自製土砲黑晶爐BGA反修台(已經出現好多台..)

楼主(2010-02-15):
由於圖文並茂....開檔因該會很慢......至少有73張圖.....
由於這台耗費了我好幾天完成的~~~~看完請回覆感言阿
不然就把你的手送上烤肉架.......

切入正題~~~~整個流程~~~~從無到有~~慢慢觀賞吧

首先~~~準備的東西..支架~~~這支架在對岸買的
而且~~這整支都是不鏽鋼的....超貴的...
再來就是溫控儀...這個溫控儀在上海買到的...
因為我在台灣問到的...一組..可以在上海買到4組在多4之感溫棒含運費...
不多打說明了直接看照片吧...我直接PO~~~~
我把溫控儀拆下來看...因為~~不拆下來..根本不知道電源跟感溫的要接在哪..
所以只好拆下來看....
在來的材料就是SSR矽控電磁開關....
這SSR在路拍買到的...由於是倒店貨所以買整盒的很便宜
在來就是黑晶爐拉~~~~~
為了買便宜的~~~買不到~~只好請同業的~~幫我調貨
我調了一台全新的..來玩~~~~
還有一個重要的材料...我忘記拍照了..那就是橫溫熱風槍
東西都到齊了之後~~~開始動工....
先想辦法將SSR裝散熱片...因為大電流經過SSR之後會發熱...
所以我找了CPU的熱器來改....
再來測試溫控儀是否正常
忙到這邊之後...發現居要一個烤肉架來放主機板...
剛好外出的時候順便買回來
東西都有了之後....找了板子當底部~~並且找一個適當位置來放我的反修台
位置跟材料都到定位之後...來拉220V電源了....
先觀察路徑.....
在準備2.0單蕊2C的電源線......
繞線接線.....
線接好之後.....準備支撐架的固定
我用AB膠固定的...居然可以固定的超緊的...
在來改裝黑晶爐的加熱方式....
我直接斷了鹵素燈的電源線經過SSR控制
線的走法~~我直接挖一個洞.....
線接出來之後~~~接到SSR
這邊的線接好之後我準備了一個電磁接觸器...
這一顆電磁接觸器是要當總電源開關用的....
由於是中古的..我先把它拆起來整理過...
尤其是接點..我用銼刀把髒污的地方磨乾淨..已延長使用壽命
用好之後~~~把後續要接的電源電線一並接好~~~含控制線...
都把線接好之後~~~大功告成....把反修台放定位~~~並寫把110V跟220V電源接上去
準備測試機台...
大家因該有看到板子上方有個開關....
那個開關~~~用來控制電池接觸器的...作為110V跟220V的電源控制用...
電源開關打開之後..
放一塊廢版下去實驗...並且控制溫度的正確數值..與溫度取線的搭配...
雖然沒有曲線可以控制...但還是可以靠經驗與表面溫度來控制並且以自己的能力下去看誤差..來作調整..
大家因該有看到我把晶片給拆下了....溫度看起來有點過高了~~~不過因為溫差的原因~~~
所以~~~並不會超過上面的溫度..
因為第一次使用...所以~~~拆下來的晶片少了一顆電容..我再拿下來的時候不小心把晶片掉了下去..
降溫之後把主機板拿起來看..沒有變形...
但是下面的零件..因為我有動到主機板..有幾顆被位移了...
橫溫下去拆零件真的很爽...因為板子不會被烤熟....也不會有過熱或溫度過低的問題...
剛剛有說過我拆零件不小心掉下去~~~是因為我用這支工具...有機會要來買IC拆除工具了..
反修台整個降溫到常溫之後....
就可以把上面的開關...關起來...這樣SSR才不會常開....風扇也才不會一直運轉
以上文字敘述少了點..是因為圖片太多了..請見諒阿.....
如有問題可以發問~~~~我留了一大堆問題讓你們來問了~~~~~~

网友:
看到SSR 我整個佩服得五體投地
果然土炮的成果還是非常迷人的. 不知道那時候我會用到SSR

网友A:
恩恩 ~支持土砲 ~....用吸盤 吸IC 比較好吸~...
S大是直接 將黑晶爐  接上 SSR 阿 ~把原本的IC拿掉阿 ~\
多個底部遇熱 大面積 配合 上加熱 (手動 )在拆 IC 或零件 真的超快的 ~
S大 NB的板子是 IBM的嗎? 看起來跟我之前玩的 R50E 有點像 ~
我下次 要買 紅外線 磚上部 6*6 的來玩~試試看 ~
因為我感覺 熱風槍 一值在那邊開 會不會很容易壞阿 ~發熱蕊 不是消耗品嗎?

网友:
看完後只有三個字〝太屌啦〞。

楼主:
回覆3#帖子
我黑晶爐的控制都還在阿.....
如果不保留原本的控制...單靠SSR...
無法橫溫...會把板子給燒掉的...
別小看飛利浦這台黑晶爐...瞬間溫度可以超標600度的..
有6段控制..到第5段升溫就快的嚇人了..我都第4段下去就夠用了..還可以省電..

板子是IBM的~~本來都只是顯卡虛焊..不過都被我玩植球玩壞了

至於橫溫熱風槍...裡面有磁簧開關...有看到照片多了什摸東西嗎?

回覆4#帖子

瞎輝~~~~就幾個字帶過....你不是也會長篇大論嗎?
看不到你的幽默了n_074|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為了避免被送上烤肉架, 大家進來還是要留個字呀!(開玩笑滴 )

真的很厲害, 三兩下就多了一 項利器! 這下修什麼東西都無往不利啦! 比較擔心的是工具儀器那麼多, 插座電力安全需要留意一下! 想必會引發不少人效法跟進!

感謝 s 大的分享!

网友D:
s大有沒有考慮 架子用4分同管自己燒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了避免被送上烤肉架, 大家進來還是要留個字呀!(開玩笑滴 )

真的很厲害, 三兩下就多了一 項利器! 這下修什麼東西都無往不利啦! 比較擔心的是工具儀器那麼多, 插座電力安全需要留意一下! 想必會引發不少人效 ...

我插電的動力都有算過的~~~沒看到那些都是我自己裝的嗎?
線的大小我都有加大容量避免萬一...至於插座.都是用那種很緊的..才不會用久了接觸不良進而引發火災

引用 网友D:
s大有沒有考慮 架子用4分同管自己燒焊看看,

這招不錯喔~~~不過~~~不必用到4分銅管拉....報廢的2分冷氣銅管就可以了
這下又有新的構想了~~~~有空來改裝看看

网友E:
什麼???你的熱風槍的架子就這樣而已嗎?
不會吧。。。。。。。。有些失望。
我以為會有人家CNC的Z軸的結構出現,或者是電鑽的那個控制機構。可以下壓的機構。
怎麼會是固定風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麼???你的熱風槍的架子就這樣而已嗎?
不會吧。。。。。。。。有些失望。
我以為會有人家CNC的Z軸的結構出現,或者是電鑽的那個控制機構。可以下壓的機構。
怎麼會是固定風槍而已? ...

那個可以伸縮阿.....還用到馬達.....會不會太高級了.....
手動的就好啦~~~~~~反正也都只是固定一個點在動作....

网友:
創意十足 ,   真是佩服----
--------棒-----------

网友F:
 太....太....太帥啦!!

我都沒有勇氣像S大這樣搞n_015|

原來黑晶爐開到四就好了啊!!我常常把他開到六n_047| 難怪有怪味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太....太帥啦!!

我都沒有勇氣像S大這樣搞n_015|

原來黑晶爐開到四就好了啊!!我常常把他開到六n_047| 難怪有怪味出來

其實我現在都先開到五讓溫度先高速上升之後再調回四作衡溫
因為~~~開四的話要等5至10分鐘以上才有辦法達到所需溫度作衡溫...

開到六的話....那塊板子會報銷的....除非你只是要拆晶片.....
六的溫度..我的感溫棒到600度..就無法偵測了....

网友G:
太猛了!..............
不能做線性控制有些可惜.....只能夠階梯式控制,有些溫度曲線要求較高的,就要手動慢慢調,會累人,看對岸也是土砲做.....他們真的還用出線性式控溫
如果要用線性式的,就要用SCR。
終於知道您為什麼要用SSR了.......耐電流的關係!黑晶爐控制SSR,再控制發熱體。
逃兵大說的.....用伺服馬達來做,再加上單晶片控制....更帥!但更花時間,感覺有些花俏。並非要做全自動化的,不太需要,但Z軸還是需要的,一定會用到。
看到您做這個烤肉爐.....我突然想到....
之前有位大哥送我一支風槍空殼子...他跟我說可以自己發揮想像力自己做一支風槍,我有想了一下,發熱部分比較沒問題......有問題的是氣流,要去哪邊弄一個氣泵啊?還是拿吹風機的風扇來用,風管的問題可以排除,跟父親拿不要的風管來用就好了。

网友:
不,我說的是像這樣的風槍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e8dc161a75ba66.htm

网友:
果然是土砲王

不知到恆溫夠不夠穩定?

我也覺得沒有Z軸微調似乎不太方便~~

楼主:
原來是這一個阿...不過要做出那個...有點麻煩耶....
看那東西好像有現成的...直接買現成的來用就好了....
反正這種管子用的都是不鏽鋼大小都依樣...

引用 网友G:
太猛了!..............
不能做線性控制有些可惜.....只能夠階梯式控制,有些溫度曲線要求較高的,就要手動慢慢調,會累人,看對岸也是土砲做.....他們真的還用出線性式控溫
如果要用線性式的,就要用SCR。
終於知道您 ...

其實~~你不必想的太複雜.....我本來就是要買可以控制衡溫曲線的的控制器...
無奈的是~~~那種東西過不了海關....

你們可看這台機器的右手邊有一組控制器..這一組控制器在對岸要1千多RMB
這組控制器在台灣要價2萬多......
我給你們看的照片..是原本我要買的反修台~~~~無奈的~~~寄不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 ~支持土砲 ~....用吸盤 吸IC 比較好吸~...
S大是直接 將黑晶爐  接上 SSR 阿 ~把原本的IC拿掉阿 ~
多個底部遇熱 大面積 配合 上加熱 (手動 )在拆 IC 或零件 真的超快的 ~
S大 NB的板子是 IBM的嗎? 看起來跟我 ...

這發熱磚寄不過來吧....聽說海關檢測到都直接擋貨耶.....

网友A:
挖 ~寄不過來阿 ~...台灣也有賣阿 ~只是貴 ~4倍..
那台PC410 對岸都用那台 要1000 RMB
黑晶爐 會不會有那種發熱磚 需要 PID控溫阿 ~ 不會過衝嗎?
原先用 ~沒有 PID 的 會過衝(溫度過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挖 ~寄不過來阿 ~...台灣也有賣阿 ~只是貴 ~4倍..
那台PC410 對岸都用那台 要1000 RMB
黑晶爐 會不會有那種發熱磚 需要 PID控溫阿 ~ 不會過衝嗎?
原先用 ~沒有 PID 的 會過衝(溫度過高) ~ ...

1000RMB?會不會太貴了阿....只是一個發熱磚耶....
黑晶爐是使用紅外線的...但它因為表面有黑晶體...所以溫度都會經過這一層之後緩衝..
而且溫度控制上也比較簡單...我本來要拿雷色印表機的發熱體(跟黑晶爐用的是一樣的東西)
但因為控制上不好拿捏...除非買PID控制器...採時間程式控制....不然一定過衝的

另外~~黑晶爐我沒把裡面的電路拿掉的原因..是因為本身就有類似PID控制功能
所以~~我只需要加一個溫控儀在用SSR就可以做到衡溫效果....這也是我為何非要用黑晶爐來改的原因

還有~你沒回答我~~~為何我用衡溫熱風槍不怕發熱蕊壽命簡短

网友H:
回复 网友C:

有沒有試試看能不能焊BG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沒有試試看能不能焊BGA呢?

還沒試~~~等我有控再拿淘汰的機板作實驗

网友:
shunxing大大做的土砲黑晶爐BGA反修台真的強丫~

很多東西都自己弄的,要是小弟大概只想得出來電磁爐加個烤肉架而已吧n_108|

更何況還加上溫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不知道拉 ~我只知道 那是消耗品拉 `所以 我都很慢開 ~上部熱風 ~少用會不會影響壽命阿 ~
雖然發熱蕊 很便宜 ~....30元 人民幣拉 ~
阿災 ~我不知道 哪種東西 大概有幾年的 壽命 `
因為拆一次 ~BGA 上部都開很久~~想說會不會很容易搞壞 ~熱風槍 ~
S大你會修 所以你不用擔心拉 ~...

S大 我說的你貼那台 BGA 的 控制器拉 ~PC410(型號)對岸 1000元RMB拉
你用2顆 SSR 另一顆是控制哪阿 ~看不太出來 ~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果然沒注意到熱風槍後面...那個鐵片跟強力持鐵....
我一開始就有考慮到要如何降溫才不會把發熱蕊燒壞...
由於橫溫熱風槍放在專用的架子上面...
會自動切調發熱蕊的供電..並且裡面的風鼓會持續送風把發熱蕊降溫..
由於我發現有這功能..我就把整支拆下來看...發現有磁簧開關..
專屬的架子兩邊都有磁性...我就直接做了一個手動開關在旁邊..
就是那個鐵片加強力磁鐵.......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原來這個控制器型號是PC410阿~~~~
難怪我怎摸找都找不到....
我發現到比我問的價錢更低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41a6.jhtml?cm_cat=0

神奇的它還有賣其他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L:

恩恩 410那有分 ~正廠 跟副廠的  1000的是正廠的~
6百多的是仿的
對岸講的 ~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這發熱磚寄不過來吧....聽說海關檢測到都直接擋貨耶.....

ECFA 簽定後,這些工業產品應不再會有關稅問題吧!
明明就已經用了很多,只是不方便小量使用的人(通關要報關,但小量進口時報關費用可能比貨品還貴).
若要闖關也有金額限制,不知道海關還有那些規定?
若常常有需要時,進口價格與本地差太多了!

再來就是有好慷的SSR,
SSR 固態繼電器 ECHO WELL P2425DL 庫存新品 150元/PC,是否真的原價要 300元?

看相片黑晶爐的控制是RELAY ON/OFF,但是加上間黑晶板的間接發熱及分段火力,也是等於PID的溫升速度控制,
在保溫階段就另外用溫控器去自動調整溫度.如果己用SSR,是否另外用NFB 就好,有需要用電磁開關嗎?

楼主:
回复 网友L:

了解~~~~但不管是不是正廠貨..DIY用的~~~能用就好啦...
就像我買的安信太衡溫風槍..說真的~~~比我那台..台灣製的濫一點點.....
我那台的保護跟感應~~~都比對岸的強太多了....

引用 网友M:

ECFA 簽定後,這些工業產品應不再會有關稅問題吧!
明明就已經用了很多,只是不方便小量使用的人(通關要報關,但小量進口時報關費用可能比貨品還貴).
若要闖關也有金額限制,不知道海關還有那些規定?
若常常有需要時,進 ...

那以後再去買囉?這樣台灣人會沒飯吃了.....

你怎摸知道我的SSR跟他買的....但說真的~~~~價錢在網拍上...以新品來說~~~
它最便宜了....這SSR在外面就算能拿到最低價..1顆也要250元....除非有跟經銷商合作..
不然拿不到那摸便宜的價格...

你我說的用NFB???再說我的電源開關嗎??我這台有110V跟220V...用NFB..不就要去找4個接點的??
就算用2個接點~~~你也要用2個...不可能要用的時候在去開吧....
我用電磁開關的主因~~~就是方便我開關電源.....每次開機的時候..都會被電磁開關嚇到n_010|
因為~~突如其來的聲音...真的會嚇到.....

网友:
土炮精神真讓人敬佩..

接下來實機測試焊bga,才是考驗的開始...

网友:
回复 网友N:

世界在開放中,有一本美國人寫的書提到開發中國家在搶飯碗.
但是要一邊出口賺錢,一邊又不讓外國貨進口,長期是不可能維持的.
所以雙邊貿易要政府去作,才能在國內資源平衡,但各產業還是會有自己的問題.
例如面板要進大陸,金額很高,若要平衡,除了送錢去投資,後來只有多買東西了!
國內廠商是不可能長期用關稅去卡進口貨品.最後終要面對進口商品.
美國的汽車老廠,看不到將來,日本的車廠稱霸自由世界,但大陸的山寨汽車也是不容忽視.
本地人如果不能了解生存競争,最後就會落的像東南亞勞工,
大家加油,以鄰為師!

電磁開關是有多點接合的用處, NFB只是在電源關斷時使用.

网友:
s大這各土炮反修台還真是正點阿~~
佩服佩服
期待你的試驗成果~~~
看到ssr溫控想到公司裡鋼瓶的加熱帶做的溫控~~
前些日之才又燒掉一件加熱夾克
感謝分享土炮精神

网友O:
製作過程想必耗費您不少精神!
真是讚嘆佩服!
想到賣維修設備的商家看到這一台土炮........
臉應該綠了!
有沒有想過再把它精緻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製作過程想必耗費您不少精神!
真是讚嘆佩服!
想到賣維修設備的商家看到這一台土炮........
臉應該綠了!
有沒有想過再把它精緻化呢!

目前正在考慮Z軸要如何製作...
以及那個烤肉架......
目前烤肉架已經有構想了..才想用鋁架製作做成可活動式....
不過這幾天天氣很差...打算等天氣好一點在出去買材料
至於Z軸..我有打算看回收廠有沒有可以廢物利用的現成材料...
說不定加個馬達控制會比較好用呢(但我很懶的去做這控制..還要計算到速度與馬力)...

目前還在調整這台的溫控設定與時間計算..正再製作熔點控制的時間表與溫差..
等我完成時間表..以後要做BGA反修工作就不用在那邊猜猜樂了...

网友:
在淘寶上一些賣BGA返修台的,
其實都多少有公告一些曲線及時間溫度,
應該可以作為參考值.如同這台也有BGA的焊接時間,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a61.jhtml?cm_cat=0

网友:
S大
可以參考 翻拍台 看看
搜尋一下.就可以看到規格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去看過了....依照它的溫度曲線......會把晶片毀了
因為~~出口溫度的感應位置不一樣...
還有要考慮到天氣的因數....

网友Q:
請問大大如遇到無鉛的BGA要如何克服定位的問題
一般來講BGA反修台還是要用紅外線會比較好溫度比較均勻但是摳摳會花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請問大大如遇到無鉛的BGA要如何克服定位的問題
一般來講BGA反修台還是要用紅外線會比較好溫度比較均勻但是摳摳會花比較多

如果是無鉛的...因該不用加焊了...
所以~遇到無鉛的...確定是BGA壞了...那就強制拆除...
反正~~~我們換新的或是良品BGA通常都會用有鉛焊回....
板子上面也會改成有鉛的銲錫刷過..之後就比較好焊了...

今天我拆了一台主機板的北橋....那無鉛的真的有夠難拆的...
還沒熔錫...晶片就已經先烤掛了(原本就掛了)整各晶片表面都"破辜"...

我拆一台筆電..被換過南北橋的...不用3分鐘..輕鬆拆下...超級好拆...
無鉛的..我烤了半小時..還拆不下來勒...最後把溫度調高到240度...才能拆下..不過錫球一樣超級硬...

网友:
很精采的自製過程~~~黑晶爐感覺不錯用~~有空也來改一台當反修台~~~感謝版主分享~~~

网友:
只能說精神可嘉,玩玩可以,真要這樣搞真是費事哦

网友(2010-03-22):
引用 网友M:

ECFA 簽定後,這些工業產品應不再會有關稅問題吧!
明明就已經用了很多,只是不方便小量使用的人(通關要報關,但小量進口時報關費用可能比貨品還貴).
若要闖關也有金額限制,不知道海關還有那些規定?
若常常有需要時,進 ...

將儀器拆解之後再分批寄過來可行嗎?或者請有往來兩岸的友人夾帶過來! 因為在下的朋友經常往來兩岸,目的就是帶一些開發的樣品或模具,也會順便帶一些對岸的玩意兒,之前曾經帶一堆手機萬用充電器,台灣一個賣150~350台幣不等,在那邊只要8~10RMB(當時地下匯率4.0),外型一樣n_157| ,也時常帶一些山寨手機,比如之前風行的仿黑金剛,台灣還沒有,他們已經人手一機了,也才不過折合台幣2張多!僅供參考,因為在下技術水準尚未達到如大大的需求,尚處交叉測試階段n_165|

另外,Z軸方面大大有想到過參考手動鑽台嗎?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7793177它的工件平台是圓形,還多了旋轉功能喔或者這款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7820902,:on_136| ,不是要您買整台機器喔,參考它的工件平台構造而已,配合桌上型夾具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9211392類似這種的,應該可以進化您的(台製)返修台了:on_136|

网友(2010-06-09):
哇哩列   好強的大大   這功力真的太強了吧   真是太屌了.....

网友:
手上有幾個內埋600W發熱管的八吋鋁盤,不知道是否適用於預熱台上?

网友(2010-09-08):
工程真的很浩大...不過一切都是值得的!!cool~

网友(2010-11-17):
屌,讓人敬佩

网友:
這功力真的太強了,真是太屌了.....

网友:
真的超屌!!!

网友:
我只能說…你真強呀…
研究精神真的很棒…^^
說不定以後精製化了…大家可以跟你訂做一組囉:^^

网友:
S大真是超強...改成這樣需要很大的勇氣吧..萬一失敗..全都沒囉@@

楼主:
S大真是超強...改成這樣需要很大的勇氣吧..萬一失敗..全都沒囉@@
引用 网友R:

勇氣???這哪需要勇氣...
東西..廠商都幫你做好了..還是家庭用的..
就看你如何改裝了阿~~~

最近我又將這台的感溫裝置更改過了....
順便增加了LED讓我觀看錫球不用在拿手電筒照了....

网友:
精彩!值得學習.

网友:
強者順大~

太強了,單線路我就看不懂了~只能欽佩~~

棒棒棒!!

网友S(2011-04-11):
順大這篇,我至少看了5次以上才有點了解
文中關於SSR及溫控儀的部份,也看了很多相關資料
而支架取得也是個問題
我手邊也有一台黑晶爐,看得我手超癢的
現在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一台溫控儀,我在露天看了很多七,八佰元的
那種可以用嗎
例如下面這種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298929488

另外在露天意外發現順大的賣場
我把他加到最愛賣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順大這篇,我至少看了5次以上才有點了解
文中關於SSR及溫控儀的部份,也看了很多相關資料
而支架取得也是個問 ...

溫控線???
為何不找可以直接支援K型感溫線的?
而且這種的控制也很麻煩吧

网友:
K型感溫做不到恒溫控制
只能知道溫度的值
很不方便

网友(2011-07-13):
大大,您的接線圖是不是這樣?

网友:
請問S大 這台曠世巨作 完成後 使用了幾次

真羨慕 您家 好像 很大的空間 可以 擺很多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