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有關ASUS PTGD1-LA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2010-02-15):
各位高手你們好,小弟是非本科系的新手,在板上也潛水了一段時間
在板上看了很多WISH大及playx大及其他很多高手大大的文章,真的覺得受益良多
尤其是在主機板工作原理上

小弟最近入手了一塊板子是華碩的PTGD1-LA
這塊板子我個人是覺得是一塊過渡時期的版子,
CPU是P4 64bit
RAM 是DDR
類似這樣的板子好像也很難買了吧,畢竟現在都是標準的雙核心及DDR2架構
感覺像是為了與AMD爭64bit市場硬擠出來的過渡品(不知各位看法如何??)

進入正題:
小弟遇到的問題是這樣的,
在WISH大所提到的PCR(POWER、RESET、CLOCK)三檢修方針下
小弟在P(POWER)下就不過了

發現問題的過程是這樣的:
1.我的POWER SUPPLY在接上AC110V後會一直有綠燈
2.將ATX24PIN主電源 及 ATX4PIN CPU供電電源接上後,綠燈仍然亮起
3.按下開機按鈕後,CPU散熱風扇不轉、機殼風扇也不轉(感覺主機板完全沒過電)
   同時電源供應器的風扇也不轉(沒有運作),但電源供應器的綠燈熄滅了(代表斷路了嗎??)
4.將4PIN的CPU供電電源拔起,而主電源仍插上後再按下開關,發現電源供應器的綠燈常亮不熄滅了
   同時電源供應器的風扇也開始運轉,但此時主機板上仍然沒有任何風扇運轉(感覺仍然是不過電)

以上的問題不知描述的是否清楚??
能否請板上的各位高手指點一下小弟接下來的檢測方法或者可能的問題是什麼??
非常感謝各位!!!!

网友:
1.先確認 Power Supply 12V 是不是真的有出來.先上電測PS_ON 及 4Pin 12V 是否正常
   如果有好的Power 先更換看看. 搞不好就是Power 的問題

2.確認4Pin 12V 是否有對地短路. 有的話就跑線路, 相關元件就先用電表測量是否短路(使用二極體/蜂鳴檔)
  我覺得這最有可能, 因為你接了 4Pin 上電之後Power 的電源指示燈就熄滅了, 表示Power保護線路作用
  極有可能 4Pin 12V 對地短路(但前提還是得先確定Power 是好的)

3.如果確認Power 沒問題又沒短路. 但是不接4Pin 12V 可以上電, 表示主板開機線路是ok的, 那就要往CPU
  Vcore 供電線路做確認. 由於你只要上 4Pin 就無法開機, 那你應該是無法在場效電晶體量到電壓的. 首先
  確主板供電線路外觀(電容有無爆裂、是否有元件顏色不同或焦黑)看完外觀沒問題, 測電容值(沒電容表的話
  就先把電容全換了也好), 再來將場效電晶體解焊之後測量.

4.以上都沒有辦法解決, 得要先找出PWM 晶片, 並拿出DataSheet 查看並測量輸出入腳位電壓. 如果有輸入無
  輸出. 那就可能是PWM晶片掛了. 如果找不到同型的晶片, 那... 還是升級比較快喔

以上. 先試試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您的問題在論壇內有很多類似案例,請您查一查,會有收穫的,樓上的大大已經有給您很好的思考方向,你要自己嘗試找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pemit大的檢修方向

1.POWER絕對沒問題,因為我是拆自己目前正在使用好的POWER下去測的
2.在4PIN12V 測試短路的結果中,我以黑棒分別接靠近卡榫的兩支針腳(5V),
  紅棒接另外的兩隻腳(接地),測試的結果阻值均接近2K歐姆(這樣應該沒有短路吧??)
3.目前目測CPU供電電路周圍零件都沒有異狀,沒有電容鼓起,也沒有元件焦黑
4.目前還沒有打算拆焊PWM晶片,不知跑線路會不會找到有問題的元件

楼主:
感謝s10274chen大大,只要有方向小弟都會去追查的

网友:
這個範例和你的很像. 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一些方向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18596-1-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pemit大的檢修方向

1.POWER絕對沒問題,因為我是拆自己目前正在使用好的POWER下去測的
2.在4PIN12V 測試短路的結果中,我以黑棒分別接靠近卡榫的兩支針腳(5V),
  紅棒接另外的兩隻腳(接地),測試的結果阻值均接近2K歐 ...

如果上電後才短路,可能是下 MOS 接地, 要拆下才能確認.

楼主:
已經修好了!!!!

跟各位大大說明一下維修的情形,出問題的正是CPU供電電路周圍的MOS,型號是06N03LA
我把附近全部的MOS拆焊後,逐一量測MOS的G D S三腳位,結果發現其中一個MOS的DS兩腳雙向皆能導通
代表其中的二極體已經擊穿,換上一個好的MOS之後,短路現象已經不再發生了,按下開關後,已經可以正常開機

感謝那位叫我測量MOS的大大,這是小弟第一塊維修成功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