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瀚宇彩晶 JW199A 溫度過高後一閃一滅

楼主(2010-02-15):
這台資源回收廠的戰利品
原本回來上電一看 好的  真高興
過年拿回鄉下用,用個十幾分鐘沒想到畫面就閃掉,連同電源綠燈一閃一滅
螢幕上方溫度很高,在右上方的位置
附圖

請問燈管異常會導致上方鐵殼過熱及升壓變壓器變熱嗎?
還是可能哪邊電壓電流異常有哪個方向能查的,麻煩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A:
會發燙的開關變壓器那邊的控制迴路可能存在有故障,不正常!
可能是驅動晶體老化,未必已經損毀,要查看看。
10H100C那邊會高溫是很正常的,它那邊會過很高的電流。(但也會因為上述猜測可能故障因素,使它工作負載吃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發燙的開關變壓器那邊的控制迴路可能存在有故障,不正常!
可能是驅動晶體老化,未必已經損毀,要查看看。
10H100C那邊會高溫是很正常的,它那邊會過很高的電流。(但也會因為上述猜測可能故障因素,使它工作負載吃重。) ...

我等下對調看看!!在鄉下沒零件可換!
應該是沒壞,不過高溫後就異常,因為可以正常使用,只有在溫度很高後才會不正常

网友:
關於高熱...翰宇這電源 高壓 ad 一體板的我修過....
熱久了把..燈管線燒到壞掉....換好還是繼續燙...........
最後解決方法..外接高壓板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發燙的開關變壓器那邊的控制迴路可能存在有故障,不正常!
可能是驅動晶體老化,未必已經損毀,要查看看。
10H100C那邊會高溫是很正常的,它那邊會過很高的電流。(但也會因為上述猜測可能故障因素,使它工作負載吃重。) ...

找到2個疑點
第1個 下圖中的紅色圈圈 N7000 不知道這是什麼

拆下量測的數值,很明顯被擊穿了

N7000實照 這個要去哪買 有替代品嗎

楼主:
第2個疑點
在他對面的C945P 的 EC腳 數值異常,但拆下來量又是正常的。如圖

E極延著線路追到上面這顆IC 第3腳 看起來像OZ9936GN

C極延著線路連接到這顆ic的第8腳

第3腳跟第8腳的的數值,這樣看起來這顆像有壞嗎?

网友B:
回复 网友C:

N7000應該是2N7000,它是一個MOSFET,測量MOSFET方法請參考舊文要領。

楼主:
引用 网友B:
N7000應該是2N7000,它是一個MOSFET,測量MOSFET方法請參考舊文要領。

MOSFET的話 那個數值一定就壞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D:

2N7000
這兩顆都是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0
這兩顆都是MOS。

那顆看起來不像是MOS耶 OZ9936GN這顆

网友A:
回复 网友E:

我也不確定,我查到的資料,它是雙MOS封裝在一起IC,應該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確定,我查到的資料,它是雙MOS封裝在一起IC,應該沒錯。

因為我看他電路的走向不像是mos
參照中國主板維修基地的這個文章 也說不是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6012-1-1.html
不過我忘了我那邊的帳號密碼,附檔看不到 !

网友A:
回复 网友F:

那篇我有看到,我沒有詳細看完....原來它不是MOS。若真的影響CE腳使其短路,那就是壞了!

以上兩圖轉自中國主板維修基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篇我有看到,我沒有詳細看完....原來它不是MOS。若真的影響CE腳使其短路,那就是壞了!

以上兩圖轉自中國主板維修基地

你們怎摸都有中國主板維修基地的帳密?...
我要去申請還要錢...它的5個問題...我怎摸刷..都刷不到我懂的回答的問題....

网友:
OZ9936GN

這應該是是電源管理  IC跟 VA902一體版一樣不過他用的是OZ9932GN   (SOP-8)
不曉得我說的對不對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們怎摸都有中國主板維修基地的帳密?...
我要去申請還要錢...它的5個問題...我怎摸刷..都刷不到我懂的回答的問題....

我很久之前申請的 只是都沒上去,我也忘了帳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基本的電學問題,但很多我都忘記了,刷了很久才刷進去的。
那邊下載都要扣下載分.....蠻嚇人的,我都不敢隨便下載。

网友:
回复 网友I:

那顆IC,去查了資料,發現它是用來驅動燈管的驅動IC。
找不到資料手冊啊!

网友:
請問樓上各位大大..我遇到這個版高壓地方燒毀...想說直接外接高壓..但是問題來了...我找不到高壓on/off要接製版子哪一點..個為大大能告訴我嗎..感恩

网友:
可以請問怎樣插下背板的嗎?
我拆不下,努力中。

网友(2010-04-11):
多ㄌㄧ次的經驗
感謝教導

网友:
這塊板好像都有這樣的 通病~手頭還有一塊癈板在~~~症頭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J:

漢宇彩晶 優派 有些機型有些通病 都p945 mos掛點 or 2n7000  這2各 再者 版後的sop8 封裝 雙mos的也長壞 長碰見的都15系列 1*9系列通病

看到無c5707 fu9024 pi版我都優先查3極管與p945 等相關零件 有點跟笨Q 一樣的通病原理 xd 只是壽命更長而已ㄖㄖ

网友:
N7000 的確是2N7000 N-Ch MOSFET
先找 OZ9936gn pin4,5 兩隻腳迴路,通常是這部份出問題較多

网友(2011-02-19):
這款外殼螺絲拆下後要先取下前外殼,然後拆按鍵板,然後就可以慢慢解開(哪個工程師發明的=.=)
接下來要先檢查按鍵,我的案例是5個按鍵都壞掉(厲害),下一步是電源高壓部份,會錫裂..我遇到的是
這樣..熱機中(我猜是按鍵失效以後使用者用力插電源導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