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網看到的~ 台灣麗嘉真空管研究室

楼主(2010-02-16):
http://penguin5.myweb.hinet.net/

電路還不少,不過我看到一句話很有意思...

"學生專題代工製作"

网友:
我敢肯定這位站長有甲級數位電子證書.....

光看他的8501設計...嚇死人....都自己做的...連程式都自己寫....

网友:
這個網站是有在幫學生作""代工""
不只這里連拍賣網上也有在賣""代工""
真不知道這些死小孩念書的目地是為了什麼,.,

网友:
欸。問題是代工的價碼太低了。
學生可以輕易的以打工費用支付還有剩。
誰還要讀書呀。

网友:
能量極高的網站 真空管 8051系列一把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學生買代工品.......搞不出自己實力。
自己做,就算做的爛(我自己就是),老師也看得出學生本身的實力來給分,老師平常盯蠻緊的,只要課堂實習,做出的作品,老師都粗略看的出來學生期末會做怎樣。

寒假前在趕8051.....搞串列傳輸,搞不出來,原本說要寒假來搞,到現在都沒做,算了!有時間在玩,那時候乾脆做別種功能,時鐘加鬧鐘....電路簡單,程式簡單。(還有部分不完全是自己想的,拿相近的來修改。)

网友:
8051串列功能,大概是8051系列中最麻煩的地方,
因為其他的功能都還好,中斷什麼的都能用步進方式DEBUG
但在串列傳輸中除非有完整的ICE,不然只能用想像的,
不過其實也還好,用KEIL軟體一步步檢查.
再用個MAX232作轉換再和電腦使用終端機模式,
其實也能作出簡易的DEBUG.
自己偶而會幫朋友作個兼差,賺點零用錢,
不過大都是一個CASE2-3個月完成在幾萬之間,
至於難度就單純參考而已.賺點零用錢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51 的中斷?
你先搞定那顆 232 確定它有正確的動作。
然後只要先寫一小段程式。
一直發送一個字出來。'A', 'B'.....隨你。
然後用電腦接看看。
如果可以在你的 超級終端機收到,那就是 51 發送是正常了。
再來,要測是不是發送的動作有沒有確實。
你就把發送的字。開始累加上去。那這個第二支程式。
可以在PC端收到 ABCDEF.......
這樣可以實現你發送是否正確之外,還可以測你的TX的中斷是否寫對了。

等這樣子搞定後,你再換成寫接收。
不過,接收如果你沒有其它的工具,你可以先寫死收到的如果是某個字的話,你就在 P0.1 亮起LED。不然就熄掉它。這之類的先去測試看看接到的有沒有正確。
那再來要看連續接收是否正確時,可以在你收到一個字元時,反送回PC。
因為你送出已經驗證過了,所以返送部份就沒問題了。
那樣,你就可以把你 RS232的收送的函數都確認了。
再來就可以去寫其它的了。

而通常,在寫這個東西時,我都會寫一個BUFFER去收送它。
等你這個部份都測過後,再去考量是否要用這樣的資料結構來處理。

加油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想到逃兵大的51也這摸強...我之前都想學都沒時間去玩...
我還想過用51控制ROM再控制記憶體....不過好難......
因為~~我只會組合語言的寫法...寫下來我的頭都快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汗顏!我的串列傳輸,只有單純PC送到51而已。
MAX232確定可以動,自己有寫過一支小程式,VB送一個字元出去,51收的到,後來三級跳,直接想傳字串了.......結果不是資料錯誤,就是51當機。
超慘的!
51部分是用組語寫的,PC端則是VB......那時有想過會不會是我中斷的安排錯誤,程式碼也自己改到面目全非,連自己都快看不懂。
更慘的是......好多高手都會用超級終端機來debug,我不會用啊! 只能土法煉鋼慢慢憑51的動作狀態來判斷。

网友:
本來一切都是用超級終端機來查呀。
你要先確認你的 protocol 是否正常後,才改用程式如VB。。。等等去接手。

另一個問題,如果連超級終端機都不行呢?
那就要拿出示波器,或是邏輯筆,量一下訊號線是不是有訊號在傳送。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使用VB 時須注意~
你送出去的是字串(String)還是字元(Byte)~
那51就依據你傳送資料格式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