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伺服器???

楼主(2010-02-17):
小弟在估狗
看到幾個網址
但是連不進來???
http://bbs.pigoo.com/archiver/tid-10132.html
還是這是舊網址???
謝謝...

网友A:
你的問題跟下面這連接討論的是一樣的情況....

http://bbs.pigoo.com/thread-18099-1-1.html

就是少了一個<head>這標籤...在IE6.0會出現的問題....
不過~~這問題..WISH大已經提出來很久了~~~我也說出故障問題了...
但他們的網管...好像都沒動作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跟下面這連接討論的是一樣的情況....

http://bbs.pigoo.com/thread-18099-1-1.html

就是少了一個這標籤...在IE6.0會出現的問題....
不過~~這問題..WISH大已經提出來很久了~~~我也說出故障問題了...
但他 ...

原來如此

但是
如果使用
上面 WISH大
小弟顯示
是OK的
但是使用估狗
小弟顯示(無法顯示網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但是
如果使用
上面 WISH大
小弟顯示
是OK的
但是使用估狗
小弟顯示(無法顯示網頁)

你開下面這個網址應該也無法顯示...
當初W大所說的就是這個開不起來~~~我都還誤以為是網站統計無法開啟...

http://bbs.pigoo.com/arch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