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50s6背光燈有問題...(新增燈管照片)

楼主(2010-02-17):
重開顯示顯會正常數秒~數十秒不等....然後就再次黑屏了(仔細看其實還是有畫面....不過極不清楚.....順帶一問該款顯示器小弟只在腳架後只找到1顆羅絲(沒有算固定腳架的)...該如何打開?因為小弟經驗很淺....

2張標籤中間1顆羅絲
底部2個扣子(左右各一個)
正面型號150s
上方觀點圖...已經沒找到扣子,羅絲之類的....曾用拆機片子嘗試打開最後失敗
側面觀點圖....同上

經多翻折騰...成功拆卸外殼....奉上燈管照片
拆開後再通電試燈......xx的竟然又亮了
斷電後抽出條子查看....明顯黑了....這是根源...
放回原位後....又出狀況了....汗阿!!!

求料號...不然不知那找這玩意...在對岸都只找到雙管的....汗...

网友:
在下開過一樣是前面寫150S,但是後面型號寫150S1的,外部螺絲拆完後,沿著邊框頂開內部扣子就開了...
給您參考.

网友A:
既然背光能亮十數秒,問題應該不大...

15"螢幕通常不會太難拆,同2樓所言去開應該沒什麼問題

當然開不了後面就免談了,記得裝回去時別讓廠商又多放螺絲了n_136|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用蠻力頂開了再測試它竟然給我回復正常了決定給它檢查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背光能亮十數秒,問題應該不大...

15"螢幕通常不會太難拆,同2樓所言去開應該沒什麼問題

當然開不了後面就免談了,記得裝回去時別讓廠商又多放螺絲了n_136| ...

是天氣冷才一定出現這狀況....1個月前也這樣.....之後天俘回暖時開機無問題....所以不理它....直到昨天有需要它時把它翻出來用....就變成這樣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燈管一般賣的是裸管.您要買回來自己焊接.

网友:
受力改變,室溫改變, 應是有相關電路接觸的問題.
舊文有很多銲接點裂開重銲後正常的例子.

网友:
再重補焊看看會不會好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才是

楼主:
道理是有的....但我還是直接換管好了....因為它的殼真的很難打開...而且都已經用了5年沒修過了.....算保養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