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FP71+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0-02-17):
通電後按鍵排有亮綠色但無畫面
驅動板眼看無異常...
電源高壓板有點黑黑的痕跡
按鍵板無異狀所以無拍照...
手上暫無萬用表.....待明天去買.....請高人大概指點下

网友:
這用不著什麼高人指點 !!

站內這類相關文章一大堆 !!

請善加利用謝謝 !!!

网友:
c5707 和保險絲和 9024  換掉吧!

楼主:
更換需注意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不是更換要注意什麼喔!而是您要知道,為什麼要換那些零件,那它有沒有壞?
零件的代用....等,論壇內有不少前輩們提供不少經驗。
該款電路設計,已有不少案例。

网友:
測量保險絲斷掉請準備以下零件:c5707*4  fu9024*2 3a保險絲*1

另外注意左上角那顆0.22Uf 160v av電容 那顆會鼓包! 下面那顆不用管他.因為這板子我已經修過很多了.

換完上面元件.高壓線圈補焊.電感.變壓器.右上角散熱片的晶體也要補焊.就可完修了!

网友:
這款通病真的算是很好修的
所以基本上你應該可以完修的
加油

楼主:
fu9024*2(位置是第1帖圖中地線附近個吧??) 3a保險絲*1位置沒有找到...因為我對電子是個門外漢....請見諒

网友:
樓下的比較詳細^^

网友B:
我打字在上面了!

請注意左上角的0.22uF是不是有膨帳.不然裝上去過不久又會燒掉喔!

我說的檢修方式就是初學者在用的!

你只要確定保險絲斷掉再按照我所說的把C5707.FU9024 跟保險絲 換掉.在注意0.22uF是否有膨脹.很容易就完修了!

不用在懷疑哪裡故障.因為這板子最常見的就是這些!

另外那膠黑是正常現象.他右上角他後面會有晶體.那顆溫度本來就很高.用久了都會膠黑的!

而你說右下角電阻旁會黑也是正常現象.你電源都可以亮綠燈了.代表電源是好的!

另外提醒焊接時要小心C5707跟FU9024腳位不要都焊在一起了.因為腳位的間距真的很近.這點不是讀電子相關的一定要注意.不然焊接在一起可是會導致其他故障!

在提醒一下就是FU9024.你可能看編號可能不一樣.不過就是用FU9024去代替那位置!

該說的都說了.最後就是你的細心度.不懂就慢慢來.我說的都注意到.絕對可以完修.祝你維修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打字在上面了!

請注意左上角的0.22uF是不是有膨帳.不然裝上去過不久又會燒掉喔!

我說的檢修方式就是初學者在用的!

你只要確定保險絲斷掉再按照我所說的把C5707.FU9024 跟保險絲 換掉.在注意0.22uF是否有膨脹.很 ...

0.22暫沒脤...但我還是換了吧...對岸網購是一整套買的(澳門香港很少地方有賣這玩意....恨哪)

楼主:
借問一下換燈管(裸管裝上原裝架...需焊線難度高點還是換這幾個東西難度高點?

楼主:
要換保險絲時發現....pcb板保險絲的地方還有 一個小東西...那是什麼?無視它嗎?

网友:
給你參考

更換C5707*2 9024*2 高壓線圈*4 保險絲*1  這樣會比較穩定且壽命較長

楼主:
材料已經有了....保險絲的位置(pcb板背面)有顆不知名元件...是否不管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已經有了....保險絲的位置(pcb板背面)有顆不知名元件...是否不管它

看起來像是電阻的那一顆嗎?....
那是跟3A保險絲的位置依樣嗎?
是的話~~~代表這台被修過了....

楼主:
是跟3a保險絲一樣位置的....那顆東西需拆下來嗎?如何判斷是否電阻還是其他東西?被修過沒關係...這台顯示器我也是三手買回來的...用了2年多...才5百塊新台幣...有賺了

网友:
圖中那顆的確是3A保險絲.之前可能有故障(黑色那顆).可是修理的人很懶就直接用別的3A貼上去.你把它拆了吧.應該也是斷了!

那保險絲(黑色)不好拆.對新手來說的話.而C5707跟FU9024拆也要小心.因為拆的不好.會把電路板給拆壞了.到時你就難焊接了!

楼主:
好的謝謝....先來個字數補丁.......汗.....

楼主:
0.22uF有鍚裂痕跡...搖晃22uf...發現針腳跟0507好像連在一起了(不明顯)要改0507位置嗎?在上圖上面那哪顆22uf的位置背面

保險絲用吸鍚槍吸好幾次後用美工刀移動針腳一下制造鍚裂(此動作2顆3a各做一次..總過程大概5分鐘)就出來了(舊錫是否清了會好點?)...在用 gootKS-60R粗頭的....是否應焊上去後再剪針腳?因為單看保險絲就知幾乎不可能了...
0527跟9024沒有備件...不過聽到忠貞小憲兵前輩提醒後也發現真的有修過痕跡(0507,9024焊接後針腳附近都有點焦黑了...真的很怕翹皮..)
22uf跟0507,9024是否有正確方向的跟正確次序?例如先換22uf再換0507...0507有金屬片部份向左...因為不會檢測...請指教...
3a保險絲已更換完成(不到3分鐘...針腳還沒剪到..因怕後來要再修改 )
最後再問60r有幼頭換嗎? 還是goot的頭都通用?

网友:
1.0.22uF有鍚裂痕跡...搖晃22uf...發現針腳跟0507好像連在一起了(不明顯)要改0507位置嗎?在上圖上面那哪顆22uf的位置背面

答:這句話不是很懂.但我要告訴你C5707的C腳都是跟0.22uF連在一起的.也就是為何要兩顆5707的原因.這也是題外話@@!

不過你的圖好像不是很清楚.你真的有照到0.22uF跟C5707的背面圖嗎?看起來不像!

你是說22uF還是0.22uF.印象中這板子好像沒22uF吧@@!

2.保險絲用吸鍚槍吸好幾次後用美工刀移動針腳一下制造鍚裂(此動作2顆3a各做一次..總過程大概5分鐘)就出來了(舊錫是否清了會好點?)...在用 gootKS-60R粗頭的....是否應焊上去後再剪針腳?因為單看保險絲就知幾乎不可能了...
0527跟9024沒有備件...不過聽到忠貞小憲兵前輩提醒後也發現真的有修過痕跡(0507,9024焊接後針腳附近都有點焦黑了...真的很怕翹皮..)

答:有一種東西叫做吸錫線.GOOT的很好用.但記得不要買到大陸假貨那可是不會吸錫的.基本上只要把故障元件拆下來裝回去.注意腳位不要焊到短路了即可!

有修過可是shunxing大大先說的喔.不想搶功勞@@!

另外不要叫我前輩@@.我喜歡幫新手而已.所以我都回新手文.因為我也是新手過來的~哈哈!

不過後來一些因素我就不在發表文章.不過有空看到新手有問題我還是會細心解答.至少回文比較簡單!

3.22uf跟0507,9024是否有正確方向的跟正確次序?例如先換22uf再換0507...0507有金屬片部份向左...因為不會檢測...請指教...

3a保險絲已更換完成(不到3分鐘...針腳還沒剪到..因怕後來要再修改 )

答:你說的C5707金屬片記得那就是C腳.也就是中間腳跟那金屬片是連通的.你可以用電錶量量看.很多晶體只是要這種不用量就可以知道腳位的!
請看我的圖圈起來的紅色的.C5707金屬片就是裝在白色粗線的地方.只要對齊就不會搞錯.FU9024也一樣就白色粗線的對齊你說的金屬片!

因為你是初學者.我用文字說明如何量腳位你也很難學習.因為一些讀電子類的學生連電阻都不會看了.更不用說量電晶體!

還有指導教授也是一樣電阻不會看@@=>教授應該看不到這文章吧^^

當然你如果想學習如何量電晶體板上很多文章你可以看看!

4.最後再問60r有幼頭換嗎? 還是goot的頭都通用?

答:你烙鐵頭的確要買小一點.太大技術要很好!

因為你烙鐵頭用小一點.對你補焊高壓線圈還有焊C5707跟FU9024.會比較好!

在補充一下我說"讀電子類的學生連電阻都不會看了.更不用說量電晶體"並非我要故意得罪別人說的

而是身有感概.因為台灣考試的制度培養很多很會考試的學生.但理論跟實際完全沒結合.真的是死讀書.

所以我才說連電阻的阻值都不會看.如果有更多實際跟理論想學習的學生.我想台灣要有能夠把(電子.電路

.電磁.儀表.數位.軟體.硬體.信號處理)這些學問加上理論與實際的結合.設計出百萬級的貴重儀器的人應該會出現!

只是台灣這制度.....要有這人才真的很難!

网友:
回覆22#

.........好豐富的指導文
說到讀電子的...很多畢業之後...要他看電阻~~~它會跟你說~~~~我不會看...
這種人真的很多....我以前讀電子~~~最常聽見的一句話....
那就是~~~我來這邊混的....說也奇怪~~~當時的電子科真的很少人讀耶..
進去的幾乎都是在混的...居然還可以全班畢業...真正有在學的...一隻手都能算有幾人...
會這摸輕鬆...是因為~~電子科的門檻最低....隨便考都可以進去....現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之前讀高職的時候,都到高三了,還有同學拿電晶體來問我怎麼找BCE腳,這老師上課都教過了,還教了記誦口訣.....可以說,都在打混。
電子、資訊科的門檻低.........政府的教育體制造就,其他科系門檻也很低啊!
-------------上面都是題外話-------------------------------------------------------------------------
回复 网友C:
烙鐵頭要注意好好保養,不然很容易要換新。
那支保險絲.........用導線接起來,不放心的話,掛隻電流表,監控電流大小就可以了。
有被修過的話,先做整理的動作,舊的焊油要洗乾淨,焊接時注意下錫的量。
這系列的機種不難修。

楼主:
阿....仔細看真的有 shunxing前輩回文(那天睡眠不足眼晴拖窗了抱歉)謝謝你的提醒我不會因懶把0.22uf打成22uf了...白線有注意到了....好險我有問到不然就給它故亂裝上去了...我說的上圖也是懶惰的錯(嘻嘻)原意為og9cno.jpg 的左上0.22uf背面(跟3a保險絲一樣焊在pcb背面(就是綠色有看到線路那邊)至於吸鍚線嘛...看了有關文章後覺得用這我會依賴它...雖然有點貴...用美工刀的原因是因為我用粗針的烙鐵頭(以前做電工的工具....萬用錶有關知識已經還回給師傅了 )
小弟知道國人的長處所以乾脆買了個10塊之內的當作練習用0.0
槍頭是塑料作的...怕溶掉而且位置不夠一次吸乾舊鍚...
KS-60R的不知道幼針料號所以找不到(澳門其實超級少地方賣這些小配件的)
...另外...我稱你跟 shunxing為前輩因為你2人都比我有更豐富的知識((說實話....我其實國中都還沒畢業呢..什麼電子.電路
.電磁.儀表.數位.軟體.硬體.信號處理一概不會....說起來還真是自卑  )
來這bbs修練技術因為家里剛好有好幾台壞顯屏....純學來自用....目標是維修主機板(不要笑我 )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看就知道年紀比我大很多.......
說真的~~~國小畢業會修電子產品的大有人在...技術都比我好太多了.....
就只差在....肯不肯學......
還有~~~~我有沒有看錯阿~~~~你在澳門........
至少也有家庭五金這種什麼都賣的賣場吧....這種賣場就可以買到相關工具了..
只是都很濫又貴就是了.....
而且~~~你說的10塊....是....台幣?澳幣?.....

楼主:
回复 网友E:

焊油你覺得怎麼清最好?酒精嗎0.0不是我不爬文....文章太多我一看到就頭大了...書唸不好...沒辦法
至於保養嘛....這點我一早就忘了..因為以前作電工學徙..工具都是老闆包的...所以一直沒學有關保養知識...這點我會注意了

回复 网友F:
正確來說我買的吸鍚器才7塊錢人民幣(練習用...貴的會心痛)...澳門五金賣場可能是有...但因為澳門實在地方太小了...根本沒那個市場進那麼多品種的貨....能選擇工具都很少(暫時不商合我用)就以萬用錶作例...國產品質低的物到處都有...相反要找個好用的就貴得要死....所以我乾脆去對岸(你的角度上...反正澳門跟中國都連在一塊)網購買...當然...那只限於某種類....在不會分真假的情況下還是去跑去香港買的...

网友:
那些工具...你要是來台灣買.....貴死你.......
焊油...用揮發性的產品幾乎都可以清...只是要找無毒無味的...
才不會臭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先爬文 之後 貼照片 ~在來發問 ~..這樣比較詳細 ~
笨Q 論壇 漫多資料可以參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