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四室外瓦斯熱水器"發爐"記

楼主(2010-02-17):
傍晚洗完澡 聞到類似塑膠燃燒的味道 往陽台熱水器方向先查看 在落地窗看到裝在陽台的熱水器地面上有些小小火光
打開一看 嚇了一小跳 打開陽台燈光後看到的場景是這樣的..
熱水器正面外表看起來好像被火災燒過的樣子 外表焦黑 下方的開關被燒掉熔化 因熔化掉到陽台地面上 而且還在燃燒
形成我看到的小火光..
在關閉瓦斯桶後 拆開被火紋身的面板 檢查內部 初步看來應該起火點應該是在電子點火的指示燈 這2條電線
有差不多6-8公分的長度的表皮完全燒焦 像是電線走火的樣子
依照這個情形猜測 應該是由那個地方先走火 燒到 電子點火指示燈 在面板的紅色透光片
在塑膠材質的紅色透光片燃燒後 滴到正下方瓦斯調節旋紐(也是塑膠材質)引燃之後 熔化掉到陽台地面 成了我看到的小火光
剛稍微檢查過後 看起來應該沒什麼大問題 除了在外表的燃燒痕跡之外 內部看不出有什麼異狀 在檢查過電路及相開的瓦斯
及電子點火 決定拆除走火燒掉的指示燈線路後 做了測試 熱水打開 看他的運作一切正常 故意開了2分鐘熱水後 暫時放過
但是看到他的火災外觀以及己經使用了14年又8個月的份上 過完年 可能得換一台求個安心了 ><
提醒大家 注意熱水器的安全 同時 如果有對瓦斯熱水器的原理比較了解的 覺得我這樣簡單的檢查 還有什麼該注意的地方
也請給我指教 打算再觀察個幾天 看還有要注意什麼的.. 沒事就再給他用下去 真的有異狀 再直接換台新的
基本上安心又有一點不放心= =
對這個起火點 有一點靈異的感覺 1號電池出來給點火指示燈的電 可以走火到引燃透明塑膠片.. 再引起地面...

网友:
哇!用了14年又8個月,真的該換新了,夠本了!
感謝分享!

楼主:
剛想到一件事 萬一我發錯版..請K我 我嚇到有一點呆掉了 另外 我還不滿10篇 還不能貼圖 暫時沒能放照片上來 請見諒

网友:
14年又 8 個月...  是該換新了!

熱水器也是可以維修的, 但要找有合格證照的技師維修. 過年前, 我家也找過合格的師父來修熱水器點火問題, 修好了就跟新的一樣! 一切功能正常!(我也偷學了不少)

网友:
這個應該不是點火裝置的問題吧 !!!

有可能是瓦斯沒點著 , 造成瓦斯大量溢出 !!!

而使的點火系統那邊著火 ~~~

指示燈走火真的很難想像咧 !!!

還是小心為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並沒有說是點火問題, 我指的是我家的熱水器修的是點火問題! 謝謝!

楼主:
感謝 jeanshyen 大的提醒 針對點火這個元件 我補充一下 他外觀看起來不大 大約是 2x2x3CM
上面有3組線 A:1.5v 1號電池輸入 B:點火輸出 C:點火指示燈 在點火元件上有標示 INPUT 1.5V / OUT 12KV
我猜想 12KV 應該就是拿來點火打出火星的線 這一組線外觀看起來完好 而且表面有包"隔熱材質" 這個"隔熱材質"
我不太了解他是什麼東東 但我曾經在有一次拆家中的飲水機處理不會加熱的問題時見過一樣的包覆
這次走火的指示燈線路 我在想應該不會是12kv 但他的特點是 只要開熱水後 點火裝置會一直不斷的點火
直到關掉熱水 在點火的"拍拍拍"聲音出現的同時 他會"同步的"亮一下 馬上滅掉
而且 這組線 也沒包覆"隔熱材質"
所以我才在想 除非 這個指示燈也是12kv在點亮 不然不致於走火成這樣 但看到12kv 又不敢跟他玩...
明天白天 我想我應該先去確認一下有沒有"漏氣" @@

网友:
偶有正式的證照呀
正確名稱叫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丙級技術士
偶過年回平鎮老家
把年資十幾年
中間壞了五六年的都沒修的熱水器
換個點火IC就恢復往日雄風了

依偶的判斷應該是漏氣後點燃燒到的
檢測方法點燃後用肥皂水噴管線
瓦斯要密閉空間5%以上忽然有火星才會氣爆
點燃中,漏的地方量大只會點著
所以應該不是很危險

點火IC有兩條粗黑線
你說那條有的會標HV,接末端是尖的點火針
另一條接旁邊的感應針
較細電線部份
紅接電池盒+
白接-
棕兩條接微動開關
橙接母火電磁閥
綠接主爐電磁閥
黑接地
以上是舊式
60秒偵測到沒熱度IC會把瓦斯關掉
新式多一條過熱裝置關瓦斯
好像也是紅的
接在熱交換器旁
新式的IC洗20~30分鐘也會關瓦斯

之前跟W大要過熱水器電路圖
它著重於點火IC部份
結果偶...看太不懂

楼主:
rex560810大 多謝指導 明天我會先去確認一下有沒有漏氣
再依照你說的線路也再確認一下 目前我只拆了皮己經燒燬的那條指示燈及線路 其他沒動
微動開關有看到 在我測試時 (為了安全 當然是沒有開熱水或瓦斯) 也有故意給他壓下去
發現壓下去就會有點火動作 看起來這個SW還正常 而HV 我是閃得遠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開熱水後 點火裝置會一直不斷的點火直到關掉熱水 ",
上面這句怎麼看都怪.....在下家裡的熱水器是沒點著火才會一直點說.
一旦點著了,沒必要一直點火吧....

网友:
14年又8個月.......
內部的鋼也早就生鏽了吧....如果已經生鏽....
建議你換台新的~~~因為~熱水器的正常使用年限為5年...超過就不能再繼續使用了..
會有這規定~~~就是怕萬一~~瓦斯的管線因為生鏽而外漏引發更嚴重的後果....
除非你那台熱水器是純白鐵打造的....

网友:
該不會是這個在作怪吧???

楼主:
向各位回報我昨天檢查的情形 打開瓦斯桶並按下防漏開關 讓瓦斯通往熱水器後 用肥皂水 在瓦斯桶上的接頭及防爆開關處
用油漆刷子塗上肥皂水 沒有發現漏氣 在瓦斯管至熱水器接口處也塗上 也沒有漏氣現象 索性整條瓦斯管(約2公尺長)都塗上
邊塗邊注意看 由於整條都有外包鋼絲編網 看了很久 沒有發現漏
再次打開面板 瓦斯經過水壓開關後 發現通往上方的一排一排爐口的地方 分出瓦斯的出口 將瓦斯送往上方的爐口的地方
中間完全沒有包覆 看起來瓦斯到了那裡 就直接在 空氣中往上"噴" 到爐口 如果真要說漏 這裡應該是漏最大
而且很明顯 但看起來好像是設計就是如此 那一排 "出口" 有固定鏍絲 沒有鬆動 感覺上出廠這裡是有原因這麼做的

回IKURA大 "連續點火"的問題 我不是很懂 印像中 以前看他是會一直點火直到關熱水 昨天又注意了一下 他點著主火之後
就沒有再點火了 昨天這台熱水器又正常工作 沒有聞到瓦斯味

shunxing大提醒生繡的地方 我說明一下 因為一向支持 妨害產業發展 這熱水器雖然放在室外陽台 但我家的使用習慣是
每天第一個洗澡的人去開瓦斯桶 也把蓋在熱水器上面的紙箱拿開放一邊 最後一個洗好後再過個十分鐘等散熱後
去關瓦斯桶並蓋上紙箱 所以氧化方面的問題不大 內部看起來還跟新的差不多 除了前天薰黑的面板 昨天檢查完順手擦拭
大部份恢復原狀 只有在水溫調節開關跟點火指示燈的塑膠蓋附近 因為有燃燒過 是焦黑的= =

wusiro大貼的圖外觀跟我這台的不同 看圖有幾條細線 2條粗線 應該功能是一樣的 就是電池進來後的點火輸出的東西
應該是rex560810大說的"點火IC"

線路方面 我昨天再巡了一下 原本該有的都完好 接點 插頭 看起來正常 除了因為燒外皮燒掉被我拔除的指示燈線之外
外觀正常 也沒有被燒到 再來應該就這幾天我再注意看看點火動作了 這2天看來沒有異狀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
感覺可以再用下去 繼續妨害產業發展 ^^

楼主:
感謝各位的提醒跟建議 由於我沒把圖貼出來 只能一直用說明的 造成大家沒圖可參考 跟大家說一下 sorry 過一陣子混到10篇 應該就可以補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過一陣子, 只要爬爬文回覆一下就滿 10 則了! 就可以貼圖了! 新手區與發文規則先去看一下吧!

請你先看一下版規好嗎? 謝謝!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网友:
點火動作不良
檢查看看水盤有無誤動或是動作不良
水盤就是冷水進去的第一個元件
當你開熱水時.就會進冷水
水盤上會有一個桿子昇上來壓動開關
這時電子點火器會動作(就會有點火拍拍的聲音)
然後點燃母火在點燃主火後拍拍的聲音就應該停止了.
母火點燃後主火才會放瓦斯出來點燃
如果主火放瓦斯先後點燃母火.就是爆燃.所以一點要放在通風良好的地方

1號電池出來給點火指示燈的電 可以走火到引燃透明塑膠片.. 再引起地面.
^^^^^^^^^^是不會走火的.那是母火或是主火氣爆燒的.

网友D:
瓦斯器具個人感覺很危險最好換電熱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瓦斯器具個人感覺很危險最好換電熱水器

電熱水器也很危險.....只不過因為電熱水器有漏電保護開關...所以並沒有災情傳出....
其實瓦斯熱水器只要依照規定安裝在通風良好的""室外""(最好在室外屋頂..)就不會有問題...
會發生一氧化碳的...說熱水器在室外...結果..是在戶外沒錯...但他又裝了氣密窗..
熱水器卻又成了..在室內.....就引發嚴重後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點火針旁有個母火瓦斯出口
沿著它有條細銅管接到母火電磁閥
細銅管兩頭接點上都要用肥皂水測漏

楼主(2010-03-30):
感謝有指教的大大們 也再次向大家回報一下^^
這台熱水器 經過上次的漏氣檢查後 原本打算打算觀察個10天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後遺症什麼的 再決定是不是該換掉
一個多月以來的使用 到現在一切正常 除了中間因為電池沒電 更換過 以及瓦斯用完 又叫了一桶新的之外 沒有任何問題
有另一位做水電的朋友說 他有遇過跟我這差不多的案例 他說研究上次他那位客人的使用情形 應該是瓦的的輸出量調太大了
也就是 水溫調在最高 造成火一直燒得太旺 以致有一些燒到外殼來 或是持續的高溫引燃了塑膠製的零件 才引起這個狀況
目前我有將溫度降低到原本的6成 以策安全 再來夏天到了 應該又用不到它了 再用到應該是10月的事了^^
以上可怕的經驗 提供各位留意安全

网友:
偶調水量跟瓦斯的方法是
先把水量調到足夠大
瓦斯再調到夠熱就好
這樣洗澡就直接開熱水那邊
據說這樣比較省瓦斯
先決條件是熱水那邊的水量要夠大

网友:
建議~~~~檢查過沒漏氣之後...最好把熱水器內部右上有個過熱開關換掉!!

因為那個東西在過熱時會切斷瓦斯...藉以停止點火..以防發生火災!!

10多年的老東西了~~~~最好把它當定期更換件較保險!!

小弟的淺見!!!!

楼主:
收到 感謝指導^^
明天白天再拆開體檢一下 同時也會試著找看看"過熱開關"的位置 如果沒有問題 就差不多可以封存到冬天再開機^^

网友(2011-01-05):
需注意是常開型還是常閉型

网友:
使用14年的熱水器  已經很老舊了
應該是熱交換器出現問題了吧 (又稱水箱)
請檢查水箱蜂巢是否嚴重積碳毀損變形
冬天一到 熱水器習慣開大火  積碳容易引起火苗掉下來
有則新聞報導  熱水器下方的洗衣機燒毀了 有可能是這原因造成的
建議熱水器下方不要放置物品

楼主:
使用14年的熱水器  已經很老舊了
應該是熱交換器出現問題了吧 (又稱水箱)
請檢查水箱蜂巢是否嚴重積碳 或毀 ...
引用 网友F:

想不到我去年過年發的文 被抓到了 又出現在上面@@
還是感謝指點的2位朋友 上次檢查時 看起來水箱外觀沒有異樣 今年轉冷後 開封用到現在 又換了桶瓦斯了 目前表現良好 除了上次外觀燒得好像是火災現場外... 使用上沒有問題 前幾天還有再用肥皂水檢查是否漏氣 也沒有看到那裡冒泡泡...
熱水器下方 沒有放任何物品 經過上次開關的膠塑頭燒到掉在地上 還在燒被我看到之外 使用到目前沒有再出現其他狀況.. 看到上次燒到掉在地上還在燒的火光 也嚇了很大一跳 當然會更注意他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