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兩用熱風槍與烙鐵的選擇

楼主(2010-02-18):
小弟想買兩用的熱風槍與烙鐵
但是看幾款
不知該如何選擇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28?u=ic995@kimo.com
Y拍上的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bakko898&o=4
露天上的

但是這一個賣家
有好多款式
不知該選哪一個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謝謝...

网友A:
你買898系列就可以了 汞普式的熱風機不建議你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買898系列就可以了 汞普式的熱風機不建議你買

請教前輩
該如何分辨
泵普式
還是其他方式
謝謝....

网友:
有風管由熱風主機接出來的是泵浦式,風量較小,適命小元件的更換時使用.

网友:
氣泵式我記得 W大比較推薦,說是不建議用手把有風扇的 ,雖是'08年資料,總是參考專家的意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1%E9%A2%A8%E6%A7%8D
但是我也才買一台898A+,看來看去不知道到底該選哪一台,我是新手啦,還不太會用,熟悉中.....
有橡皮管從機台直接接出來是氣泵式,裡面有一台氣泵。機台有電源線接頭的是風扇式,手把稍胖,看得出有風扇孔。應該是這樣沒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