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夢機製作~~~

楼主(2010-02-19):
礙於檔案我還沒有上傳的權利
所以麻煩用免空下嚕

http://rapidshare.de/files/49169 ... __27231___.rar.html

网友:
請你先看一下版規好嗎? 謝謝!
http://bbs.pigoo.com/announcement.php?id=90#90

网友:
很好奇做夢機是什?
載下樓主連結檔內容再貼上來
原來是雜音產生器
早期我都用來模擬樂器 鈸 的聲音
或射頻收音機的雜訊

夢境是私人化的東西,因此它不能真正經得起科學調查方法的檢驗。但十八世紀英國詩人高爾烈治說他曾在夢中聽見有人逐字朗誦“忽必烈汗”的詩句。瑞士 的精神病醫生容格發現夢境是思想秘密的深處一扇”隱藏的門”,聖經上,約瑟為法老王詳夢而挽救了埃及受饑荒的威脅。你能說,高爾烈治是騙人的嗎?容格和所 有近代的精神病醫生借用他的技術是被誤導了嗎?約瑟機靈地介入埃及的經濟只是一個幸運的偶然事件嗎?
  做夢機是每個人都樂意組裝和試驗的製作,它也是很有用的。它的功能是產生鬆馳的催眠訊號,有助你晚上好好地睡上一覺。
  我們認為睡眠是一個休息的時間,可是大多數人的晚上是在緊張的狀態下渡過的,以至沒法達到恢復精力。的預期目的。我希望在早上起床時感到完全清醒和精力充沛,而不會頭昏眼花和淚眼模糊。
  做夢機的原理是產生粉紅噪音。粉紅噪音的聲音類似海邊的拍岸濤聲,樹林間的風聲或者細雨聲,是很富詩意的,聽起來使人很放鬆的聲音。
  如果功率與頻率的變化成反比,雜訊含有較多的低(紅色)頻,因而稱為粉紅雜訊。在半導體器件中,1/f(粉紅)雜訊在1KHz以下占支配地位。
  開始組裝做夢機之前,必須決定是只組裝簡單的部分還是組裝整個製作,因為兩者的元件佈局稍有不同。簡化的電路可以讓你花費不多就可一嘗做夢機的 滋味。圖(1)就是它的電路圖。你必須把它的輸出連接到高傳真放大器才能聽到聲音。圖(2)是做夢機的擴展電路它具有自己的電源,放大器,揚聲器和控制 器。

電路工作原理
  在圖(1)的簡化電路中,齊納二極體產生了雜訊電壓,由增益為21/2的TR1作緩衝和放大。電容把較高的頻率稍為濾去,按著就把輸出饋至外部的音訊放大器中。
  圖(2)的做夢機稍為複雜,但在原理上很相似。它可以改變聲音的音量和音色,並把電路的輸出調整到最大。 RV1調節ZD1的工作條件,使它可以產生最大輸出。 TR1把輸出放大了許多, RV2調節高頻截止的陡度。 IC1把聲音放大然後驅動揚聲器。
  R4調節IC1 的電壓增益,C6減小放大器在高頻時的增益並使之穩定。R5和C9使放大器的負載更能抗拒高頻以獲得瞬態回應和穩定。IC2 是穩壓器,為電路提供固定的12伏電源。
  測 試
  在通電之前,要確保在熔斷器座內有適合的熔絲,並且要仔細檢查電源的連接線。預凋電位器RV1和其他兩個電位器應調在當中的位置。把做夢機通電之後,如果一切正常,你可以從揚聲器聽到柔和的嘶嘶聲,如果揚聲器出現其他聲音,就要馬上關掉電源。
  如果揚聲器完全沒有聲音,應檢查氖燈是否發光,如果氖燈不亮,那就關掉電源,並再次檢查熔絲和電源接線,如果氖燈發光,可用萬用電錶檢查濾波電容C12兩端電壓是否大約17伏。如果不是,要檢查電源的元件,特別要確保整流器正常工作。
  如果上述-切正常,要檢查一下電路板的電源經IC2 調壓後是不是12伏。電壓太高幾乎可以肯定是穩壓器損壞了,或者穩壓器(IC2 的中心管腳焊接不良。電壓太低及穩壓器的接頭很熱則表示電路板上有的地方焊接短路或者IC2 損壞了。無論是哪種情況,都要關掉電源,以免故障蔓延。
  一切檢查正常後,可調整RV1看是否會發出聲音,把它慢慢從一端轉到另一端,如果仍然沒有反應,用稍濕的於指接觸RV3的中央接腳,如果IC2 工作正常,揚聲器就會發出明顯的交流聲。作進一步的測試要避免觸到電源的按線。如果用手指接觸的試驗沒法從放大器得到反應,可從RV3拆去引線1,再試- 遍,如果仍然沒有反應,。就是電路的放大器部分出現故障了。
  模一摸IC1 看是否發熱。如果沒有發熱,可以檢查各處的電壓來找出電路板上出現問題的區域。把萬用表的負極接IC1 的管腳4,正極接管腳6,看是否12伏。檢查C8的正極是否也是12伏,如果不是,要檢查揚聲器的連接線。
  IC1 腳5的電壓應該是6伏。如果不是,可把腳3和4連接在一起,如果此時腳5電壓為6伏,那就要檢查RV3的接線了。如果電壓仍然不是6伏,保留兩管腳的接線,再把C7的一端從電路板上拆下。如果這樣能使管腳5的電壓等於6伏,那就是C7壞了,要把它更換。
  如果仍然不行,可把C7的接線接上,再把C5的一根連線拆去,如果這樣能消除故障,就要把C5更換;如果還不能消除故障,可把C5的接線接回,再對C6作同樣的檢查。
  如果這些檢測都無效,那就是IC1 損壞了,要把它更換。如果你對你的焊接技術不太放心,最好就使用IC插座,這個IC是整個電路板上最易損的元件。
  如果電路板的放大器部分能夠工作(用手指接觸有交流聲,一但卻沒有雜訊),可以檢查TR1集電極和射極之間的電壓,它至少應該是1.5伏,如果 大於1.5伏。那並不要緊。如果小於1.5伏,可以試調RV1。如果這樣做不能使它協調,可以用一個4.7K的電阻跨接在RV2的S和2兩端(圖4).如 果這樣做還是不行,就應檢測R2和C3兩端的電壓。在正常情況下R2和C3兩端的電壓應為2.5伏左右,根據RV1的調節而改變。調節RV1如果電壓沒有 改變,可以檢查齊納二極體ZD1的電壓,如果不是6.8伏,這個齊納二極體就是壞了,接著,再檢查TR2的射極電壓。如果調節RV1並沒使射極電壓發生變 化,那就要懷疑是RV1或TR2壞了。如果TR2的射極電壓能隨RV1而變,但TR1的射極用壓卻不隨V1而變,那就可能是TR1有何題了。
跨接在RV2兩端的電阻如果有幫助的話,可以仍然留在那裡。IC1 測試完成後,要馬上拆去IC1 接腳3和4之間的連接。一切都正常工作時,要小心調整RV1以達到最大的音量,接著就可關上盒蓋,準備去做夢了。
  做夢機的使用
  做夢機對夜睡不寧的小孩特別有用,它也可以讓家裡其他人熟睡。
  把做夢機放在你的床邊,把音量和音色控制調節到你所適合的要求,然後躺在床上,集中注意它發出的聲音。過-會,它開始發生催眠作用,很快你就會被聲波帶人夢鄉。
  如果你早上醒來後,確實想起床,如果你感到生氣勃勃和很機靈,在上班途中又不會打瞌睡,你就知道。夜裡睡得很好了,最初幾次出現這樣的情況,你會覺得是不尋常的。
  只要你用過一次做夢機,你就會注意到一些做夢中的經驗。如果你能完全控制夢中的行動,這種神志清醒的夢是很刺激的。在夢中你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人會對你的夢竊竊私語,因為只有你才知道在做什麼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