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充電器拆解

楼主(2010-02-19):
很簡單的東西拆解~~
看了別打我==

http://rapidshare.de/files/49169 ... 6___35299_.rar.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充電器,改一下好嗎?

网友:
 W大指的是「有錯字!」
麻煩大大您改一下好囉!
這種充電電路,算基本電路,變壓器直接將電壓降到剩幾V的交流電壓,經過二極體做半波整流,同時也防止電流逆衝,達到限流效果,指示燈是隨著充電電流而有明暗變化,在低壓的情形下,可不用限流電阻。6歐姆的電阻為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