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沒有接觸點如何充電?

楼主(2010-02-19):
很久以前看過一個刮鬍刀下面沒有常見的接頭 整支是防水的
要充電的時候 只要放到一個平滑的座上  就可以充電
很神奇 顛覆以往的充電方式 不需要金屬接點來充電
最近在電視上又看到相關產品越來越多
所以我想現在可能有人拆過  所以來請教一下大大

下面是我的2個推測
1.是不是將變壓器線圈拆開放在2邊  利用電磁感應原理充電 ?
2.以前還有看過有一種電磁轉換功率的研究
大概原理是
只要雙方振幅一樣就可以將能源轉移過去  但那是用在太空中微波傳送能源到地面上的技術
前一陣子電視上也看過台灣在討論特斯拉(通古斯事件是不是他幹的?)
也有秀這種機器  但是很大一台  應該不適合這種小家電
原理是不是一樣?

請教這個東西的原理到底是? 有空的人來討論一下吧

网友A:
沒那麼複雜,祇是一般變壓器的原理而已,將一次測做在充電側,二次矽鋼在機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那麼複雜,祇是一般變壓器的原理而已,將一次測做在充電側,二次矽鋼在機身

跟我想的一樣......
不過....這樣更浪費電......

网友B:
它的效率不高。
但是…………安全

你可以看到還有電動牙刷也是這樣玩的。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16&t=291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的效率不高。
但是…………安全

你可以看到還有電動牙刷也是這樣玩的。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16&t=29134

沒想到裡面還討論了微波原理....有的人還想到它會被廣泛應用...很難喔...
因為它是一種強烈的電磁波...還會穿透過人體...要是真的被廣泛應用...
下場應該跟手機的基地台一樣....而且~微波有多強呢...
看看我們的微波爐就知道了....能達到充電的能量..那可不是微波爐的微波可以比擬的

网友:
利用變壓器感應電勢原理來充電。
效率不高,要提高效率,必須提高頻率,也需達到諧振,方可有最大功率轉移。
該技術目前在電力工程上,有很多工程師一直努力想要突破瓶頸,以後3C低耗電的產品就可以無線充電。
曾看過學弟做過這樣的科展,還真的有做出成品,但電壓、電流均不高,自己設計上還有技術瓶頸。

楼主:
哦 原來是這樣 那我第一種假設對囉 也是利用變壓器原理  把鐵心拿掉了
這種產品好像越來越多了耶
這樣也有好處  不會接觸不良
上次拆一台船井的無線電話 充電接頭都被氧化
裡面電源部份的線路都腐蝕光了  舉雙手投降..........

网友:
其實,我們常會用的門禁管理的RFID卡片的通訊。也有用到這個東西。
在卡機那邊是一直發射出電波,而卡片則是在接”近”時,充電了那麼一下子。就夠去運算,跟丟出訊號了。也是利用無線傳送電力呀。

楼主:
說到門禁 我們大樓的感應卡薄薄的一片 拆開後裡面是一個很長很細的銅線所繞成的電感  也是這個原理嗎?

那麼提款卡和門禁卡放在一塊會不會被消磁?  因為感應過程會有電磁場變化......
以前就一直懷疑  很早以前有一次把郵局的全新提款卡消磁......但卻又沒證據
後來不放在一起就沒這種情形  等換了IC卡才敢放在一起
電磁原理真是應用廣泛哩
前幾天的電視還播出利用鋁箔紙躲過賣場監測器的新聞哩n_043|

网友:
有玩過無線電的人應該會知道 !!

利用 無線電發射 用一線圈來感應 !!

可以直接點燈小燈泡 !!!

這原理應該是差不多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到門禁 我們大樓的感應卡薄薄的一片 拆開後裡面是一個很長很細的銅線所繞成的電感  也是這個原理嗎?

其實,那個線圈有兩個功能,第一個功能是在一開始時,當做變壓器。”隔空”取電用。
第二個功能是在它要把訊號傳回去時,當”天線”使用。

那這個卡,會不會影響你的磁卡?基本上,不會。因為它是一種被動式的東西。
它本身沒有能量,能量是由外面給它的。它也不會蓄電。
不過,如果又跟手機類放在一起,我就不保證了。因為手機的天線會一直跟基地台有”往來”
什麼都不怕,就怕個萬一,它跟你的磁卡,或是晶片卡的有的沒有的產生”互動”那就沒了。
我自己的儲金簿跟手機放在一起,磁條資料常常不見。把它放在桌上,就不會有這個現象。
(但是,這個實驗結果未具科學統計,聽聽就好)

再說到賣場的防盜。它用的只是一個特定的頻點的感應。如果你把天線蓋起來。那自然就不會有反應了。
這個本來就是它的缺陷了。只是電視不該把這個技巧報導出來給人學習吧。

网友:
照電機學的理論部應該有效率的問題,扣除銅鐵損,一次側功耗=二次側功耗 v1*i1=v2*i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那個線圈有兩個功能,第一個功能是在一開始時,當做變壓器。”隔空”取電用。
第二個功能是在它要把訊號傳回去時,當”天線”使用。

那這個卡,會不會影響你的磁卡?基本上,不會。因為它是一種被動式的東西。
它本身沒有 ...

線圈的話在雷射印表機的感光滾和碳粉內的感應計數器也是用線圈的,不知道原理是否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耶。
其實,電生磁,磁生電。都這樣用來用去的。
題外話是有一種無刷馬達。
有人是用霍爾元件去感應它的位置。
而也有人是利用它本身的線圈跟磁鐵所產生的反應來偵測位置。

其實,原理大都在我們國中、高中就都教過了。
怎麼應用就看我們的想像空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