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GM3主機板不過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0-02-19):
大家好
因小弟新手無甚麼修主機板的經驗
手上有一片MSI 945GM3的主機板不過電無法觸發開機
所以可以確定+5VSB的電路上可能有問題,但不知如何查測
機版全圖如附件,圈出的是之前電容爆將更換後的地方

我對地阻值量測發現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但做多都不超出.500(我是打嗡鳴那一個檔位)
最低才只有.170而已

請問這類問題如何維修呢?3Q

网友:
請把照片改成版規 規定的大小...
不然你這帖~~會被版主給刪了...

网友:
大大您好,待機電源不正常,就往待機電源查!
會使用到待機電源的電路,舉凡網路晶片、南橋等,都是檢查對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實在對不起不知道如何貼圖,發現貼圖需輸入網址才能貼才用附件抱歉~以後改進~
讓小弟先瞭解如何貼圖和規定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一下!那不就機板的範圍很大囉因南橋連接相當多東西而且小弟新手不知如何量測晶片這些東西好壞
如果像三隻腳那個MOSFET控制晶片也是要量這麼多就是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其實貼圖的問題版內已經有很多人提問過也有解答了.....
看樣子有必要讓版主把那帖置頂了....放在打屁閒聊區之中
自己去找一下吧...當初也是我先發現不能貼圖提出的討論...
由2位元老級的大大幫忙解決問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大大的指正我已經先行將圖片縮小囉3q

後來收尋一下無法開機文章發現這類情形跟南橋有關但有幾個問
1.南橋腳位沒出又用散熱片押著如何知道他好壞(那不就需要設備銲下來測試
2.為何機板上的電源mosfet有些中間一點亮亮圓圓的是不是燒掉的情形量測它有阻值
但就是有其中兩顆有其他沒有
3.這些電源ic和晶片大家如何測試他好壞呢?用示波器查訊號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不起! 由於我實在看不懂你的問題,所以沒辦法幫忙提供意見n_073|

就請樓下看得懂得大大們幫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無法開機原因很多 一一  你用3用電表 測過 MOS FET了各腳位了嗎 查看是否已貫穿 引起不開機 優先檢查 20-24P 接頭附近的MOSFET
而且 你帶機電路都不正常了一一怎不先由這方面查起
 部上CPU 檢測 CPU 旁的電源IC是否過電一一 仔細用電表 查看各零件是否異常短路 或電阻異常無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大您好,先不要管電源IC,也先不要管南橋本身。
要檢查的是,南橋需要的待機電源有沒有出來,在待機狀態下,南橋應有它需要的工作條件,power、clock,這兩點需要滿足。
當您打開電源供應器的電源,主機板上量的到+5VSB嗎?如果量不到,上述的問題就先不用查,您要查的是,為什麼主機板上+5VSB有短路?

另外,元件的基本認識要清楚喔!

楼主:
無法開機

今天將無法觸發的這一塊主機板無法觸發開機機板在拿來檢修
後來想看看南北橋外觀是否完好把散熱片把下來發現北橋晶片黑的
旁邊一塊黑塊不知道是不是代表北橋KO囉
機板目前無法+5VSB觸發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沒有關係,那是正常的,晶片在製造時,晶圓切割下來,固定在PCB板上用的膠。

前面已經提過囉!無法觸發的檢查方向。並非檢查北橋喔!

网友:
論壇上微星的技術資料相當多,既然沒辦法上電觸發開機,會不會跟

微星的開機復位晶片有關呢?怎麼一下子就殺到北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謝謝大大的告知
我之前有爬文是說跟南橋還有IO晶片還有電源控制IC和電源MOSFET有關
我會看南橋存好奇看一下外觀是否故障

目前手上只有烙鐵和一具二百多元的數位電表所以能量測的東西不多
今天在拍賣王有買一具高檔一些的電表囉因該明天會到

目前我是從MOSFET量測,但遇到一點問題,之前爬文看有關測量mosfet都是要焊下mosfet測量
但小弟功力不足所以都未弄下測量,所以想請問,不管我是探棒放GD或GS還有DS都有阻值
不知這事正常嗎?還是因為沒有弄下來的關係,爬文有說GS和GD都是絕緣的但為何但實做測量
跟爬文教學都不太一樣,唯一我只是沒有弄下測量而已,請問一定要弄下來嗎?如何才正確呢?3Q

補充一下當機板插上power但未通觸發開機可聽power發出滋滋聲音,不知這是一個線索嗎?

楼主:
回复 网友H:

存好奇跟亂猜測反正自己練習又沒壓力
加上只有電表和烙鐵兩樣東西其他設備都沒有

只是就版主說的不要只會換機板那邊都不知道而以存研究

网友I:
power發出吱吱聲應該為power本身的問題,至於未為何會吱吱聲,論壇內有很多有寶貴的維修資料,如果你有興趣詳加了解,你一定可修好它。
mos建議你還是拆下它測量較準吧,畢竟我們是菜鳥,不是像wish大或版內幾位高手高高手單用經驗就可判斷mos好壞,慢慢來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I:
power發出吱吱聲應該為power本身的問題,至於未為何會吱吱聲,論壇內有很多有寶貴的維修資料,如果你有興趣詳加了解,你一定可修好它。
mos建議你還是拆下它測量較準吧,畢竟我們是菜鳥,不是像wish大或版內幾位高手高高手單用經 ...

就算憑經驗~~~~也未必能抓出正確問題.....
我都一定要拆下來測量阿.......不然只在那邊看....看久了你的腦袋也炸了.....

提外話.....我的ACER~290~CL51~..修到現在也只能修到可以將電路保護修到可以觸發開機...
但是~~還是不能正常使用阿.......我已經修到快起笑囉....不會真的要我換南橋吧...我還不想現在就判它死刑...

网友:
不過電指的是..PW-ON短路觸發時沒有反應,還是風扇有轉一下就停了呢?
若是前者,請先查開機電路部分,從24pin ATX接口查起,到msi專用的開機晶片、I/O晶片、南橋及到PW-ON插針處的線路中間的零件
若是後者,先將12V電源線拔起,看是否風扇會繼續轉
處理完以上步驟後,再考慮要不要把mosfet拆下測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最近這幾天很倒楣都遇到同樣問題,已經有三片不同家機板+5vsb有過電燈有亮
但無法觸發開機,風扇也都不動一下,外觀看都沒有燒掉的跡象

開機晶片電表因該似乎不能量測,也許小弟學藝不精請大大指點量測方法
還有如何判斷哪顆晶片市開機晶片和io晶片,因上面都是數字英文
輸入數字英文上網收尋嗎?第一次Q板一大推問題請教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K:

基本功要打好,修主機板具有一定門檻,電學的知識、主機板的上電原理流程,都需具備,論壇內有不少文章。主機板上的元件,基本要會看。就大大您的板子,以下圖來說,黃圈圈起來的,1是微星的專用開機晶片(只要壞這顆,大多沒轍,沒有其他能夠代換,需原型號代換),2是IO晶片,3是CPU VRM的電源管理晶片,小弟我僅簡略列出這三個,還有很多,這就需要大大您自己挖寶藏囉!

网友:
回复 网友K:

電表可以做初步量測
不管是甚麼ic,要測量的話,一定要先找出它的datasheet,看接腳定義才可以測量啊
輸入的接腳是否有輸入,再看有輸入後是否有輸出?
當然啦像南橋那種bga沒有外漏接腳的,是真的無法量測
只能從外圍電路邊量邊猜...

您說要教你怎麼量測,不是不想教你
而是您若沒有一點的基礎,很難告訴你要怎麼做
不是要損你,您若連I/O是哪顆都搞不清楚...
建議您多爬文,加強基礎才是入門最快的方法

网友:
感覺這塊機板好高級唷:)

网友(2010-03-31):
MSI主板保固3年如果沒把握秀送修吧!
因為萬一是微星的專用開機晶片壞了外面還買不到
7267我記得我當初在MSI的BGA室還蠻常換他的北橋

网友:
10樓的Chen說的沒錯,先確認5VSB有無出來,5VSB透過APL1085轉3VSB連到power button上,確認pwrbtn訊號是否正常(正常為high,3.3V左右),若不正常找一下APL1085或其他5VSB轉3VSB的東西,華碩板子都在PCI slot旁,看了一下樓主的圖猜測有可能是爆電容旁邊那顆三隻腳的,因為看起來長的很像,無奈圖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1-06-16):
主機板換電容或是簡易的維修還可以,如遇到IC晶片如I/O、南北橋晶片還是找專業人士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