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效應管的簡單檢測

楼主(2010-02-19):
工具採用用指針式萬用表。
(1)用測電阻法判別結型場效應管的電極
  根據場效應管的PN結正、反向電阻值不一樣的現象,可以判別出結型場效應管的三個電極。具體方法:將萬用表撥在R×1k檔上,任選 兩個電極,分別測出其正、反向電阻值。當某兩個電極的正、反向電阻值相等,且為幾千歐姆時,則該兩個電極分別是漏極D和源極S。因為對結型場效應管而言, 漏極和源極可互換,剩下的電極肯定是柵極G。也可以將萬用表的黑表筆(紅表筆也行)任意接觸一個電極,另一隻表筆依次去接觸其餘的兩個電極,測其電阻值。 當出現兩次測得的電阻值近似相等時,則黑表筆所接觸的電極為柵極,其餘兩電極分別為漏極和源極。若兩次測出的電阻值均很大,說明是PN結的反向,即都是反 向電阻,可以判定是N溝道場效應管,且黑表筆接的是柵極;若兩次測出的電阻值均很小,說明是正向PN結,即是正向電阻,判定為P溝道場效應管,黑表筆接的 也是柵極。若不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調換黑、紅表筆按上述方法進行測試,直到判別出柵極為止。
(2)用測電阻法判別場效應管的好壞
  測電阻法是用萬用表測量場效應管的源極與漏極、柵極與源極、柵極與漏極、柵極G1與柵極G2之間的電阻值同場效應管手冊標明的電阻值是否相符去判別管 的好壞。具體方法:首先將萬用表置於R×10或R×100檔,測量源極S與漏極D之間的電阻,通常在幾十歐到幾千歐範圍(在手冊中可知,各種不同型號的 管,其電阻值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測得阻值大於正常值,可能是由於內部接觸不良;如果測得阻值是無窮大,可能是內部斷極。然後把萬用表置於R×10k檔, 再測柵極G1與G2之間、柵極與源極、柵極與漏極之間的電阻值,當測得其各項電阻值均為無窮大,則說明管是正常的;若測得上述各阻值太小或為通路,則說明 管是壞的。要注意,若兩個柵極在管內斷極,可用元件代換法進行檢測。
(3)用感應信號輸人法估測場效應管的放大能力
  具體方法:用萬用表電阻的R×100檔,紅表筆接源極S,黑表筆接漏極D,給場效應管加上1.5V的電源電壓,此時錶針指示出的漏源極間的電阻值。然 後用手捏住結型場效應管的柵極G,將人體的感應電壓信號加到柵極上。這樣,由於管的放大作用,漏源電壓VDS和漏極電流Ib都要發生變化,也就是漏源極間 電阻發生了變化,由此可以觀察到錶針有較大幅度的擺動。如果手捏柵極錶針擺動較小,說明管的放大能力較差;錶針擺動較大,表明管的放大能力大;若錶針不 動,說明管是壞的。
  根據上述方法,我們用萬用表的R×100檔,測結型場效應管3DJ2F。先將管的G極開路,測得漏源電阻RDS為600Ω,用手捏住G極後,錶針向左擺動,指示的電阻RDS為12kΩ,錶針擺動的幅度較大,說明該管是好的,並有較大的放大能力。
  運用這種方法時要說明幾點:首先,在測試場效應管用手捏住柵極時,萬用錶針可能向右擺動(電阻值減小),也可能向左擺動(電阻值增加)。這是由於人體 感應的交流電壓較高,而不同的場效應管用電阻檔測量時的工作點可能不同(或者工作在飽和區或者在不飽和區)所致,試驗表明,多數管的RDS增大,即錶針向 左擺動;少數管的RDS減小,使錶針向右擺動。但無論錶針擺動方向如何,只要錶針擺動幅度較大,就說明管有較大的放大能力。第二,此方法對MOS場效應管 也適用。但要注意,MOS場效應管的輸人電阻高,柵極G允許的感應電壓不應過高,所以不要直接用手去捏柵極,必須用於握螺絲刀的絕緣柄,用金屬杆去碰觸柵 極,以防止人體感應電荷直接加到柵極,引起柵極擊穿。第三,每次測量完畢,應當G-S極間短路一下。這是因為G-S結電容上會充有少量電荷,建立起VGS 電壓,造成再進行測量時錶針可能不動,只有將G-S極間電荷短路放掉才行。
(4)用測電阻法判別無標誌的場效應管
  首先用測量電阻的方法找出兩個有電阻值的管腳,也就是源極S和漏極D,餘下兩個腳為第一柵極G1和第二柵極G2。把先用兩表筆測的 源極S與漏極D之間的電阻值記下來,對調表筆再測量一次,把其測得電阻值記下來,兩次測得阻值較大的一次,黑表筆所接的電極為漏極D;紅表筆所接的為源極 S。用這種方法判別出來的S、D極,還可以用估測其管的放大能力的方法進行驗證,即放大能力大的黑表筆所接的是D極;紅表筆所接地是8極,兩種方法檢測結 果均應一樣。當確定了漏極D、源極S的位置後,按D、S的對應位置裝人電路,一般G1、G2也會依次對準位置,這就確定了兩個柵極G1、G2的位置,從而 就確定了D、S、G1、G2管腳的順序。
(5)用測反向電阻值的變化判斷跨導的大小
  對VMOS N溝道增強型場效應管測量跨導性能時,可用紅表筆接源極S、黑表筆接漏極D,這就相當於在源、漏極之間加了一個反向電壓。此時柵極是開路的,管的反向電阻 值是很不穩定的。將萬用表的歐姆檔選在R×10kΩ的高阻檔,此時表內電壓較高。當用手接觸柵極G時,會發現管的反向電阻值有明顯地變化,其變化越大,說 明管的跨導值越高;如果被測管的跨導很小,用此法測時,反向阻值變化不大。

网友(2010-11-18):
感謝提供資料

网友:
沒有排版讀取來有點吃力

网友(2011-03-29):
漸漸有概念了
我是用數位電表

网友(2011-04-30):
我的基礎知識來自 痞酷論壇 前輩及成員的付出
有您們在
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