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萬用表使用問答

楼主(2010-02-19):
1、蜂鳴器功能是做什麼用的?
答:蜂鳴器功能,是萬用表的附加功能,一般做在2KΩ檔,一般是當測量阻值為50Ω以下的線路(或電阻)時,內置蜂鳴器發聲。這個功能在實際中,作用很大,可以提高測量線路通斷的工作效率,是電子檢修的必備功能。
2、為什麼數字萬用表在200Ω檔短接不回零呢?
答:在200Ω檔,由於線路、儀錶內阻及接觸點存在阻值,所以短接時,有一些尾數是正常的,這個尾數在使用中會越來越大,不可調整,但是可以通過擦洗線路板、緊密接觸點來減少數值。可以在使用中,先短接,並記下數值,在測量中減去就可以了。
3、如何確定萬用表是好的?
答: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將每個功能量程都試一下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檢測時,先要找到檢測源,但是一般用戶都自備標準檢測源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檢測就可以用定性加一點定量的方法來測量。基本方案,就是找到檢測源,然後按著說明書使用一遍就行了。
4、如何校對萬用表?
答:萬用表與其它測量儀器一樣,出廠時,廠家都是調校好的,所以如沒有什麼大的明顯的問題,請不要隨意調校。現在的萬用表,其表頭一般 是一個電壓表,所以要校對其它檔位時,一定要先調校直流電壓檔,這一檔就是業內人士所稱的基本檔,這一檔一失准,基本上每一檔、每一功能(電阻檔除外), 都有可能失准。一般萬用表會在每一個功能設置一個電位器(如直流電壓檔)或多個電位器(如溫度檔),也有沒有設置電位器的(如電阻檔)。有電位器的好辦, 輸入檢測信號,再直接調校就行了;沒有電位器的,一般不會失准,萬一失准的話,有可能是儀錶損壞或者線路接觸不良所引起的。
5、如何判斷(檢測)萬用表的直流電壓檔(DCV)是好的?
答:檢測時,先要找到檢測源,因我們是定性加一點定量測量,所以可用的檢源很多,家用的檢測源有,1.5V鹼性/碳性電池(1號、5號/AA、7號 /AAA)、1.2V充電池、手機充電器、電源適配器等等。檢測時,將萬用表撥到所需的直流電壓檔,按說明書插好表筆,連接好檢測源,在液晶上讀取讀數就 可以了,只要測量的數值,在所標稱的電壓左右就可以了。
PS:再重複一遍,我們是定性加一點定量測量,所以才可以用這些源,因這些源的電壓不是很穩定,像1.5V的電池,新電池有可能達到1.6V多,舊電池則可能只有零點幾伏的電壓。
6、使用萬用表的安全注意事項是什麼?
為避免可能的電擊和人員傷害,請遵照以下規則:
a.不要使用已損壞的儀錶。使用儀錶前請檢查儀錶外殼,並注意連接插座附近的絕緣性。
b.檢查測試表筆,看是否有損壞的絕緣或裸露的金屬,檢查表筆的通斷性,並在使用儀錶前更換損壞的表筆。
c.當操作出現異常時,請不要使用儀錶,因此時保護可能已損壞。當有懷疑時,請將儀錶送去檢修。
d.請不要在爆炸性的氣體、蒸汽或灰塵附近使用本儀錶。
e.請不要在任何兩個端子或任何端子與大地之間輸入超過儀錶上標明的額定電壓。
f.使用之前,請使用儀錶測量一個已知的電壓來驗證儀錶。
g.當測量電流時,請在儀錶連接入線路之前關閉線路的電源。
h.當檢修儀錶時,請只使用標明的更換部件。
i.在測量交流電壓30V均值、42V峰值或直流60V以上時,請特別留意,因為此類電壓會導致電擊危險。
j.使用測試表筆時,請保持您的手指在表筆的擋手後面。
k.在測量時,請先連接公共測試表筆(黑表筆)再連接帶電表筆(紅表筆);斷開連接時,請先斷開帶電表筆,再斷開公共表筆。
l.打開電池倉時,請將所有測試表筆從儀錶移走。
m.當電池倉或儀錶外殼部分沒有蓋緊或鬆開時,切勿使用儀錶。
n.當電池低電壓批示符號“ ”出現時,請儘快更換電池,以免誤讀數而可能導致的電擊或人員傷害。
o.請不要用萬用表去測量,萬用表所示的CAT分類等級以外的電壓。
7、如何判斷(檢測)萬用表的交流電壓檔(ACV)是好的?
答:家用的檢測源有,交流適配器、家用插座(兩相220V那種,最好不要測量三相380V那種,因這種電壓較危險,對儀錶(至少要CAT III 600V以上的萬用表)及使用人都要求較高),為安全起見,建議先測量比較小的電壓,如交流適配器,再測量家用插座的電壓,具體安全操作方法,請詳見產品 說明書。
8、如何判斷電阻檔(OHM Ω)的好壞?
答:注意,請不要使用電阻檔去測量電壓,線上測量時,應將設備斷電,有電容或蓄電池的線路,還應對其充分放電,才可測量。這個比較好檢測,一般搞電子維修的,手頭上都有一些電阻元件的,直接測量阻值就可以了。
9、如何判斷直流電流檔(DCA)的好壞?
答:如果有已知電流源的話,直接在電流檔輸入,如果沒有的話,也不要緊,隨便在電流檔輸入電壓就可以了,如果出1 的話,往低量程檔撥一個檔位,直到出現有效值為止,另請注意以下幾點:
A、請不要輸入過高的電壓,以免電流太大,而損壞儀錶,常用的可以輸入的源有普通電池,如5號、7號等;
B、在輸入電壓看測其電流時,因儀錶內阻的電阻(負載)很小,輸入太久的話,對源有損傷,故單次輸入儘量不要超過5秒;
C、各個高低量程,相鄰量程,一般是10倍的關係。
10、如何判斷電容檔(CAP)的好壞?
答:一般是找一個已知值的電容,直接插入測量,各量程顯示值應該呈10倍比關係;檢測時最好用好的金屬貨電容,其容量穩定,精度高。不建議使用電解電容來檢驗,因電解電容穩定度及精度都較差。
11、數位萬用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答:數位萬用表的基本電路是一個表頭電路,它所完成的基本功能是將輸入的直流電壓(模擬量)量化,並輸出;其它的功能一般需要增加外部電路。PS:現在萬 用表的晶片,其集成度越來越高,週邊電路越來越少,這樣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集成度高,外部電路簡單,元件品質問題引起的品質故障會少很多;壞處:晶片 一壞,更換成本高且麻煩,有時更換一個晶片的錢,都可以再買一台儀錶了,所以一般壞了只好報廢。
12、數字萬用表的三位半和四位半是什麼區別?
答:三位半也叫 3 1/2位(讀做三又二分之一位),四位半也叫4  1/2(讀做四又二分之一位)。我們知道,一個類比量,經過量化,轉換成數位後,其所表示的精度是跟該數字的位元數有關係的,數字位元數越多,越接近原始值, 越精確(這是一般而言,不考慮其它情況,如果量化後的數值為1.00000V的話,用一位表示與用N位表示是一樣的(:)。所以一般情況下,位元數越多,就 越精確,也就是四位半比三位半更精確。
13、數字萬用表的準確度(不確定度)是怎麼計算的?
答:萬用表的準確度,也有的廠家稱不確定度,一般寫著“出廠一年內,操作溫度18°C ~ 28°C(64°F ~ 82°F),相對濕度小於80%條件下測量,±(0.8%讀數+2字)。”很多買家或者說是用戶,對這個不是很清楚,經常問。我在這裡假設,有一台儀錶, 在某個量程,比如是直流200V檔,是這樣寫的,測量出來的數值,在儀錶上顯示100.0,那麼這個時候其正確的數值,應為多少。我認為對於一般用戶來 說,完全可以不去理會精度計算,直接認為是直流100V就可以了。按廠家的精度計算,在測量100V時(顯示100.0),其誤差為± (0.8%*1000+2)=±10,也就是誤差1.0V,大家在代入讀數時,不要考慮其小數點,以顯示值代入計算,計算出來的數值,要加上小數點再用原 讀數去運費,像此例,那麼其正確的數值為100.0±1.0,應為直流99.0~101.0V之間。
14、我是菜鳥,要學電子維修,請問要購買什麼樣的萬用表?
答:一般情況下,剛入門的朋友買一台普及型的萬用表(三用表,因可以同時測量電壓、電流、電阻而得名)就可以了,使用最多的功能是電阻,再來是直流電壓, 萬用表的附加功能,二極體、蜂鳴器功能、三極管和電容測量,也是用得比較多的,應考慮購買有此功能的儀錶。當然,有一些熟練的檢修員,可能有其獨特的檢修 方法,就另當別論了。滿足這些功能的,性價比最高的萬用表為DT9205A或者M890D,這是標準型號,有一些廠家叫做DT9205、DT9205N、 DT9205L、DT9205B、DT9205M,其實功能都是差不多,可以說是換湯不換藥,買家只要認准功能就可以了,不必理會型號的差異。
15、如何使用萬用表檢測損壞的電子產品或者家用電器呢?
答:這個問題很複雜,或者說把我問倒了o  。對於電子產品檢修、家電維修或者電腦腦維護,大家各有各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論。總的來說,萬用表只是一個工具,有很多功能(也就是可以測量很多參數), 通過熟練的測量各段電路或者各元器件的參數,其其綜合,來判斷故障所在。比如通過測量某段電路的電壓,來確定其是否工作正常;通過測量某個元器件的電阻, 來確定其是否正常;通過測量某個元器件的電容量,來確定其是否開路、短路或者變質。。。。等等。所以萬用表只是工具,各位DIY粉絲買回去以後,還應該泡 泡各個論壇,或者參加業餘班什麼的,以加強自身的素養來提高工具的使用能力。最後打個比方說,萬用表就好比是一把寶劍,其發揮的威力,在於它的擁有者,有 幾成的武功(電子知識),就可以發揮幾成的功效。

网友:
這篇文章很好啊,挺一下..

尤其是以下:

2、為什麼數字萬用表在200Ω檔短接不回零呢?

我一直以為可能要調整電表了.. XD

看了就了解了,解決了心中疑惑..

另外,我的 R X200 檔,測試榛短路是 00.3,不知大家的是多少?

型號 YF-3502..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都算是正常的 !!

如果探棒好一點的話 , 也大概是 0.03 左右 !!

我的大概是 0.06 ~ 0.08 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