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ASUS M5200AE 一開即滅 (待料中)

楼主(2010-02-19):
誰提供一下 線圖 OR 查修方向_~_~ 這種內建記憶體的版子好難搞 挖步道線路圖ˋˊ 可惡 找時間打對地電阻~_~_客戶同意換版 叫版中
CC又多片學習的版子ㄌXD

网友:
......不只難搞....還難修勒......更何況沒電路圖....問題也找不太到.....

网友:
阿國大,這台筆電還是可以擴充記體體,是MicroDIMM,並非內建記憶體機種。
http://shop.transcend.com.tw/pro ... n=aclass&Cid=72
開機短路保護,查看看有沒有哪個地方對地阻值偏低。

网友:
他那板子是有內建RAM的,也可以再加一支RAM做擴充(只有一個RAM插槽)。
我手頭也有一塊板子ACER的三公升桌上型PC,板子和筆電的一様。
情況和你一樣也是一開機POWER燈閃一下就滅了,接變壓器南橋和北橋微微有溫度。
我想應該是有地方短路了。
所以最近一直打對地阻值打到快瘋了n_057|
但有找到一顆MOS有問題,在等料件來更換測試。

网友:
你們這種的一上電就斷電還比較好修~~~
我遇到的都是上電之後....就看到一整排的燈都亮的...
開機還沒動作.....目前....可能真的要拆南僑了....
可是我的土砲反修台沒沒有時間做溫度曲線的設定阿...
還不敢亂搞......

网友:
有引腳的比較好用><~BGA封裝的~要用白光槍一個一個吹下來重植在吹回去呢>"<~
能觸發那我會查CPU供電那開始吧~有時候少個小電阻~就一值給你掉電ORZ

网友(2010-05-13):
請問?我有一台M5200AE,它出現了插電池才可開機,用電源線無法開機

有高手可以告訴我是那個IC壞了嗎?拜託了

网友:
插電池才可開機,用電源線無法開機
.......檢查 電池充電 迴路n_163|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ght=M520&page=1

网友:
是檢查電源進來的回路嗎?
實在不太懂

网友(2010-07-06):
請問一下喔~~我也遇到一台這款的
本來不開機~~修到會開機了~~
但卻背光會亮~~沒畫面~~用外接的螢幕又正常
請問大大們我該往哪個方向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大大你好,
不知你的板子, 剛開機時風扇會不會轉?
我一台同類型不能開機, 且風扇一動也不動, 我想確認一下, 是因為風扇不轉而導至無法開機. 是其他問題導至無法開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開機溫度到了風扇會動~~一般來說開機瞬間會轉一下吧~~然後會去針測溫度~~再啟動風扇~~

网友:
Hi 大大

我是開機瞬間, 風扇也不動

還有不知, 你的風扇在不轉的情況下, 是否風扇的Vcc有3.3V?,
我量測過我的板子, 没有3.3V!

网友(2010-08-23):
這是北橋空焊 幾率比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往 VGA晶片 下手 與晶片週邊記憶體顆粒

网友(2010-12-25):
求M5200AE電路圖.謝謝!

网友:
我的M5000 M2400N都是內建記憶體故障已經待料很久換板要3000我換不下手
阿國你要換板那廢板有沒有要賣.賣我啦不要練功讓我拿來拼看看
真煩華碩內存記憶體故障其中前端有燒一段程式還不能代用氣死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偶一台一整排的燈都亮狀況跟你一樣,用PCI POST CARD有跑碼,迴焊內建8顆RAM就完修了,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沒畫面,lvds線看有無問題,要不測LCD面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