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各位大大自動開機的問題

楼主(2010-02-20):
當POWER插進主機板的時候就直接開機了
POWER是新的.是ACER的很久了找不到型號
硬體有哪裡壞掉了.請各位大大幫我給個答案

网友:
其實,每次看到這個問題。我都很想問………你的 bios 的設定,是不是設成當電源失效後再送電,就是”最後狀態”或是”開機”?

如果是的話,它自動開機,是正確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告訴我們,你做了那些個努力或是那些個故障排除後就來問這樣的問題。我們該如何回答你呢?

网友:
這篇給你參考

可先到BIOS 設定 看是否為BIOS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17853-1-1.html

网友:
acer的送電就開機很正常阿....
因為那是記憶會後一次的開機狀態...
好像幾乎~~所有的acer都有這樣的設定
不過~~這已經很多人問過了~~~~難怪逃兵大要提出疑問...
有的送電會開機~~~是給伺服器模式使用的.....
為了避免斷電之後沒人去開機而中斷服務過久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指點迷津.小弟是新手.只是想多學東西

网友:
   給他20pin那邊的switch 短路  看他還怎麼關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