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若LCD接電問題?

楼主(2010-02-20):
請問若LCD保持通電才正常,一旦斷電在重開燈號就會閃爍
是那裡的問題比較多呢?
謝謝指教!!

网友A:
電源(供應電流不穩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供應電流不穩不足)

是LCD的變壓器嗎?或者AVR承載過多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外接變壓器的話 就是變壓器的問題了 或者 DC進入後要啟動高壓啟動器的迴路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變壓器的話 就是變壓器的問題了 或者 DC進入後要啟動高壓啟動器的迴路異常

那如果有用其他外接變壓器(LCD-TV的12V變壓器)交叉測試過,狀況還是一樣
那是LCD的高壓板異常嗎?或者AD板也有可能呢?
謝謝指教!!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未必!大大您可以記錄重要的各點電源,當能夠通電開機正常時,電壓是多少,斷電後,開機,電壓又是多少。
斷電後開不起來,指示燈會閃爍,優先檢查電源電路穩壓部分有無問題(就算是使用外置變壓器也是一樣,螢幕機板上一定還要經過穩壓取得需要的各種電壓。),再檢查有無電容老化之現象。

提問題,注意板規,標題要改一下喔!另外,若能貼張圖,更能夠方便大家了解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必!大大您可以記錄重要的各點電源,當能夠通電開機正常時,電壓是多少,斷電後,開機,電壓又是多少。
斷電後開不起來,指示燈會閃爍,優先檢查電源電路穩壓部分有無問題(就算是使用外置變壓器也是一樣,螢幕機板上一定還要經過穩壓 ...

那如果是時好時壞呢?是否有外部遠端也可控制LCD的顯示狀況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必!大大您可以記錄重要的各點電源,當能夠通電開機正常時,電壓是多少,斷電後,開機,電壓又是多少。
斷電後開不起來,指示燈會閃爍,優先檢查電源電路穩壓部分有無問題(就算是使用外置變壓器也是一樣,螢幕機板上一定還要經過穩壓 ...

那這問題跟高壓板有沒有關係呢?換高壓板可解決嗎?
謝謝!!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如果電源部分故障,那麼就算換高壓板,也是不能排除故障。

可以先將高壓板部分先斷開,看還會不會閃爍。
如果還會,那表示高壓板OK,問題就算排除一個可疑點,再來就換檢查AD、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電源部分故障,那麼就算換高壓板,也是不能排除故障。

可以先將高壓板部分先斷開,看還會不會閃爍。
如果還會,那表示高壓板OK,問題就算排除一個可疑點,再來就換檢察AD、電源。 ...

斷開是指先將高壓板的線拆掉不接嗎?
這樣測試會不會有啥問題或不良影響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將高壓板拆掉,並不會有問題!
故障原因小弟我還是感覺電容老化引起的......猜測!大多這種情形式電容老化居多。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我曾經修過是電容問題   換上電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曾經修過是電容問題   換上電容就好了

是高壓板的電容嗎?還是外接變壓器的電容呢?
換一整片比較持久呢?還是換電容持久呢?

楼主(2010-03-27):
引用 网友D:
如果電源部分故障,那麼就算換高壓板,也是不能排除故障。

可以先將高壓板部分先斷開,看還會不會閃爍。
如果還會,那表示高壓板OK,問題就算排除一個可疑點,再來就換檢查AD、電源。 ...

那如果高壓板的接線拆掉 , 燈號不會閃爍 , 是高壓板的問題囉!?
但將線在重新接上 , 若還會閃爍的話 , 是那裡的問題呢?
若將線在重新接上 , 若不會閃爍的話 , 是那裡的問題呢?
謝謝指教!!

网友:
那如果高壓板的接線拆掉 , 燈號不會閃爍 , 是高壓板的問題囉!?
但將線在重新接上 , 若還會閃爍的話 , 是那裡的問題呢?
若將線在重新接上 , 若不會閃爍的話 , 是那裡的問題呢?
-----------------------------------------------------
第1個問題跟第2個問題-等於是一樣的意思
第3個問題表示已經重複第一個問題提問
不知該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