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KONKA CTV-1486電視頻道漂移

楼主(2010-02-20):
大陸製康佳電視機齡八年,選台時頻道漂移,檢查中周AFT量測2PIN端並聯的電容容量減少,於基板底部並聯一10PF陶瓷電容,完修!!沒有液晶螢幕可以修,只好修傳統CRT電視,現在修CRT的真的越來越少了!!!過年沒事幹,拼命找家中有問題的東西修。

中周

中周

加焊10PF電容

加焊10PF電容

网友:
謝謝 g 大的分享! 進來回覆一下! 給你支持一下!
(我覺得修電視很難a~ 其實我很怕 CRT ~ 心理障礙無法克服!  )

网友:
過年沒事幹,拼命找家中有問題的東西修
有機會找些東西給你修

网友:
G大修中頻越修越有心得喔,但是我要跟你說,大約半年~一年後又是同樣的問題,建議你把中週內的小電容挖掉,只保留線圈,再板子背面並上一棵足量的電容20P~330P(SIF/PIF/AFC都不一樣),踫到「澳客」半年後會煩死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有興趣,胡搞瞎搞的,還有多上網找資料及和各位請教習來的!感謝您的建議,原本想這樣做,但手頭沒有較大容量電容,SO只好先以10pf擋著用先,我非電子本科還希望版上各位前輩先進不吝教導。

网友:
大大很厲害喔@@我自己都霧殺殺~~~

网友(2010-08-24):
傳統TV的中周裡的電容一段時間後都會衰減
將中周裡面的電容挖掉,再背板加一顆無極性電容後
調整中周後測試每台的訊號是否會再度漂移!!

网友:
請問G大..
"電視頻道漂移"的故障情形, 是不是轉台的時候電視機無法固定在所選的頻道?
銀幕上的影像都是雜訊, 出來的聲音也也全是雜音!!
只能隱隱約約看到節目的影子!!

网友:
請問怎麼知道電容正確數值?有甚麼快的方法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錯!!就是這種情形

网友:
謝謝G大..

的確是中週變壓器的問題, 並上陶瓷電容後情況就改善了!!
多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