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隻鳥 VA1703W 綠燈閃 ~

楼主(2010-02-20):
以為是軟的 ~換好電容 不亮 還是 閃 ~但是可以 關掉開關 原先不行 ~
之後 查到 ~W342 N+P 那邊  N 擊穿 P沒事~~
如何代用 ~
問一下 如果 壞掉  可以直接哪一顆 ~N的補上   8腳的 故障4腳橋起 這樣可以嗎?

61.94 KB, 下載次數: 80

网友:
我認為是可以, 但是這顆 N MOS 的特性與功率都要跟這顆 FW342 的特性相當! 就可以替用 ! 因為它也只不過是兩顆 MOS 做在一塊!

pdf 中已經有寫明 NMOS 的特性, 你可依此參考找差不多的替換! 最好特性相近, 不一定要找完全一樣, 可以用實驗法, 先上機測試即可知可否替用! 實驗不行再換一顆!

网友:
廢版因該有的找~~~現在的高壓版很多都是這一種的找找看因該可以找到可以代用的

网友:
w423  因該可以用ao4606代換  你看一下規格
如果可以的話這顆因該很好找

294.34 KB, 下載次數: 70

楼主:
用 APM4500 代用 ~可以使用 ~改天找  P 通道  A大一點的
裡頭好像有水 ~
問各位大大 用在這地方 4500 可以嗎?
稱的久嗎

677.93 KB, 下載次數: 55

网友:
這台問題還真多阿...

BL 均光片也有問題= =

网友:
很可愛兄!  裡面有水之前玩過放一陣子後他會慢慢乾掉!  你可先熱幾個幾天!再放到一旁!讓它閒置!想到再拿出來用!水就都消失了!之前遇到是這樣!你可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下來已用酒精 擦拭已經OK囉 ~但是在想 4500 可以稱的久嗎?  哈哈 ~

熱機後 ~出現 ~
拆開屏 也會出現 ~
朋友說 裡頭液晶 量 不足 ~
所以 殺肉 ~..........報廢 ~

FDS8958A  主機板有
Q1: N-Channel 7.0A, 30V RDS(on) = 0.028W @ VGS = 10V RDS(on) = 0.040W @ VGS = 4.5V · Q2: P-Channel -5A, -30V RDS(on) = 0.052W @ VGS = -10V RDS(on) = 0.080W @ VGS = -4.5V

网友:
我有發過也是跟你一樣的問題
爆得電容位子一樣
看到電容暴掉換過後還是一樣
而且跟你一模一樣機型
下面是我之前發的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15975-1-1.html
明天試試看是不是跟你一樣的問題
不過還是要感謝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