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無法自動關機

楼主(2010-02-20):
按開始-關機
螢幕會自動關掉可是電源供應器無法自動關掉
要按電源鍵不放4秒強制關機
不知那出問題,有人知道嗎?

网友:
解決方案:
1.開機 按del 進bios 選用原廠預設值 儲存 重開機
2.windows 控制台 電源選項 勾選 進階電源
3.重灌系統
4.送修

楼主:
已解決
使用第一個方法,謝謝!

楼主:
經過這幾天測試,還是不行
有時後可自己關,有時後要強制關機

网友:
有時也有可能是硬體衝突................蠻怪異的,但小弟我就曾遇過一次。
那次的case還蠻難忘的......找問題找超久的。

网友:
這狀況~~~我自己用的電腦也有一台是這樣的.....
不過那情形超詭異的....
就是~~~出現這狀況的原因...是因為我安裝還原系統.....
沒安裝還原系統以前~~都可以正常關機跟重開機....
安裝以後....關機或重開機..都會卡在最後階段...
無法關閉電源...或是進行RESET.......

网友:
有沒有試過更新bios?

楼主:
沒有
不會更新,怕更新錯誤不能使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掃毒程試  iClean31的問題
每次掃毒完都不能關機,現在用別的掃毒軟體問題解決了!

楼主:
經過幾天測式還是不行不是掃毒問
算了不找ㄌ

网友(2010-04-20):
2樓的大大方法好不行,個人經驗:有修過一台朋友的機子,一樣不能自動關機,更新完BIOS後就解決了,:) 以上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