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尋CANON BJC4550印表機主板二極體(SOT-23封裝)

楼主(2010-02-20):
老CANON BJC4550噴墨印表機主板  編號 68A(見圖)積納二極體(SOT-23封裝)那顆燒了,請問有誰知道哪裡可找到這顆損件,或是可用二顆何種型號ZD替代(接腳方式為何)??謝謝!!!!

編號68A 積納二極體燒了

編號68A  積納二極體燒了

网友:
看看這篇有沒有幫助n_131|

http://bbs.pigoo.com/thread-8302-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過您回覆的附件內容,沒找著68A這顆ZENER,還是感謝阿水兄!!感恩!!!:)

网友:
假設是MMBZ52**BLT1 SeriesAnode
Zener Voltage Regulators
225 mW SOT−23 Surface Mount官方資料陽極端是左下脚,Cathode陰極端是上端腳,右下端腳空接No Connection
您只要用一顆ZD替代就可以
找一找對照參考如下不能判定是不是同系零件?
http://www.datasheetdir.com/MMBZ5242B+download
另一個維修比對法如下:
看線路是穩壓電路,積納二極體燒了,也要查一下陰極端串聯相關電阻是否NG!
怎樣判定是多少V?您的照片上有六顆同型的零件,重新上電可量取同型的零件ZD(PCB上A端K端)陽極端陰極端兩端電壓其值,就是其輸出固定電壓規格!
假設輸出是3.3v,那就用ZD 3.3v的規格!
小弟的想法,希望對您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