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二顆CRT舊螢幕一起掛了??大大們幫一下

楼主(2010-02-21):
想說終於放晴了
可以不要窩在家裡
沒想到..一開機畫面都沒有
這台是東元TECO VMN771IT,正常時應該按螢幕power,會感覺有一股"登滋"的聲音
但今天按螢幕沒有聲音..哇..不會修螢幕啦..怎辦??
於是,拿另一顆 BENQ V773螢幕試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螢幕壞了
接上後有畫面了,確定是第一顆螢幕壞了
但第二顆當初就是因為..會偏藍色.我才換下它的
整個從一開機到xp桌面都像是一層藍色透明貼在那
我原本想會不會調整OSD,就可以了呢?
可是三個頻色不管怎調,都還是有一層藍色的套在上面
打開殼子,我只會用十字調整亮度和清淅那個
其他,不知道要調哪裡了,電容也看了一遍,有點灰塵,沒爆漿沒突出的(外表)
請問大大們,這二顆螢幕應該是那裡壞了..SOS..感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所謂按Power後發出"登滋"的聲音,應該是指陽極高壓,你把手臂有毛髮的部份靠近CRT表面(正面),應該會有一股吸力,沒有的話請拆開螢幕後蓋,從電源電路往水平電路檢查。
螢幕偏藍色表示藍色電子槍射出過多電子,那就從接在CRT尾部電極上的那張小電路板開始查,這裡的零件較少,你應該比較好找到故障點,注意CRT針腳是否氧化?電路板焊點是否虛焊?最後再查是否零件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三個頻色不管怎調,都還是有一層藍色的套在上面
打開殼子,我只會用十字調整亮度和清淅那個
其他,不知道要調哪裡了,電容也看了一遍,有點灰塵,沒爆漿沒突出的(外表)
請問大大們,這二顆螢幕應該是那裡壞了..SOS..感恩啊..

這台螢幕因該會比較好修吧....把CRT後面的那塊板子拆下來捕焊因該可以解決大半問題
若還是沒解決~~~~~把上面的1UF50V(這是無極性電解電容喔)全部換新的~~~因該就可以了

楼主:
嗯..我晚點試試
修螢幕我只能投降
現在有w大大和s大大幫忙
心裡有個方向了
先謝了..如果順利修好..就可以分享給大家

楼主:
這就是S大說的那顆電容
我照W大說的,拆下CRT後面這個
看了一下,好像沒什麼異樣,於是把灰塵清一清
想說補焊一下,或換掉那顆電容,清好先裝回試試
頻色對了..!!什麼都還沒做吔,把開關開開關關試試..YES
今天一早開機又試.也是正常.先這樣吧,不知道可以撐多久,
不過証明的確是這裡可能有問題?...ok啦
另一顆螢幕,我也順便拍了照
W大說從電源電路查起.我認為是那顆大電容,或是後面那顆像電晶體的
還不知道該怎查,但看到二顆怪東西,我把它圏起來,大大這是什麼啊,
上面有寫3w??,剛修好的那顆裡面沒這東西,,指點一下..:)
另外,這顆電源電路背後有焊點地方,都有像焦糖色的東西,是什麼,為何有這東西呢?

网友:
你圈起來的應該是電阻 !!!

至於你說的焦糖物 , 那是焊接殘留 松香 沒處理 !!!

你應先找出電源進入的板子 , 檢查電源是否正常 !!

网友:
大電容不容易壞,比較有可能的是水平晶體。查第二章圖的大機板,不是映像管後面的子機板。

好多灰塵喔!咳!咳!.....灰塵先清一下,看起來比較舒適,維修時也比較不會弄得全身髒兮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