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先進 尚朋堂微波爐維修(已解決)

楼主(2010-02-21):
很抱歉完全沒有照片,因為是去朋友家時突然遇到的,沒有帶相機.
維修品是一台尚朋堂的微波爐(再次抱歉,型號忘記了...),故障現象是插電後控制面板沒有反應.
維修經過.
1,插電後,確認故障現象:控制面板完全沒任何反應.
2,拆開,確認插頭供電至電路板,110V確實有進來.
3,拔掉電源,拆下電路板,追了一下線路,看到途中有一顆7805,判斷接到控制面板的電源應該是DC 5V,然後找到由電路板接到控制面板的接頭電源腳位(第一及第四腳),測量之後,確定DC 5V沒有供電.
4,在插電的狀況下,測量7805的三支腳的電壓,輸入端是18V,輸出端只有0.7V
5,到此,在下判斷是7805壞了,但是由於當時沒有工具無法拆下來確定,剛好朋友那裡有一個手機用的變壓器是輸出DC 5V的.所以就把變壓器的5V直接與電路板的5V供電的腳位串聯.然後接上市電.....控制面板有反應了,微波爐也可以正常使用.
........................................................
再來就發生奇怪的事情了,讓第一次修這個東西的在下百思不得其解.....
在第5步確定外接5V供電給控制面板,微波爐可以正常使用的情況下,拔掉外接5V的供電竟然微波爐還是可以正常使用,控制面板的供電依然存在,但是一旦把110V的市電插頭拔掉,就無法再啟動,需要再次接上外接的5V才能使用.

明天假期就要結束,打算去買一個7805去換了,但是上面所述發生的那個奇怪現象,讓在下感覺好像沒有找到真正的故障點,請教各位先進,這種狀況之下,在下所判斷的"7805故障"是正確的嗎?()

网友:
4,在插電的狀況下,測量7805的三支腳的電壓,輸入端是18V,輸出端只有0.7V

一般的 7805 第一腳是輸入端 , 第三腳是輸出端 , 但覺得你輸入 18 v 似乎有點偏高 !!!

正常會在 15 以下吧 !! 否則 7805 會有發燙情形 !!

至於你說的情形 , 我覺得應該是說 power 沒法起動 ,不知面板有無時間顯示 !!

其實你外加電源 給控制板 移除後可正常使用 , 這有可能是有自保持的作用 !!!

實際還是要看電路圖才知道 !!!

p.s 如果 7805 第一腳有輸入 第三腳沒輸出 , 應該是壞了沒錯 !!
    可先行更換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的指導,
今日換掉7805之後,已經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