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A902 背光恆亮問題

楼主(2010-02-21):
請教各位先進,
我有一片優派VA902 LCD 的三合一機板,高壓部份嚴重損壞,
斷開三合一板通往高壓電路的線路,找了一片高壓公板想替換,
不過換上後為何電源不管關閉或開啟背光皆恆亮
量ON/OFF接點,開啟時電壓有1.6V左右,關閉時電壓約3.5V
請問各位先進這問題如何解決,
感謝

网友:
VA902是低電壓"L"啟動,高電壓"H"關閉背光,市售的高壓板通常是高電壓啟動.
可以使用反向電路改變啟動電壓.

网友A:
Y大你開了兩個相同的問題版
建議可將另一版尚未有大大提言先行刪除
可將圖片重新編排於此版
以便利閱覽提言,麻煩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大你開了兩個相同的問題版
建議可將另一版尚未有大大提言先行刪除
可將圖片重新編排於此版
以便利閱覽提言,麻煩你了!

抱歉因我電腦問題,重復發帖,想要把另一帖刪除卻無權限

网友:
可採電阻分壓方式來降低ON/OFF信號,避免誤判。
同時也要注意海燕大說的情形。可以利用電晶體做反相切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覺得這個ON/OFF的電壓有點奇怪,不過沒碰過三合一板,所以也不敢確定...

這樣一來就算想用電晶體修正,勢必要排除1.6V的因素,樓主還能找到其它是合適的點嗎?

公板的ON/OFF 應該不至於消耗太大電流的~

网友:
怎麼又是這一塊板子.......
建議你直接把它修復吧~~~~~
不然你也無法改公版了...
就算要改~~也要加一些線路....

楼主:
板子上有處線路已燒糊,加上電子學底子粗淺
不知從何下手,感謝各位幫忙,
我看只好網拍找塊相同的板子好了

网友:
三合一的機板最難搞定說

不知道版大有找到替代的板子??

网友:
VA902 有兩種板子,一種是奇美代工另一種就是常見的這三合一板子。容易燒IC改了很多片了

請參考圖示內容,印象中把高壓部份零件拆除就找適當的接點接上電源和啟動部份(未加反向電路)。

至於要接哪一點我也忘了,只剩這張相片。

VA902改機

VA902改機

网友:
手頭有片 正常的 ~902~
這片是低壓啟動 的 ~
很想知道如何的 改 ~

网友:
這塊板on/off部分有個非正統的改法,可以不用外加電路
可是開機時會先白屏約一秒才顯示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