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A 線上計算器

楼主(2010-02-21):
MC34063是一個低價位的DC-DC交換式轉換IC,
使用上非常方便,
除了穩壓、降壓、升壓,甚至還可以轉成負電壓

http://gc.digitw.com/Program/MC34063/MC34063A%20design%20tool.htm

34063+電流外擴

34063+電流外擴

网友:
挖~~~~這工具還真棒阿......賣IC的要是有提供這樣的功能...
設計上就超級方便了.....它的IC也比較好賣....

网友:
其實 34063 的計算工具很多了。
搞這個的,通常會遇到的麻煩是那個電感無法在材料行順利買到。
而要自己繞,又有些力不從心吧。
不然 34063 是很好用也很簡單的一顆DC2DC的IC

PS。別跟我說你用34063用的是電阻型電感。那個功率就不大了。

网友(2010-08-21):
這個真好用..收藏起來,
不過算出來的電感真的是個問題,一般都買不到....

网友:
MC34063A 網路賣到台幣5元以下,不知道原廠要賺什麼?
MC34063A週邊不多,設計出這顆IC真是人類的奇蹟....

网友:
網頁裡面有 蓮波電壓 跟 振盪頻率

有哪位大大可以解釋一下要 DC TO DC  要填什麼數值呢?

网友:
這一顆可是大部份DC/DC 解決方案呀
但是週邊的零件比LM317 還要多, 整體解決方案成本會提升一些
但在有需求的狀況, 用LM317 不行, 就是用它解決!

网友:
這一顆算是廉價IC
幾乎每個手機車充裡都有它
但是輸出電流實在只適合手機或PDA充電使用
以轉成5V來說最大電流也只到1.5A(RSC選用0.2甌姆)
而且溫度也好高~

如果你的車充常常充太慢或是充不飽
把RSC改成0.2甌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MC34063A 輸出只是一個參考電壓,實用上能做的事情不多。
可以推動電晶體來提升電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各有利弊,LM317是線性穩壓,週邊雖少,但其效率不如 Switching
省電產品應該會採取Switching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蓮波電壓越小越好,他與電容C0成反比,

振盪頻率影響整個PCB電路板,震盪頻率要避開你電路的設計,
與 CT、C0、L 有關,反比。

网友(2010-09-23):
用這個IC 來做太陽能供電系統的升壓電路應該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