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機讀不到

楼主(2010-02-21):
akai 獨立cd機用了十五年 讀碟時有時得 有時跳針 有時讀不到 用酒精清潔雷射頭都唔得 你們說若調較雷射頭功率 可以回復正常 於是拆開看 雷射頭附近有粒黃色的鏍絲 是不是調較雷射頭的功率 怎樣調較向左或向右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資料詳盡,謝謝C大的提供分享!
有空試試看

网友(2011-01-03):
回复 网友B:

謝謝大大
無私的分享
感恩啦

网友:
試著調調看,如果不行,且確定是雷射頭出問題,建議買顆新的來換,看型號應屬SONY系列

网友:
試著調調看,如果不行,且確定是雷射頭出問題

网友:
非常詳細的解說文件 受益很多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教大大,有看過雷射頭上有三顆電位器的,該如何判定要調哪顆?

网友:
可看一下,如果進片時沒有看到光的話,那就沒救了n_146|

网友:
感謝大哥的分享!! 這下我可以測試一下我塵封多年的 先鋒DV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