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如何用土砲反修台加焊顯卡GPU晶片MX400的

楼主(2010-02-22):
各位因該會很好奇......想說我標題怎麼打這樣.....
原因勒....就是...客人的電腦有2顆硬碟...第2顆硬碟為WD40G的...
常在修電腦的人因該都知道....這顆硬碟..很容易出現第0軌壞軌..而出現靈異現象...
就因為這顆硬碟是裝在第2顆的..第一顆硬碟是好的..開機的時候有看到XP的畫面..
但是..就直接卡住無法進入系統....重開機之後就卡在開機畫面..連BIOS都無法進入..當機了...
原以為顯卡壞了...換了一張顯卡..順便幫他系統重新整理..由於當時把第2顆硬碟拆下之後..
都很正常..要把他第2顆硬碟格式化的時候...卡在開機畫面....
當時..已經把顯卡拿去烤了....所以囉~~就直接要客戶換顯卡之後第2顆硬碟就不要用了...
整台電腦就變的很順了.....換給他的中古顯卡還是最好的6200......
我忘了~~那塊顯卡是我自己要用的....直接賣給客戶了..
不過還好~~~拿來實驗加焊..沒把原本的顯卡烤壞.....
下面就是我烤顯卡的流程.....
用帶燈檢測遠以為也是壞的...沒想到..原來MX400的顯卡正常的是這樣的.....
恆溫上有10度溫差
烤完之後要先關閉機器電源
等完全降溫之後..在關閉總電源...
看我烤過之後的板子吧....
用帶燈測試....結果亮一樣的燈....有的沒亮...最後去找一樣的MX400晶片的顯卡..測試之後也一樣....
這時才確信...那張卡原本就是好的....
我拿去熱機測試....都沒問題...還好沒被我烤壞.....
不過型號差一級...MX440以後的晶片顯卡...燈號是可以全部點亮的

网友:
...我也有一張這種測試的帶燈測試儀....很多正常的卡裝上去也未必是全亮=.=

网友:
真是有創意的設備設計。。。。

學起來以後可以用。

网友:
突然靈光一現浮現在腦海。
反正不拆件只是烤一烤,用烤麵包的烤箱可能也可以。。。。(還炫風恆溫的)

网友A:
這顆WD40G應該可以用PC3000修,但是~~  不要拿來裝資料比較好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得到的,在這邊,一定有人想到。
而且還有人做出來給你參考了。
去爬文一下就會發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WD40G應該可以用PC3000修,但是~~  不要拿來裝資料比較好n_081|

那顆~~~我都直接分屍......我絕對不會去修復它的~~~
因為~~~它常常會出現靈異現象..就是整顆硬碟資料突然消失...我已經遇過好多次了
還以為客人自己格式化勒.....

网友:
如果吊一支雞在熱風槍的位置應該不錯

网友:
可以請問一下各位嗎?

如果是像這樣烤一烤,要達到適當的溫度又要不損壞IC。大概不要超過幾度??
(用烤箱烤,溫度太高的話,零件會自己掉下來吧!?溫度不夠又達不到維修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每一顆ic的原廠都會有這個資料.
每一顆ic可以在幾度幾分鐘.
它的腳可以幾度焊多久. 都有資料. 如果要精確, 可以查它的 datasheet.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一樣的啦!上次那個CASE是用鍋寶那種貨色去改的啦,這次人家是有進步的啦,是帶有炫風恆溫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樣的啦!上次那個CASE是用鍋寶那種貨色去改的啦,這次人家是有進步的啦,是帶有炫風恆溫的哦!

說到炫風衡溫....他有風耶(炫風因該很強吧...).....不會把上面的東西給吹掉嗎?..

网友:
烤箱我試過啦  結果5分鐘後就開始爆米花  電容超過105度C 就 ........
還好我是拿S6326下去玩的 零件會掉下來倒是真的
因為烤箱溫度是200-400度左右吧
覺得烤箱用來拆一些零件倒挺方便的.......但是不能烤太久

网友(2010-04-22):
沒想到還會有人用烤箱來試,真是太強了

网友:
請問那種測試板  如果記憶體沒焊上去 可以看出 不亮的 bit 燈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