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類的後級功率放大器可以承受較高的頻率?

楼主(2010-02-22):
為了自己玩一玩的實驗需要,想做一個可以承受 1-2MHz 的功率大器。

目前想到的是從現成的後級電路來修改。

我是剛入門玩音響的新手

网友:
問題是 1-2M Hz 你的耳朵聽不到呀.

网友:
這數射頻放大線路的範疇了....30KHz-3MHz!!

應該找射頻放大線路而不是用一般聲頻的線路吧!!

楼主:
謝謝樓上各位!

不是拿來推喇叭的。
射頻放大線路一般功率都很小,我需要的也不大,約50W就夠了。

從後級著手,改成高一點的頻率?還是從射頻放大線路改成高一點的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W 射頻????還叫不大????
你知道無線叫車的才幾w嗎?
你已經比他們大了兩倍多耶.

网友:
回复 网友B:

gi0001tw大會不會是要做...................SNG車,還是要搞台雷達......還是......地下電台?

楼主:
做科學實驗用的。

太大?好啦 30W 就夠了!至少要15W.....

搜尋網路聽說有人使用後級擴大機上到 1MHz 都沒問題,可是上到 2MHz 就掛了。

网友:
不管是那一種後級電路,
都是在作功率放大
但是音頻和射頻的差異很大
除了所有元件的頻率響應不同外,
連耦合元件及阻抗的算法和考慮的方向都不一樣,
1MHZ還只算是低頻,
一般音響的後級有可能可以到1MHZ,先查一下元件本身的頻宽
大部份模阻型的都只有100-200KHZ左右,所以要1MHZ一定是改用電晶體的,
即使後級用功放型的模組,也和音響的設計完全不同.
容抗,感抗,諧振,振盪,這些在音響時考慮的因素就少很多了
建議直接找射頻放大的電路還比較恰當一點,

网友:
如同前面幾位大大所說的,不成!因為其兩者的設計差異很大。
雖然需求的工作頻率不高,一般電晶體這主動元件的工作頻率也能達到,但是其線路架構與被動零件就差異很大。

標準的音響放大電路一般只設計最高到 20KHz,超過的一率要砍掉。
如果您有看過相關的音響電路設計或觀念的文件就會知道是如何做到限制工作頻寬。
簡單的說為了怕音響電路不穩定會產生自生的高頻振盪,此高頻振盪就是高音喇叭與電晶體的秒殺高手。
所以會在電路的輸出裝上串聯電感、回授電阻上並聯小電容、電晶體的 CB 腳也並上小電容器來消除高頻振盪。

射頻放大器則是諧振放大器,電晶體的輸入與輸出都有對應該設計的工作頻率的 LC 諧振電路。
此諧振電路就能將電晶體的增益與效率諧振出來。
附件放上一個參考電路供樓主參考,這是 50 MHz 1W 的典型電路,是從一份實用高頻線路的文件中節錄出來的。
電路看來很簡單,但是想做出來可不簡單,要先弄懂電感與電容間的相互作用,還要有相關儀器(射頻訊號產生器與功率表)。
這只有1瓦特,想要達到50瓦特還要再串上一級,可以用相同的電路架構但是電晶體功率與電感線徑都要放大(電源電壓也要放大)。

1-2MHz 工作頻段的放大線路不好找,因為這是 AM 廣播波段,不是那些 CB 或 Ham 頻段能夠讓您自己亂搞的。
射頻放大器的底子基礎就是音頻放大器,也就是線性電路要努力學好。

50MHz 1W Amp.pdf

94.86 KB, 下載次數: 85

网友:
.......用到這摸大的功率....還要2MHZ.....
打算架設基地台阿...居然用到50W....距離不遠的話5W內就夠用了.......
不過射頻用在數位電路上的話~~~應該就簡單了..
如果要做在線性的類比電路....那就困難了....
現在的2.4G射頻與接收模組已經很流行了....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只不過要轉換的電路更複雜就是了.....

网友:
>>射頻訊號產生器與功率表
嘿嘿嘿,這個我都有,還有一台2G的頻譜,現在都供著在拜拜
以前為了搞這個還有一間隔離室,還有一個兩尺的隔離箱
其實都是蠻有趣的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會吧.你"私人"擁有電波暗室跟2g的頻譜????
天呀。。。。。

网友D:
是啊,現在還留有一台kikusui 4500T及一台Anritsu MS2601B
哦寫錯了是2.2G的,至於那間"鐵皮屋"早就拆掉了,
是私人的沒錯,當初還花了一點錢,鐵皮屋是5尺*5尺*5尺的
早就拆掉當癈鐵賣掉了,那間鐵棺材.以前還被電到過..
小隔離箱就賣給朋友了,前陣子還看到那口箱子在朋友倉庫里供著拜,
本來前幾年也想把這兩台賣掉,但後來想想也許那天還會用到就留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現在還留有一台kikusui 4500T及一台Anritsu MS2601B
哦寫錯了是2.2G的,至於那間"鐵皮屋"早就拆掉了,
是私人的沒錯,當初還花了一點錢,鐵皮屋是5尺*5尺*5尺的
早就拆掉當癈鐵賣掉了,那間鐵棺材.以前還被電到過..: ...

為何當初將 RF 訊號產生噐及頻譜分析儀分開買? 個人覺得頻譜分析儀獨立使用時用途不大, 如果用两架儀器之價錢買一架 Communications Service Monitor 用途大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E:

綜合測試儀是維修時或需自動測試時好用,研發或生產線上還是分離型的儀器方便,特性與規格上也會比較好。
最重要的地方是如果其中一台儀器有問題不會影響其他項目的檢測,綜合測試儀的故障率與維修費用也都會比較高。
還可以因任務需求與財務預算分別購入,不必一次就花上一大筆錢來購入。
朋友夥伴間還能分別拆開借來借去的用,達到物盡其用的目標。

頻譜分析儀的用途很多,就像示波器一樣是最基礎最必要的射頻儀器,而綜合測試儀上的頻譜分析功能就比較彆腳。

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E:

綜合測試儀之前就是有在使用Marconi系列的
但是那是使用在維修上才方便
在作研發時,那可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彆腳
一開始是用JRC的,後來換成Marconi的
但在最後又買了頻譜和SG和小電箱
和示波器一樣,頻譜只是基本儀器,所以才會留著,
看看有一天是否會收到其他星雲的信號.

网友:
回復 15#, 16# 的帖子

原來两位是研發居多, 三十多年來我只做安裝及維修工作沒有想過研發會遇到的問題, 頻譜儀工作的地方亦有两部但從來不用, 請問頻譜儀除了測試範圍分得比較細緻之外比綜合測試儀還有什麽好處? 可否舉例出頻譜分析儀一些實際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F:

舉例來說,單ㄧ功能的頻譜分析儀的底噪低,能夠測量訊號大小的動態範圍也會跟著擴大。
綜合測試儀因為結合了多樣功能與許多電路所以彼此間容易干擾,例如內建的 SG 就可能干擾到頻譜的接收。

但是現代的通訊設備如行動電話與數位調變設備就得靠專用的綜合測試儀來解,傳統的射頻儀器很難派不上場了。
所以二手的傳統的射頻儀器越來越沒價了,以前還能拿來修修無線電話用,而現在的家用數位無線電話也做的讓您無從修起。

優良的頻譜分析儀拿來抓空中的微弱的小訊號很好用,也能來看振盪器產生的訊號夠不夠純淨(殘留調變)。
以前用過一臺很好的 R/S 頻譜分析儀,她的螢幕一次能夠看到 120dB (12格)。這台我可買不起是跟代理商借的,相當當時一臺 520 的車價。
頻譜分析儀除了特性較好外,功能也會比較細。
如能再配上循跡產生器那更是如虎添翼,那就各種濾波器或雙工器都難不倒您了,也能開始玩天線了。

第四台業者要量訊號要用頻譜(簡單經濟型的)、NCC 要測量所有的廣播發射台與行動電話基地台也是要用頻譜、所有的發射設備測量都要用頻譜、EMC的電磁波檢驗也全都是靠頻譜。
這些場合綜合測試儀都派不上用途。

网友:
回复 网友G:

以上所講功能大部份能用綜合測試儀順利完成, 只是我所使用的綜合測試儀不能一次看到 120dB 但可看到 100dB 在大部份調校工作已勝任有餘, 而且己經內建循跡產生噐在測試及調校中繼站的濾波器及雙工器都只用一部綜合測試儀完成, 雖然我不修行動電話但亦可加插行動電話的解調插板, 至於使用頻譜分析功能的同時你有可能會用到內建 SG 嗎? 個人覺得頻譜分析儀只是一部超寬頻帶的接收機而靈敏度一般亦不及高檔接收機原因係頻譜分析儀不可能加上前置濾波器.

网友:
其實青菜蘿蔔各人各有所好,
錢多一點的就買內建有高階的頻譜功能的綜合測試儀,
可以把綜合測試儀當頻譜來使用
綜合測試儀功能很多,但很多東西好像都有但卻都用不到,
功能不同,用途不同,個人使用習慣不同,買的設備也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H:

說得對, 我自己的綜合測試儀都是比較陽春的二手貸, 只有在公司裹才可接觸高階儀器, 在我工作過程中是會用到綜合儀的 90% 功能, 只有在同軸線的質量測試中不能應用, 要配合有 TDR 功能的 RF 分析儀才能作完整測量.

网友I:
言歸正傳, 網上抓到一 完全付合樓主要求的 1.8MHz 至 30MHz Linear Amplifier 製作可供樓主參考. http://www.webalice.it/romano.cartoceti/article_4_english.htm

楼主:
引用 网友I:
言歸正傳, 網上抓到一 完全付合樓主要求的 1.8MHz 至 30MHz Linear Amplifier 製作可供樓主參考. http://www.webalice.it/romano.cartoceti/article_4_english.htm

看了大家的討論獲益良多,自己也找了幾個電路圖,發現零件不太好找。
您提供的這個解說比較詳細還圖文並茂,先研究看看再來請教。

順便請教諸位高手,近場波是啥東東?

网友:
回复 网友J:

綜合測試儀當然可以做大部份的測試,但是測試結果會與單一功能的頻譜不同,甚至與高級實驗室用的綜合測試儀不同。
還有您的工作只需要用頻譜就能完成,為何需要買更為昻貴的綜合測試儀?

以前我常用 HP8920A,出門維修系統的確很方便,但是如果碰到需要測場強的情況就得帶頻譜出門,原因是小信號會看不到。
如您所言"頻譜分析儀只是一部超寬頻帶的接收機而靈敏度一般亦不及高檔接收機原因係頻譜分析儀不可能加上前置濾波器",但是您可以設定各個頻率與各種頻寬來用,也有內建的接收放大器可用。
使用頻譜分析功能的同時也可能會用到內建的 SG,例如測放大器增益與諧波成份就會用到。
有時明明已經關掉 SG 的輸出為何還有不明雜訊,這很可能就是內部干擾了,ㄧ般情況關掉 SG 時只是關掉其輸出但是這個信號內部還是存在的。
一些便宜的綜合測試儀表面看起來什麼功能都有好像都能測,但是其測試數值與內部干擾亂七八糟。
綜合測試儀表也對初學者很好用,但是一些高級測試就做不到,例如測接收放大器的 IP3。

真正要用儀器也是買不完的,最近需要量測數位電視發射信號,傳統頻譜分析儀也不管用了,得去再買一臺專用的 DVB 信號測試器。
不是我討厭綜合測試儀表,只是想說要懂得且善用測試儀器,不然就很容易被儀器蒙蔽。
我常常利用不同儀器與不同的操作以得到較優的不同測試結果,這樣這個案子就很容易驗收過關了。

就像買 3C商品一樣,我不會去買什麼都有全部整合在一起的商品,喜歡多花錢去買多台單一功能的,不容易出問題又能單獨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經閣下詳細解析獲益良多,  其實早有發現綜合測試儀在調到某段頻率會有不穩定現像 (接近參考頻率範圍) 不知是否閣下提及的內部干擾. 我用的是 Aeroflex 之前叫 IFR.

順便請教版主對同軸線測量有無經驗? 將來或會有問題請教. (在"音響技術"中討論有關 RF 是否付合版規? 有雖要轉到另外一版嗎?)

网友:
回复 网友L:

干擾的因素有很多,多半要靠其它儀器與經驗才能抓到,您無法解決它只能避開這個頻率來用。
內部的數位控制電路(CPU)也是干擾源之一,有名氣又高價的在這方面會比較好,且一定會比單一功能的儀器多一些干擾。

大功率的同軸電纜我是常用例如 3 1/8" 與 1 5/8" 的、都是買國外大廠製品,沒有機會去測也沒相關儀器來測,可能也是要請您來做介紹 TDR 是什麼 ?
RF 更冷門要在那ㄧ版塊討論就隨遇而安吧!畢竟還是內容最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M:

Time Domain Reflectometer 由儀器送出一脈冲, 夕着脈冲波傳送到同軸線尾端再反射回儀器時紀錄同軸線每呎的損耗, 可由記錄得知同軸線長度, 何處有接頭, 同軸線何處或有無損毀受壓, 天線是否匹配等, 存案記錄以作將來參考. RF 分析儀除有 TDR 功能外還包括測試同軸線頻率響應, 對某段頻率的損耗等. 詳細請參考以下連結.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 ... t=PRODUCT&cc=US

网友:
.....這種東西~~~~不便宜耶........
還能自動檢測銅軸的損耗功率.......
現在的設備真的越做越好耶.....還小小一台....
這工具是帶出門專用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對圖片左邊那台電表比較有興趣,是辛普生的還是日本貨?
為何還在用這麼重的老傢伙是不是有什麼好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O:

Simpson 260 雖然是老傢伙, 但老當益壯跟隨我三十多年為我解决不少問題而且每天還在使用, 是我一名愛將怎能輕易拋棄. 不只是三用錶連示波器也都是保留三十年前的 Tektronix 465, 到現在還是對數碼示波器的顯示有不實在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P:

釣絲表頭的指針動起來真是漂亮,又不怕射頻干擾影響讀數,唯一缺點就是怕摔。

那個時代的太克示波器也是寶物,光看那個 Mark 就爽(地球加映像管),軌跡的亮度與層次感是其他家的管子完全沒的比。
用料更是實在,連 IC 腳都是鍍金的,還有專利的旋轉開關怎麼用都不必擔心她會接觸不良。
數位示波器我也不愛用,雖然多了儲存功能但是總覺得會有訊號會看不到的困擾,尤其是複雜的視頻訊號。

這兩台以前我也有,現在想到還是很懷念的,好好珍惜吧!

网友(2011-04-20):
又學到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