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晶片代用求助....

楼主(2010-02-22):
我之前有要找acer 290獨顯DCL56電路圖...
但是好像都沒有人有...這次我決定要把南僑給換了..
但無奈的...那顆南僑...筆電用的跟桌機用的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由於找不到筆電用的南僑資料...也無從查起..
我筆電的南僑型號為82801DBM
我找的到的南僑為82801DB
只差一個英文編號...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网友A:
絕對不行!加M的是Mobile版,一些工作電壓、特性皆與一般的不同,完全不能代用。
沒有加M的是一般的。
我有找到資料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絕對不行!加M的是Mobile版,一些工作電壓、特性皆與一般的不同,完全不能代用。
沒有加M的是一般的。

挖勒~~~這下要我去哪找這晶片阿.....暈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一般遇到這種情形,大多報廢居多.......零件難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遇到這種情形,大多報廢居多.......零件難找。

是有一片可以替換拉....但我怕它的南僑也凶多吉少.....
因為我已經可以確定另一片的北橋是掛了....主要原因~~~
那塊板子的南北橋~~都被拆下來反修過了
我真的很無言阿.......真的找不到~~~就要死馬當活馬醫了.....

网友:
看 Figure 2-1. Intel® ICH4 Interface Signals Block Diagram 章節!

兩者介面信號也有所不同, 特別是 Processor Interface 與 Power Mgnt 介面!

不能替代! 功能不同!
(哇~ 我檔案傳不上來! 出現 快樂媽咪提示訊息

您的請求來路不正確或驗證字串不符,無法提交。如果您安裝了某種默認屏蔽來路信息的個人防火牆軟件(如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請設置其不要禁止來路信息後再試。

耐ㄟ安ㄋ? )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反修的話,有可能是加焊!或許可以賭看看。
資料手冊很大,要不要我寄給您!兩個都有。

HappyMaChi大傳不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修的話,有可能是加焊!或許可以賭看看。
資料手冊很大,要不要我寄給您!兩個都有。

HappyMaChi大傳不上來!

它不是加焊....是整個拆下來過的.....
因為整塊電路板..都是助焊膏...拆下來的BGA更扯...超級厚一層
有可能是焊膏用太厚了導致原本故障沒那摸嚴重的..卻造成北橋損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上傳資料超過2M,就會有這資訊產生..

网友:
果然是元祖級的才知道這個問題原因! 感謝 p 大!
剛上傳檔案時, 才發現下方有這兩項註明, 才發現自己沒注意看!

文件尺寸: 小於 2048 kb
可用擴展名: chm, pdf, zip, rar, tar, gz, bzip2, gif, jpg, jpeg, png

1.95 MB, 下載次數: 187

813.82 KB, 下載次數: 202

1.95 MB, 下載次數: 192

635.2 KB, 下載次數: 205

楼主:
....你去哪抓到DBM的???
我只抓的到DB的....
先下載回來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DBM的文件.....有點誇張!HappyMaChi大您的解開是3.XXMB的PDF,內容跟我載到的一樣,但我的PDF竟然達到15.XXMB。
回复 网友F:
這個還蠻好抓的啊!大廠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