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CEP703AL這個電晶體可以用哪顆來替代?

楼主(2010-02-22):
我想請教一下CEP703AL這個晶體電子材料行買的到嗎?
如果買部到我可以用哪一個來替代呢?

网友:
CEP703AL
VDS     30V
ID         40A
VGS  +-20V
VGS=10V 時RDS(on)=17m歐姆

IRFZ44
VDS      55V
ID          49A
VGS   +-20V
Vgs=10V 時RDS(on)=22m歐姆

代用上沒太大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特性有很多都比原本遜色,不建議以IRFZ44代用。

楼主:
感謝雄大大提供這項訊息^^
S大大說的有道理但是如果找不也只能先用了
還是說有更好的解決方向呢?
最怕就是連這個都找不到^^

网友:
各有所長
就看是用在什麼地方
做什麼用的囉

楼主:
用在電源供應器因該是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