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故障

楼主(2010-02-22):
小弟今天在修一片板子的時候,USB有故障的現象

5V的電壓有出來,中間2個對地阻值也都正常,但是插上隋身碟就是不能用

想請問各位老手們,接下來要往哪邊找呢?? USB是不是直接進南橋阿?? 還是說有其他的控制晶片

P.S:故障板子為P4P800 SE

网友A:
大大您好,隨身碟是好的嗎?
換個插槽試看看。
您跑一下線路,絕對是直接跑進南橋。
小弟我手頭上有兩片,一片是P4P800,另一片是P4P800SE,兩片都是同樣毛病,南橋燒毀,下圖這張更慘,南橋直接被打穿一個洞。
P4P800系列,若使用的USB連接埠接地不良,很容易因為人體靜電,使南橋被擊穿。很多案例。
(南橋打穿一個洞是我的傑作,原本是南橋內部短路,造成4pin 12V短路保護,接著拆掉,不插那4pin,可以上電,但南橋會發高燒,後來想說,應該是沒問題了,打阻值也沒有異樣,就給它上4pin,瞬間啪的一聲,北橋旁的一個小電感炸掉,南橋炸開一個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好,隨身碟是好的嗎?
換個插槽試看看。
您跑一下線路,絕對是直接跑進南橋。
小弟我手頭上有兩片,一片是P4P800,另一片是P4P800SE,兩片都是同樣毛病,南橋燒毀,下圖這張更慘,南橋直接被打穿一個洞。
P4P800系列,若使用的USB ...

直接打穿耶.....這種的我就有信心給他換換看了.....
還是你要留著~~~學我做土砲反修台阿...自己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塊已經被我拆料了.....悶!
但另外一塊還沒有,以後有機會當練習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塊已經被我拆料了.....悶!
但另外一塊還沒有,以後有機會當練習板。

也對~~~說不定你買那台有底部預熱的熱風槍組就可以自己換換看了....
不過~今天居然有人要買那組紅外線的...跟我之前想買的反修台...價錢差不多耶.....
1台要價台幣1萬多....只是他不是熱風槍...而是紅外線直接加熱的...
缺點~~底部預熱範圍最大只有12CM....

网友:
回复 网友C:

紅外線的大多是做chip焊接使用,屬定點加熱一般加熱面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