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顆電解電容相同耐壓及容量size不同有何分別

楼主(2010-02-22):
買了二顆電解電容換 一顆是25v2200uf 另一顆35v2200uf 新二顆電容size比壞二顆電容細小小
想問各位相同耐壓及容量 size不同有何分別

网友:
有人說電解電容size大小,對整體電路而言差異不大,是沒錯的,主要空間放得下為考量;所以偷偷告訴你,自己要更換的就換大顆一點的,但大顆一點就不要選雜牌的 保你壽命長又長 至於詳細理由有機會再來補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其實以我這個外行人來看電解電容的製作,不外乎鋁片跟電解液。兩種變數。

那容量相同,要做到小的尺寸,不可能是由鋁片來達成,要用電解液來達成這個效果。

而鋁片是一種固體,能玩的只有它的面積跟厚度。
電解液可以玩的就多了,不過電解液既然是液體,就會有溶媒。有溶媒就有乾掉的情況。它的濃度就會對容值產生變化。

midole 兄 我的推斷是否正確?

网友:
基本上沒有差別,只是對板子空間需求有影響,另外,相同容量的電容器,如果要做小,則對生產工藝有要求,當然不是差細小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 你好厲害喔...........可惜答錯了! 零分

网友:
電解電容器,它的容量跟電壓,決定權在於正鋁箔(陽極鋁箔),要作多大?是依客戶端視空間決議,但一般還是用標準品去做增減尺寸,所以要作小尺寸高容量的電容,就必須挑正鋁箔 靜電容量較高的來做,而鋁箔靜電容量是鋁箔化成廠決定的功力技術,並不是電容器廠做,它只是選配;
而電解液加鋁箔靜電容量會產生虛幻的合成容量(不是真正的容量),然後合成容量在經過化成後,就變成真正的容量(你平常看到的),一般大多數人是看不到合成容量的,合成容量比真正容量還高.至於電解液 它的作用不是在這裡,請各位記住電解液是真正的陰極

网友:
好了!p了很多,說一下為什麼要選用大顆一點的,各位看過胖子吧,它假如穿一件瘦子的衣服會如何? 是不是會憋死? 相對它也是如此,假設 一顆
2200uf/16 10*23(直徑10mm高度23mm),裡面材料不變,要作成8*20,那它裡面會如何呢? 勢必空間會變小,簡單地說:考慮成本,硬直接做成8*20,原剩有空間10%變成2% ,哪會如何? 各位常會遇到一個情形,尤其在主機板上cpu 附近的常爆,但離約5公分的卻沒爆,一樣的同尺寸同規格的卻沒爆,很多人都說是熱,沒錯是熱能造成的,但也才差幾公分,會差這麼大嗎?其實這種現象要用心靜自然涼來說,你想要安靜必須有空間,把你關在狹小空間裡,你有機會安靜嗎?再加上旁邊有人敲鑼打鼓的,你不早死才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意思是......
2200uf/16 10*23(直徑10mm高度23mm),裡面材料不變,要作成8*20.....材料沒偷的情況?只是壓縮空間??

网友:
容量也會減少?陽極鋁箔變小了.......現學現賣,不知道有沒有猜對?
還是容量還是一樣,但是預留容量變小,造成使用壽命長度減短?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裡的連結給各位參考了解
http://ossacc.moe.edu.tw/uploads ... tions/sims2702.html

裡面的工'能量'功率 這裡的gas 氣體特性 這篇給各位玩玩
人動一動,火加一加,看看壓力變化  就會知道再說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容量沒變小喔! 只是 10*23 變成 8*20  ,內部材料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了!...............容量還是一樣!......只是,對惡劣環境的容忍度變差了!
特性.....有些打折了。
那個遊戲好好玩喔!蓋子直接掀掉.....電容爆漿了。

网友:
叫你換大顆一點,不要選雜牌,是因為雜牌電解液較弱,會用較高容量彌補,尤其在LESR 系列 很明顯,它要作比較高的容量補ESR,相對剩餘空間也會縮小,所以各位要換電容,請確認各廠各系列規格說明(一般有分 power '主機板'標準'音響),再來選大尺寸的(空間允許的話);像我PC機板 2200/10 10*25 就會換 2200/16  12.5*25 的

网友:
自己對電容不是很了解,
所以請問一下midole 大大
剛好自己修一棵POWER原來的2200UF的電容大約只剩500UF左右
所以就順手換上SANYO的2200UF/6.3V的電容上去
其實跑起來還好,電壓飄移還在容許內
但是跑了30分鐘後,摸了一下,電容還真熱,大概有60度左右
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還是應該真的換"大棵"一點的
很少在修東西,所以除了品牌外,電容看起來都差不多,
還請midole大大開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power用的電容,溫度在60度其實都還好,不要超過90度就好了
你原有的有爆開嗎?你換上的 2200uf/6.3 是何系列,去它規格看一下,不要用到主機板的,要用power 系列的 ,常常看到把LESR的換到power 上,用不到半年又爆了
如飄移很大(不穩)建議換上 3300/10 的,不然就換 2200 / 16  12.5*25 的(空間放得下的話)

网友:
回复 网友G:

原本的電容只有一棵有凸起,還沒爆
所以週遭的電解電容全拆下了,順便全量上一遍
因為是七盟350W系列
如果之前WISH大有作一些解說的一樣,
大都是電路板都快烤焦了,
但對電容大都沒特別去分,只看容量,耐壓及溫度
不知道POWER系列的電容有沒有泛指那一類型的,
除了不把LESR型的換到POWER上,還有沒有其他的注意事項.
謝謝指導一下.

网友:
其實換電容,個人都是直接到電容器廠拿 向他們買不給買直接送 因為量少規格多,他們說不會算
以下是我換電容參考: 請注意 容量'電壓'系列'週期'尺寸 這5項
容量:主機或顯卡或液晶後級換一樣或高一點點的(因有啟動時間問題)供電源後段部分可大一倍,前級就不要(也是啟動時序)
電壓:主機或顯卡或液晶後級換一樣或高一點點的(因有啟動時間問題)供電源部分可大1/2倍
系列:有分供電源 '主機板 顯卡(lesr)'一般標準(家電) '通訊(LL) ,先問賣家是何廠何系列?(膠套上有標示)再上網去查該廠系列為何處應用(一般會說明)
週期:有4~6碼位,大略看一下,不要太久遠的, 一般英文字,O代10月N代11月D代12月, 年的話應該也很好辨示,不知道的話,一樣上網去查該廠規格說明
尺寸:空間可以放下,就用大一點吧(因為廠商也不會標也不知)除非用X-RAY看
溫度:   別傻了!每家都標105度,真正電解液可耐105度的,雙手可數的

网友:
把主機板要用的LESR換到power 上,用不到半年又爆了!

那把power系列要用的換到主機板上,容易發生甚麼後果?

因為覺得好像常笑長壽電容,不少是給Power用的!用他換下主機板原本用的短命夭壽電容,不知道會有何可能結果?

突然想起來,有些主機板幾乎全部用NCC KZE,好像也用得好好的,不會怎樣!
(不過感覺好像這塊主機板的某部分電容特別容易爆,不是KZE的部分。當然很可能還有其他種種原因!)
我不明其中詳細的原理,也許觀察到的樣本也不多!

可能是那種性能差太多的,如Adapter/ Ballast 或 No Sparks against Over-Voltage 或 Flash用的,給他拿來用在Power或主機板上,結果就會很戲劇化。(元宵節正好派上用場)

其實換電容,個人都是直接到電容器廠拿 向他們買不給買直接送 因為量少規格多,他們說不會算

不知道多少顆才算少?規格多,是多少種以內廠商才會理你?
Rubycon、Nichicon和NCC在China mainland好像都有分公司?
在美國、日本,看起來是可以很容易要到樣品,可是也不是任何樣品你都可以要得到!還要看他們當地的經銷商有進哪些貨。
在台灣的話要找哪幾家公司呢?

网友:
一般在音響的電源電路上...

在相同的容量及電壓盡量選用瘦高的...如空間允許的話!!

其實在音響類的線路中,除了電源的乾淨外,最重要就是電流一定要充足!!

從音響系統中,最終消費能量的是誰?!!======>喇叭(尤其低音單體)

那喇叭的動作原理是什麼就知道了...XX明左手定律

改音響說簡單很簡單,說難很難!!

只要先把濾波那部份電容改一下!!內阻低一點,容量大一點,你的音響就會更好聽一點....

為避免電容量過大影響電流的充放速度,最好並連一個小電容==>MKP材質的(有關音質..),0.1uF ~ 2.2uF(太大會影響高音部份的頻率響應)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佛萊明左手定則................跟喇叭搭上邊了....一直以為那種定則是用在發動機、電動機。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佛萊明左手定則................跟喇叭搭上邊了....一直以為那種定則是用在發動機、電動機。

彿萊明左手定律==>就是電流,磁場與運動方向之間的關係....

有電流,有磁場就可看出運動方向.....

那有運動方向與磁場呢?!...那就可以產生電流了(發電機)!!!不過它電流方向就是右手定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佛萊明左手定則................跟喇叭搭上邊了....一直以為那種定則是用在發動機、電動機。

.....我有沒有看錯......本來就搭的上邊阿.......
凡是跟線圈有關的....都搭的上.......
不要把他想的太複雜.....(很多人都喜歡把他複雜化.....)
其實~~~複雜的東西也是由簡單的東西組合成的....之前W大好像就有說過了....
不要把他複雜化~~~就不會覺得困難了.....
雖然~~~簡單的東西...有的也很難搞.....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真的該打屁股了...................

只知道喇叭是電流過線圈後,因為磁場強弱而使薄膜產生變化,振動,我們就聽到聲音了......結果給它忘了到底是什麼定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真的該打屁股了...................

只知道喇叭是電流過線圈後,因為磁場強弱而使薄膜產生變化,振動,我們就聽到聲音了......結果給它忘了到底是什麼定則。 ...

說真的~~~我只知道這是一個定律....是誰的我早就忘了~~~~~
只要會運用就好啦~~~~~不用想太多拉~~~~~~

网友:
回复 网友K:

POWER用的電容耐電壓值較主機輸出電容高出很多級(個子也大很多),改在低電壓之下使用,
是無法保待應有的工作性能,壽命短的不能想像,所以廠商要建議選用合理的電壓耐壓值.

网友:
回复 网友K:

NCC的 KZE 是LESR系列的,所以它用在主機板上
POWER系列的一般用在主機板上,它無法承受高速充放,且效能會減退(在顯卡上很明顯),紋波也較弱
LESR系列的用在POWER上,初步沒什變化,但它較無法承受電路大電流的變化,以致無法有效穩定電源,長時間下來,壽命會縮短

网友:
隨意畫了一下電容尺寸圖,給各位參考,並考問一下大家哪顆電容壽命最長,內容物材料皆相同
第一張
第二張

A B C 哪一個呢?

网友:
A囉......
不過~~~~近年來...改成B的也很多.....
只是~~品質好一點的....都很高.....

网友:
那就請教一下midole大
以 NIPPON系列而言
KZG
KZE
KMG
何者較適用在主機板,何者較適用在POWER中
請midole大指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L:

NCC的 KZE 是LESR系列的,所以它用在主機板上
POWER系列的一般用在主機板上,它無法承受高速充放,且效能會減退(在顯卡上很明顯),紋波也較弱
LESR系列的用在POWER上,初步沒什變化,但它較無法承受電路大電流的變化,以致無法有效穩定電源,長時間下來,壽命會縮短

報告,我覺得有問題。
不管在 power 還是在主機板。
這個電容,不都是做”充放電”的工作嗎?
以目前的 switch power 的原理,不是都把電先變成直流,再切成高頻切換的方式。再經過變壓器或是電感來做昇降壓的動作嗎?
動作原理不是一樣嗎?
為何主機板跟POWER會有不同的結果呢?
可以詳細說明這之間的差異嗎 ?

网友:
以 NIPPON系列而言
KZG mb用 (微化 LESR)
KZE 低阻抗
KMG 標準品

是因為電容在高低頻有不同的阻抗特性,但是廠商如何作出這些有不同的特性,就要看NCC的內部文件了!

主機板與POWER作動頻率差很大,適用的特性不同.

网友:
是A嗎

用在何處的特性是否跟陽極密度有關?

网友:
NCC的 KZE 是LESR系列的,所以它用在主機板上
POWER系列的一般用在主機板上,它無法承受高速充放,且效能會減退(在顯卡上很明顯),紋波也較弱
LESR系列的用在POWER上,初步沒什變化,但它較無法承受電路大電流的變化,以致無法有效穩定電源,長時間下來,壽命會縮短

覺得上面的說法好像還有不完全的地方!可能是我還沒認識那麼多!

〝高速充放電〞跟電容的哪些特性最有關聯?最大漣波電流值嗎?
〝電路大電流的變化〞跟電容的哪些特性最有關聯?最大漣波電流值嗎?
最大漣波電流是不是又跟頻率最有關係?低頻是多低?高頻是多高?
電源供應器用到的頻率是不是大都100k以下?(500瓦以下)
socket 462時代主板CPU附近電容承受的頻率是不是大都在100K上下?
較新的主板CPU附近電容承受的頻率是不是大都超過100K以上很多?
固態電容可以用在300K頻率的電路,電解電容大多用在100K以內頻率的電路?
socket 462、Socket 370及P3、P4(CPU 1.0GHz左右以上)時代的主板最常看到電容爆漿?
286、386、486時代的主板‘好像’比較不常聽到電容爆漿?
是電解電容品質不好呢?還是當時的電解電容已經用在他所能承受極限頻率的環境下?
最大漣波電流值越高,是不是就越能〝高速充放電〞和承受〝電路大電流的變化〞(固態電容)?

LESR:低等效串聯電阻跟Low Impedance又有何關係?(有人問過,改天有空再找出來看一看)
LESR和Low Impedance應該是讓電容更易〝高速充放電〞和承受〝電路大電流的變化〞,而且較不易升溫?

以上突然想到的一些問題,最近沒空,待以後再一一探究!

网友:
回复 网友M:

算答對一半
在實際的壽命測試裡,A'B兩者差異不大,C是最差的
在理論上是 A ,隨然兩者都有足夠空間,但原因在於熱能往上,B的面積較小,A的較大兩者,熱能往下走,B較快,相反平臥呢?A較快 ,那假如顛倒呢? 膠蓋朝上及防爆孔朝上呢?
至於你說大家都做成B的,因礙於3C產品體積愈小,相對空間縮小,只好縮.....我縮
再來瘦高的品質會比正常的好,那是不可能的,單純比製作過程而言,正常標準品,永遠是最好的,因製程中有很多因素存在,不便公開,請見諒!

网友:
回复 网友N:

你的有人回了,再補充一下囉!
主機板用 KZE
POWER用 KMG  理當用LXY

其實每家裝配廠,都會考量成本問題,系列有時是迷失問題, 自己維修換就換好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O:

報告兵大!  電容永遠還是電容,不要搞那麼複雜,電容系列繁多,這些系列,代表這其電解液不同,材料不同.尺寸不同等等因素,都最終都要測試:
想想要做的測試還真多,記得有下列幾項:
1.恆溫老化壽命測試
2.恆溫湧浪壽命測試
3.恆溫湧浪次數測試
4.恆溫紋波電流測試
5.冷熱衝擊壽命測試
6.防爆測試
7.端子拉力'折曲'點焊測試
8.本體衝擊測試
9.雷擊測試
10.洩漏汙染測試
11.靜電容量&損失角測試
12.洩漏電流測試
13.等效串聯電阻測試
14.耐電壓試驗
15.絕緣組抗測試

以上的測試做完,就會有很多差別,至於你說為何主機板跟POWER會有不同的結果呢?
答案是一樣都可以用阿! 隨你高興,只要不要掛了就好   其實有很多不同,不要逼我拿祕笈出來(日本三大CON)練   ;多想想電路的紋波'頻率'電壓'製作技術等問題 ,
這樣回覆滿意嗎?

网友:
原來如此  受教了~

网友:
結果....最後的結論.....能用就好了..........暈....
而且你說的壽命....溫度才是殺手......
前面有人提到~~~586之後的電容..容易爆漿...其實你們注意看..
以前AMD主機板爆最大...原因在哪~~~~
就是那幾顆電容離CPU太近...而且~~當時的電腦~~~
CPU所散發出來的熱...可不是一般的溫度..長時間在高溫下...造成電容壽命縮短
我也看過很多P4的主機板爆電容...但原因也出在散熱不良(風扇卡了好厚一層還在用的)...
所以電容爆漿...溫度是最嚴重的殺手....這樣說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P:

溫度有分外溫與內溫,外溫的控制大家耳熟能詳了,但內溫的控制,就是各家的祕密武器--電解液
電解液的好壞幾乎佔壽命 70% ,松下的電解液個人認為是最好的,但外流少(被瀏的少),至於你們說的年代,其實正是台日交流最頻繁的年代(交流懂嗎 ),所以,學的好不好三分像,有感覺差不多了,但還是問題一大推(我爆我爆我爆爆爆),甚至請了許名人來台當大官(現在也是有),但也是不純正;然台灣沒有好的嗎?有是有也還不優秀,工研院的算小巫,總之期望新生代的讀電化學的,能爭氣一點,別像老一代的,學得幾招,就覺得很厲害了  ;據個人所知,左岸近來積極重資暗請日人,預計暗掉台商,好像昔日的老師傅也鎊上有名

网友Q:
這就是說。不要只會用它,要去了解”製程”跟”元件”的物理原理。
跟化學原理。
才會造成這麼多的區別。
還有一堆可以玩勒。

网友(2010-05-17):
正努力學習液晶螢幕相關知識,感恩!

网友:
電解液成分對於電容廠來說,是重要的商業機密。

网友:
我只聽過主機板上電容不能隨便用同容質裝.要看他特性相同裝.一直不解.看了這篇.有一些眉目了n_131|

网友:
引用 网友Q:
這就是說。不要只會用它,要去了解”製程”跟”元件”的物理原理。
跟化學原理。
才會造成這麼多的區別。
還有一堆可以玩勒。

恩恩~~~還一堆可以玩~~~~
就如W大說的~~~技術是學不完的~~~~~~~
但~~你也是高手中的高手.....玩的東西~~~肯定都比我的還驚人~~~

网友:
回复 网友R:

s大您說的是啊! 這電容相關技術真的很多,我玩了10幾年也才玩一半而已,而且玩的都還算蠻先進的,而那些不為人知的更多,尤其日本松下玩得更大,且都不易瀏  ,不然我功力必可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