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1501 降壓驅動3.6V LED*18顆

楼主(2010-02-22):
AP1501這顆IC到手大約5年了
LED是某大晶圓代工廠
數年前的股東會贈品拆下的
規格是 3.6V / 200mA
前些時候無聊就開始備料
翻箱倒櫃找出其他的零件
18顆LED是採用並聯方式安裝
電路試做完成後
再重新用雙層玻纖板完成
(因為單層板的焊點容易掉)
LED總承點久了確實是會有一點燙手
所以背面有加裝一散熱風扇
本電路成本比網路現成品還貴
除非有免錢的零件

LED手電筒

LED手電筒

LED & AP1501近照

LED & AP1501近照

成品正面照

成品正面照

黑色小方塊是40V / 5A的SMD蕭特基

黑色小方塊是40V / 5A的SMD蕭特基

LED大集合

LED大集合

12V電瓶供電,輸出3.6V / 3.6A

12V電瓶供電,輸出3.6V / 3.6A

227.38 KB, 下載次數: 93

网友:
叮咚! 說明太少了! 可以多增加一些內容! 版上有些新手可能看不太懂!

那種 LED 還蠻特別的(應該是我太久沒碰), 背後加裝散熱片是因為本身產生很多熱麼?

AC1501 本身是 DC to DC 的穩壓IC, 雄爸爸大用 12V 輸入, 做為電源驅動!

照片照的很漂亮! 謝謝分享!

网友:
雄爸爸 DC/DC可以不必用,而且電流太大了,拿來做其它的方面的應用吧。參考一下我的檯燈(全部是癈物零件的再利用)

如果你對LED亮度要求較高效率的話 串三個LED再串棵12歐姆的電阻(白光LED的壓降2.8~3.2V)
如果想穩定一點就設計一個定電流源,之前的文章有關LED應用的你可以參考看看

  先幫小朋友做個小手電筒去…     ps:一樣是癈物利用:手機的鋰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