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負載+打阻值卡 診斷卡 簽到後註明編號1-4
關閉

楼主(2010-02-23):
1。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43.0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8b44c7692fcf1e8720
legion  2010-2-22 05:51 PM    l120   yoyoben777   happypost
lowjmin   cnpan
2。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18f.jhtml?cm_cat=0
jack671  2010-2-22 03:36 PM    yoyoben777  2010-2-21 11:03 AM
l120      lowjmin      happypost   cnpan
  legion  2010-2-22 05:51 PM    s512212  2010-2-23 03:47 AM *2

3。台式機6件套裝940 939 775 478 754 AM2 CPU帶燈測試儀 測試座 215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984136ee84bded.htm
lowjmin   happypost
  4。俄維斯2位主板診斷卡/故障診斷卡/雙面顯示(培訓部專用)+送教材  17.8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aa842.htm?cm_cat=0
happypost *3   cnpan*2
  s512212

网友A:
簽到!! 我還要加買帶燈的那個
台式機6件套裝940 939 775 478 754 AM2 CPU帶燈測試儀 測試座 215元 x2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984136ee84bded.htm

俄維斯2位主板診斷卡/故障診斷卡/雙面顯示(培訓部專用)+送教材  17.8 要20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aa842.htm?cm_cat=0

奇冠 KLM6准確王六位通用型筆記本診斷卡 測試卡 DEBUG卡 35 4個 (如果這個沒買 買43元那個也可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4ce42.htm?cm_cat=0

网友:
簽到!!
1. 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               43 × 1
2. 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簽到!! 我還要加買帶燈的那個
台式機6件套裝940 939 775 478 754 AM2 CPU帶燈測試儀 測試座 215元 x2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984136ee84bded.htm

俄維斯2位主板診斷卡 ...

你....真的在學我買的工具.......
那我建議你在多買下面幾樣...才不會後悔又想買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2039cd49249b9f.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31fe7fdd761a23.htm 這個我好像沒買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6ae60ad8131106.htm 這個我也沒買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09ace08ed72cc2.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42768cd4a6854a.htm
這是筆電479在用的有分3代4代5代..3種...不能混用...我只買了3代跟4代..2代跟5代我沒買..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a5e01230224e32.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88e1a259f9c5d6.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4a3664d79eae93.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c56e7894732d2e.htm
這個測試AMD北橋通往記憶體要是燈沒有全亮..百分之90...北橋掛了...

PS...這是兼買賣嗎?俄羅斯卡買20個???我有沒有看錯阿......難怪阿國大..會說~~~代購的東西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來報到了,不要忘了我
假負載和KLPI6-SD診斷卡我都要

网友:
簽到,看來另外想買的東西不知道買不買的到了,

网友:
20個還好啦!因為朋友開的電腦公司就將近十家了
主要是我自己這個容易不見 送給客人

网友:
簽到
1. 2. 3.  各1

网友:
1。數量 *1
2。數量 *1
3。數量 *1
4 。數量 *3

感謝~

网友:
我找到一家比較便宜的耶

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

他賣 138 還送俄羅斯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703719d4c8bc90.htm

4。俄維斯2位主板診斷卡/故障診斷卡/雙面顯示(培訓部專用)+送教材  17.8

那家賣 1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f40b25b5692e142.htm

帶燈的假負載 他沒有賣一套的 一個一個買 6個是 213

网友:
簽到

簽到
1 x1
2 x1
4 x2

1。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43x1
2。2010最新完整版 台式機+筆記本全套 CPU假負載+打阻值卡 完整全套  155x1
4。俄維斯2位主板診斷卡/故障診斷卡/雙面顯示(培訓部專用)+送教材  17.8x2

网友:
台式機6件套裝940 939 775 478 754 AM2 CPU帶燈測試儀 測試座215.00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984136ee84bded.htm

PCI-E帶燈檢測卡 PCI-E帶燈測試卡 (不帶電源)            70x1 = 7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c64d49dbbb4bfdc.htm

COM並口(打印機接口)帶燈測試儀 IDE帶燈測試卡 (合一)    35x1 = 3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2496f982d6d4a4.htm

AGP帶燈測試卡 AGP帶燈測試儀 AGP帶燈測試座             40x1 = 4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deb81cadbfca088.htm

DDR2 DDR3二合一帶燈測試儀 DDR2帶燈測試儀 DDR3帶燈假負載 55x1 = 5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3ac15ae7f58a16.htm

跑電路專用小銅刷 跑線路專用小銅刷 主板維修工具          5*4 = 2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7749bea4ad4df6.htm

內存帶燈測試座-DDR1帶燈測試儀-帶燈假負載                45x1 = 45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03d.jhtml?cm_cat=0

飛利浦170S6電源板 飛利浦170C6高壓板 飛利浦190S6高壓板    40*1=4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8e4fbcce4f6570.htm

焊錫作業輔助工具 RMB 15.00 x 1=15.0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93ca3d6232eaf73.htm

總共 535 RMB

我需要這些  麻煩你了 謝謝

网友:
1。帶資料 KLPI6-SD准確王六位帶外顯通用型診斷卡 測試卡43x1
阿國大 我要一片診斷卡 以p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簽到一次,免得把我給忘了,1,2,3,4向各一組
第一項*1組
第二項*1組
第三項*1組
第四項*1組

网友:
我要 1.*1組
         4.*1組
忘記pm 4.*1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