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e 卡0D01 0D06 D33

楼主(2010-02-23):
REST 就這3各跳動
本蘭卡DO 已排除_~_~這樣俺要該那裡下手 最近快超死ㄌˊˋ維修量變大了ˊˋ

网友:
CPU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記憶體控制器在CPU,CPU的記憶體控制器損毀,也會出現該狀況。
記憶體插槽金手指清一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REST 就這3各跳動
本蘭卡DO 已排除_~_~這樣俺要該那裡下手 最近快超死ㄌˊˋ維修量變大了ˊˋ

都是超難修的~~~當然維修量會變大阿....
你還搞團購......不累死你才怪.....
K8NE的喔...有使用內建整合顯卡嗎?
如果有...而且又沒使用外接顯卡...那~~~~BGA晶片...
因該是空焊~~~不然就是掛了
如果你有DDR2的帶燈測試儀..把正常的CPU裝上去在用DDR2的帶燈
檢測一下...控制線的燈要是沒全亮..或者亮度不一..那不是晶片空焊就是掛了...

PS...這塊板子該不會是使用DDR1的吧....那~~~你慢慢抓問題吧...如果是DDR2的..就可以用我說的那一招檢查..

网友:
記憶體方面有問體的話 如果電壓都正常 ~就壓壓北橋 跟CPU座 還是不過 刷BI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