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M71 高壓版 腳位定義 (已解決) 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2010-02-23):
猜測是高壓版壞掉 ~

上網買了塊高壓版來更換,才發現舊的高壓版上沒有寫腳位定義 ~

舊的高壓版線顏色 1.黑2.棕3.紅4.橙5.黃6.綠7.藍

新的高壓版腳位定義 ▉1~2.VCC ▉3~4.GND ▉5. ON/OFF  ▉6.GND ▉7.ADJ

請問相符和嗎 ?

補上 舊高壓版 圖片

网友:
大大您好,同樣的,您要找出原始高壓板的接腳定義,這點就要您自己查線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從舊版子上面就可以查嗎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送電狀態下,量接到高壓板接口的各腳電壓去判斷。這塊板子不難改。
論壇內也有一些改板案例喔!找看看,會有收穫的。

原始的板子,是壞怎樣呢?為何會想要直接換板子?除非晶片壞掉買不到,大多可以原板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因為我只會修電子零件外觀異常簡單的 , 才會想說直接換高壓版 !

補上我的三用電表圖 ~

請問我該條什麼檔位去量每一個腳 ? 量要用紅棒子量還是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我只會修電子零件外觀異常簡單的 , 才會想說直接換高壓版 !

補上我的三用電表圖 ~

請問我該條什麼檔位去量每一個腳 ? 量要用紅棒子量還是 ? ...

1.2.5.7用電表左上方的直流電壓檔,紅棒接腳位,黑棒接地
3.4.6用蜂鳴檔,紅棒接腳位,黑棒接地,同地時會叫(接反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5.7用電表左上方的直流電壓檔,紅棒接腳位,黑棒接地
3.4.6用蜂鳴檔,紅棒接腳位,黑棒接地,同地時會叫(接反也可以)

我量了,每個數值都一樣耶,會一直跳 !

量哪一條是接地,也不會叫,以為是三用電表有問題 !

試了家裡插座,先找哪一孔接地,同地時會叫 ~ 叫了 (嗯電表沒壞)!

是因為我螢幕電源線 接地 我拔掉了嗎 ?

那還有什麼方法可以量接地,家裡牆壁沒有三孔插座 ><

楼主:
剛剛放手一搏 想說燒掉就算了 !!

結果腳位跟我買的一樣 !!

YA ! 螢幕修好了 ! 目前測試中一切都沒問題 !!

网友:
看到板主真認真解決了問題,恭喜你n_071|
不過還是覺得要學會抓腳位才是重點.....加油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