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001FM 電源板故障 請求協助<已經解決>>

楼主(2010-02-23):
請問各位大大~有修過TECO TL3001FM 電源板嗎?因為燒了3顆電阻,所以請教有修過前輩是否知道這3顆電阻值為何?

感謝各位

燒壞的3顆電阻

燒壞的3顆電阻

電源版型號

電源版型號

网友:
連IC都暴開了....查了IC資料就知道了阿...
裡面有相關電路...自己查一下吧
因該不會連裡面的線路圖都不會看吧.....
另外這只是其中一份...還有很多廠商的資料~~~裡面也有相關電路可以查

网友:
使用典型的UC38XX PWM晶片,這樣的電路並不會很難查!
先換IC。
小弟我這篇維修實例也是使用UC3843,應該也能幫您一些忙。
http://bbs.pigoo.com/thread-17767-1-5.html

楼主:
感謝二位大大,已經找出了問題點.

网友:
請問大大這塊電路版有24v電壓輸出嗎?我有這台TL3001FM,我量它的輸出只有12V輸出。這樣對嗎?

网友:
這塊電源板的編號開頭是FSP
先查出編號...再GOOGLE一下
你就會知道這塊電源板輸出是12V.24V
或是兩組12V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位大大,你發這篇文
一開始說有問題求助,但後來就自己說問題已找到
但旁人都不知你到底怎麼修好的啊
這樣你發這篇有發跟沒發,我真是霧殺殺
是一開始你說的燒 3顆電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