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L1914Ab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0-02-23):
一拆開後如下圖黃色高壓電容下面膠黑~像是被火燒過一樣
翻過來看,有點嚇一跳~阿怎麼燒成這樣
再放大看看
通電點燈時,天呀........燒起來了...........抱歉!忙著拔插頭,所以沒有拍到火燒的畫面
沒想到板子竟然也會短路(難道是距離太近,而變成靜電產生器 )
之後把燒膠部位刮除及用挫刀銼一銼,還有翹起來的銅箔切掉重新拉線
就完修啦~好像撿到軟的

网友:
會不會是電容的固定膠.因高熱 久了變質,產生導電,造成短路,才會燒板

网友:
這是什麼道理

网友:
這是這塊板子的通病了....版內有很多相關的問題...也有人回覆過了...

网友:
你可以參考我的作法

將燒毀的悍點可以刮開IP板上的線路跟旁邊的線路連接這樣你塊板子就能用了
不懂在發問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