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V-350W 發出答答的聲音頻率約5Hz

楼主(2010-02-23):
突然之間就發出這種聲音,也沒有去搬動電腦。
原先以為風扇去打到異物,可是拆下來檢查都沒問題。用手去轉動風扇也沒發現問題。

有人碰過同樣的問題嗎?

网友A:
七盟BKV系列早一代有內建蜂鳴器及Alarm指示燈,後來End-user反應蜂鳴器太吵,後來便只保留Alarm指示燈;您看看Power後方Alarm指示燈有閃爍嗎???

楼主:
後方的指示燈看起來沒閃。

我這一款開關機都會叫一聲很大聲,是不是有內建蜂鳴器?

楼主:
因為是24小時開機,一直還在發聲中....只是,蠻奇怪的,偶而會沒有聲音。

网友:
該款有內建蜂鳴器 有可能是蜂鳴器的那片小板子上的電容器爆頂了
造成一直發聲中

楼主:
今天中午過後直到晚上都沒聲音了????

蜂鳴器壞了嗎??

网友(2010-08-19):
引用 网友A:
七盟BKV系列早一代有內建蜂鳴器及Alarm指示燈,後來End-user反應蜂鳴器太吵,後來便只保留Alarm指示燈;您看看Power後方Alarm指示燈有閃爍嗎???

請問蜂鳴器會叫,而且後方的燈會閃爍,該如何著手?
(ST-300BKV)

网友:
5Hz 的頻率一般人是聽不到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該蜂鳴器及後面的LED
功能在監測風扇

很吵…開關機都要叫一下
我曾把某一部的喇叭移除,只留LED

回問題
假設是風扇因積塵使轉速異常的情形下,試試潤滑一下風扇,可能獲得解決
再不行就要從那塊小片電路模組去檢查每個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該蜂鳴器及後面的LED
功能在監測風扇

很吵…開關機都要叫一下
我曾把某一部的喇叭移除,只留LED

回問題
假設是風扇因積塵使轉速異常的情形下,試試潤滑一下風扇,可能獲得解決
再不行就要從那塊小片電路模組去檢查每個零 ...

感謝你的回應,謝謝!

因為我拆開之後,找不到有爆電容的情形,而插風扇的那塊小電路板上,比較大大的那個電容,
上面有C717的標示,但看不到是多少uf的標示.

風扇用手撥,覺得還蠻輕的,手一撥它就會轉,沒有卡卡的,回去再用你的方法試看看,謝謝!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因為我拆開之後,找不到有爆電容的情形,而插風扇的那塊小電路板上,比較大大的那個電容,
上面有C717的標示,但看不到是多少uf的標示.

C4 那顆是 1000uf 16V
它「躺著」所以要掰起來看

楼主:
跟大家報告,這顆電源供應器雖然不再發出聲音了。但是,終於在前天掛了,用到一半突然沒電源。再一次開機,兩分鐘後又突然沒電源,之後就一直無法開機。

拆下來發現一顆瘦瘦長長的 2200uF 10V 電容鼓起,換了一顆 2200uF 25V 還是不行。最近較忙,等有空再來好好研究修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4 那顆是 1000uf 16V
它「躺著」所以要掰起來看

感謝你,它那行字比較小,又被白色的膠給粘住,小心的弄掉膠才看得到,換上一
個新的電容,還是嗶嗶叫,本來那顆沒有爆開的現象,因為不知問題出在那裡,只
是換掉它碰碰運氣.

假如把小電路板插的那個3PIN插頭,從插座上拔掉,直接插風扇的那個3PIN插頭,
也就是不經過那個小板子,不知這樣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假如把小電路板插的那個3PIN插頭,從插座上拔掉,直接插風 ...

如果該小電路板用途如官方站所述僅用於監測風扇轉速,應該是跳過無妨
為了印證您的想法,我剛才拆了一部來試
拔掉小板連線,直接將風扇插到主板的3pin座上
風扇轉
空測各電壓正常

在小板上有一條從主板過來的 12V 線,不知其作用,若剪了它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該小電路板用途如官方站所述僅用於監測風扇轉速,應該是跳過無妨
為了印證您的想法,我剛才拆了一部來試
拔掉小板連線,直接將風扇插到主板的3pin座上
風扇轉
空測各電壓正常

在小板上有一條從主板過來的 12V 線,不 ...

真是太感謝你的測試,謝謝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小板上有一條從主板過來的 12V 線,不 ...

經向七盟查詢,這個12V是供給蜂鳴器的電源,我有試著將它從小板上移除,
果然就沒有嗶嗶的叫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