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汽車LCD接線定義? 機型: TM-715QL[已解決]

楼主(2010-02-24):
我妹他男友有一台汽車液晶螢幕壞了, 要我幫他修! 可是他找不到手冊, 這樣我就沒有資料可參考, 網路上我也找到原廠網站, 但也沒資料可查!

不知有沒有人瞭解這些信號接線的功用? 可以跟我說明一下麼? 謝謝!

我想知道後面接線黃線與綠線的功能! 黃線上有標籤貼紙寫 ACC, 綠線上有寫 Back Car Signal!
紅線上寫 BAT +12V, 黑線寫 GND.

不知道 ACC 與 Back Car Signal 是接什麼信號? 謝謝!
-------------------------------------------------------------------------------
結果根本沒壞! 說螢幕會無法伸縮出來! 拆開把軟排線清一清重插就好了!

网友:
B+12V→接電瓶正電(永遠吃電)主要用在記憶
GND→地線
ACC→鎖頭12V開關線(也就是鑰匙打開才開始供電~主機才會動作)
綠色那一條看不太清楚寫什麼
如果要維修"B+12V"跟ACC全部接+12
GND接地
這樣應該就可以動了

网友A:
Back Car Signal可能是倒車訊號,如果供12V時,會切換到倒車的模式,就是TFT會切換到特定的頻道

楼主:
綠色那條在板子上標示是 KCC!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Back Car Signal可能是倒車訊號,如果供12V時,會切換到倒車的模式,就是TFT會切換到特定的頻道

原來打R檔
會自動切換畫面就是靠這條訊號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