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的心得(怎麼狂失敗阿....)

楼主(2010-02-24):
大家都知道~~~BGA植球比把BGA焊回板子的難度更高....
尤其是遇到...錫球會亂跑的....我試了很多種方法~~目前都還會失敗...
不過已經抓到部分的重點了......
只要再多試幾次應該可以把成功率提升到百分之百
以下就是我的植球流程....
這顆也不知道是好的還是壞的~~~~先植球在說了~~~
這晶片已經被重新植過一次球..而且當時的焊膏多的嚇死人...也確定原本的北橋也因為這樣掛了...
真期待這顆南橋沒掛阿....
對岸的助焊膏真的很便宜...我買了好幾種....就這一牌的用來做BGA植球比較好
植球一定要用好一點的助焊膏...不然失敗率會很高
另外~~我學carzy1kimo大用錫先輝輝耶....不過沒把上面的錫給整平...所以~~~這次的值球是失敗的
這套植球網鋼跟植球台我特地買的....我還有買一套可直接烤的...
但是~~直接烤的大家因該都知道....助焊膏要是太厚...
網鋼通常用沒幾次就報銷了....報銷還好...要是黏錫還硬拆下..連晶片也一起報銷...
這種的不用直接加熱..錫膏要是夠黏..球都不會亂跑....
看到了嗎?用這個~~~植球台..比一般的網鋼好用多了...多出來的錫球也比較好回收
把多出來的錫球回收之後
拿下植球網鋼...第一次這樣玩...覺得好神奇..球真的都黏在上面了...
我把晶片拿下來的時候...上面的錫球不會亂跑耶
開始烤囉~~~~~~
不過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溫度...這顆晶片要放在感溫棒的上面...不然...
所有溫度誤差太嚴重了....因為這是紅外線的...加熱時間上有誤差...好在我用4段的..晶片沒被過熱
才烤沒多久....就看到錫球亂跑了......而且..我還看到錫球用跳的.....該不會這錫球品質太濫了
烤一段時間之後...錫球都被拉回焊點了....不過....大家因該有看到...
有的錫球不是亂跑..就是沒有焊上去......還黏在一起了...
這次的值球失敗了....而且...錫球...嚴重變形...有的球還變成橢圓形...
這次我把錫球重新用掉....把晶片上面的錫也吸乾淨.....使用吸錫線
由於上面有嚴重的焊油硬化...必須把它洗掉...不然會像上面的狀況...有的球無法溶入焊點
洗乾淨之後...
上一層助焊膏....下面的照片跟上面的...大家會認為有點像..不過詳細看喔~~我真的有上助焊膏..
品質好的助焊膏..是半透明的..而且這種的~~還無煙的~~
再次植球之後.......我還沒放下去烤喔......
看起來就像是植好球一樣.....
再次烘烤~~~~~~
大家有發現旁邊這個風罩嗎?...
那是我用來押烤肉架的水平的....
但....烘烤過程中...我居然還看到錫球跳上來???
該不會這錫球品質真的很濫??由於這罐玻璃瓶的錫球沒有真空跟乾燥包裝...
我怕上面因為含有水氣造成品質大受影響......再會預熱一段時間就跳上來...
整夠錫球都亂跑了.....真慘.........
一段時間之後~~~自動跑回焊點...
烤好之後...左下角..是因為錫球跑太遠了....我給他動一下..變成這樣...
右邊那一整排...錫球居然給我......排列不一...
還有的錫球~~變成圓錐的形狀......天阿~~~真的品質差這摸多..
這罐錫球..還是在台灣買的耶...超級貴的.....
再次整錫.........
這次換好一點的錫球.....台灣製造...大陸販賣的.....我沒看到台灣有在賣這個...都是大陸那邊才有....
由於沒有0.76的...我用0.6的...
這次把球排列好之後~~直接拿去烤~~~忘記拍照拉....
我這次把風罩蓋上...讓溫度均衡....但意外...種是會發生.....
大家有看到吧...這次的排列..跟球的圓度...超漂亮的...但~~意外的...有3顆球跑了
我猜想..不是我蓋子蓋上跑的..就是...我拿溫度計測量蓋子表面用到的......
不過~~知道前面失敗嚴重的原因在於錫球...與晶片表面沒有清乾淨....是失敗的最大因數...
在來就要把方法在改進....我打算下次...放可以烤的網鋼在上面...
看效果如何....可以成功的話最好拉...這樣以後就不用怕錫球亂跑了...在等我的實驗吧n_134|

网友:
頭一次看到用烤肉架植球.....................
常常看到的是用噴燈,肉品馬上就熟了。
我沒做過................只能看看而已。

网友:
老板, 來一片豆乾,  7 分熟, 不要帶血 !!

网友:
看來我们的問題都一樣   加油

网友A:
只要在(再)多試幾次因(應)該可以把成功率提升到百分之百
拿下植球網鋼...第一次這樣玩...絕(覺)得好神奇..球真的都黏在上面了...
這罐錫球..還是在台灣買的耶...超級櫃(貴)的.....
哎呀呀
偶怎摸也玩起這種遊戲
shunxing大大別介意
這樣也算聯絡感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再)多試幾次因(應)該可以把成功率提升到百分之百
拿下植球網鋼...第一次這樣玩...絕(覺)得好神奇..球真的都黏在上面了...
這罐錫球..還是在台灣買的耶...超級櫃(貴)的.....
哎呀呀
偶怎摸也玩起這種 ...

我不會在意阿~~~只是~~~不要又有人給我錯誤的字拉~~~~哈哈....

网友:
錫球會跳 會不會是加熱太快  助焊劑瞬間沸騰過熱導致推動錫球?  好像煎蛋的情形

楼主:
我可以確定之前用的0.76..錫球品質有問題...

用0.6會失敗....
我感覺比較像是~~~水平沒用好....
因為~~錫球的移動方向都一樣的....
等等我在植一次球~~~這次把水平給用好~~~~在試試看...

网友:
植球講究心態要平衡,其實很簡單。。。

网友B:
你的爐, 風扇有沒有關掉呀.
在那邊抖抖抖的.
想想溫度流程
1.在固態助焊劑還沒化掉之前它會黏著錫球.
2.在助焊劑液化後, 誰黏著球?
3.錫球化掉. 黏在pad上.

你那個地方動到它, 它會出現問題?
第二個流程.
所以.把它的散熱風扇先關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爐, 風扇有沒有關掉呀.
在那邊抖抖抖的.
想想溫度流程
1.在固態助焊劑還沒化掉之前它會黏著錫球.
2.在助焊劑液化後, 誰黏著球?
3.錫球化掉. 黏在pad上.

你那個地方動到它, 它會出現問題?
第二個流程.
所以.把它的 ...

我已經成功植球了......
真的問題出在水平.....
在來就是你說的微震..不過~~微震還不會影響球亂跑....
這次成功植球除了裝置水平問題...來就是溫度的均衡....
我後來發現...由於晶片的照光範圍很小...加熱速度不快...而且上方的錫球溫度也不夠平衡
會造成因為焊膏蒸發的同時因熱氣流不穩定讓錫球亂跑....
這問題後來我也解決了...就是用那一個大口風嘴...把它蓋住...就解決熱度的均勻分配了...
再多練習幾次~~~順便把溫度時間紀錄下來...以後植球就會輕鬆很多拉...

PS...我有說過..用可以直接烤的網鋼來固定...那招會失敗......還會造成網鋼損毀....

网友:
階段升溫,原以為其中保溫時間只是讓溫度均勺,看起來是與銲油的反應時間有關.
另整体過程中溫度太高時會超過封裝規格的耐溫時間(也就是損壞機率高)

网友:
大大做的都對,另外再給你一些建議
1.助焊膏用手去涂,越薄越好,錫球較不會於加溫時位置會跑掉。
2.萬一有幾顆錫球跑掉不需重作,可以用針拉走重新用針頭(有助焊膏)粘上一顆錫球對正位置放下即完成(練個幾次應該會狠、準、快)。

网友C(2011-07-09):
回复 网友D:

順大:
請問一下您的植球那買的? 可否介紹一下鋼網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順大:

..這麼久的文章還挖出來...
都對岸買的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淘寶網嗎? 我沒用過淘寶網?

网友:
烤肉植球法... 雖然這次 順興大出槌了 但是 多玩幾次 總是會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