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L5009燈管無法全亮--2010/03/03更新!!有圖有真像

楼主(2010-02-24):
修正之前下的誤判!!大大們的指點的圖片在下面!!
以下是小點了兩次的成果!!上面那個幾乎亮那一點點!!熄滅是他自己熄的!!沒有裝訊號線!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yFqhPLwYgE

把膠弄掉!!疑似假焊的地方!!以補上和錫了!!

把膠弄掉!!疑似假焊的地方!!以補上和錫了!!

亮這一點點!!暈倒@@

亮這一點點!!暈倒@@

大大教的!!測電壓法!!黑棒放地上!!

大大教的!!測電壓法!!黑棒放地上!!

測出來的數值!!只用AC10V檔位

測出來的數值!!只用AC10V檔位

全圖!!抓好久!!終於抓到一張比較正常的!!

全圖!!抓好久!!終於抓到一張比較正常的!!

這是小弟買的安定器!!

這是小弟買的安定器!!

用電腦的電源供電12V來用!!

用電腦的電源供電12V來用!!

燈管亮起來了!!正常!!

燈管亮起來了!!正常!!

兩燈管的電流!!沒事量一下電流!!串聯12V的地方

兩燈管的電流!!沒事量一下電流!!串聯12V的地方

一燈管的電流

一燈管的電流

沒有燈管的電流

沒有燈管的電流

网友:
先確定有沒有高壓,有高壓就換燈管看看。
高壓可用電表交流檔,正極置於高壓線圈旁(不是要碰線圈接腳,電表會燒掉),負極接外殼地線,開機看到電壓變動則高壓可能是正常,該換燈管了。若開機電壓沒有變化則高壓板沒有運作。

网友:
你有把燈管拆下來看~~~接腳有沒有空焊?....

楼主:
我有猜下來過了!!
我猜下來用買來的DC12V  / AC 600V 測過!!
都會亮!!不知道是不是600V太小!!感覺只比 I 板亮一點!!
我把圖貼上去好了!!這樣比較好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要碰哪隻腳!!:)

亮的感覺!!!有若似無!!!很微亮!!
可是燈管猜下測就是有亮

网友A:
高壓確定有嗎??(燈管要接上)

未通電

未通電

通電後

通電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壓確定有嗎??(燈管要接上)

chlu大:
還有這招喔...
這電表不是我這次要購買的5項物品中的一項嗎...呵..
u202比u201多一個測溫度功能喔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497a340baf382c.htm

网友:
會不會是燈管老化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看你要買這麼多測試設備,想要作什麼用,設計還是維修用??

网友:
不知你的問題是不是看的到桌面.但是很暗.也就是高壓電路有啟動但還是很暗!

這問題跟黑屏用手電筒照不一樣.黑屏是高壓沒啟動(也就是燈管沒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買這麼多測試設備,想要作什麼用,設計還是維修用??

沒特定用途...硬說的話是維修用...

買來玩玩的...
因為沒用過勾表、沒用過測溫器...
價格才幾百元...就順便跟團買了...

网友:
依我看絕對是燈管不良

网友:
你是拆下來外接燈管有亮?
裝回去不亮嗎?...用強制啟動燈管的時候畫面是白屏嗎?

如果是把燈管拆下來會亮裝回去不會亮....
那問題就很明顯了......燈管的線....漏電了.......拆下來會亮的話...
用電表碰觸電線...電表測量出來的電壓會超高....
解決方式...換新的線...不過沒有那摸細的高壓線...就使用熱縮套管吧......

网友:
而從你提供的照片中可以看到板子上的標示有寫明: INVENTER OUTPUR: 570~ 750V ~

你的燈管不夠亮, 除了燈管問題外, 另一種可能是亮度調整的問題, 你可以先確定你的螢幕的 OSD 可以操作調亮亮度或對比度, 以便確認電壓是否可以調高超過 600V 以上增加亮度!

另外, 你可以提供大家你板子上連接到 AD 板的排線的每一腳的電壓值!

楼主:
這兩天會比較忙一點!!
如果有控我在把圖片貼上來!!!
請問大大AD版的排線那部份要怎樣量電壓!!
有範例嗎??

CHUL大大你的圖片的意思是
調到AC檔!!!紅棒放在變壓器的上面!!??那黑棒呢??
用指針式的還是數位的??還是要用妳那種的???

a029006977大大說的對
有看到桌面!!可是還是要用燈光照才可以看的比較清楚些!!
我有看到有燈光亮起不過很不明顯!!沒仔細看!!會以為沒亮!!

samfu大大!那個因該是人民幣的價錢吧@@

网友:
量高壓的方式是用紅棒接高壓輸出接口,黑棒放地上.........
這樣可看出一瞬間高壓的電壓。記得使用指針式電錶量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samfu大大!那個因該是人民幣的價錢吧@@

是人民幣...但換算成台幣還是OK阿...

不要再讓我有機會在這邊離題了...
每個人都在認真回答問題...只有我一直在離題....@_@"

楼主:
請問哪種量測電壓法!!是運用何種原理呢??

這樣的方法還可以用運在哪裡??

數位電錶好像沒辦法這樣用耶!!
試過了!!沒成果所以沒貼!!
指針式的只有瞬間電壓!!沒注意是不是燈管熄掉後才歸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哪種量測電壓法!!是運用何種原理呢??
和變壓器差不多、磁場感應只是用表線接收,這樣有個好處是電壓會變小不會燒電表(高壓探測棒買不起)。

這樣的方法還可以用運在哪裡??
一般我是拿來測CRT高壓變壓器,只要有變壓器應該都可以。

數位電錶好像沒辦法這樣用耶!!
我圖上就是數位的,黑色表棒接負電(鐵殼)。

請問是兩支燈管都亮一點嗎?

网友:
燈管似乎可以正常點亮,應沒問題。
有問題的,目前就能確定是高壓板,檢查逆變壓器(升壓變壓器),各繞阻間看有沒有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跟影片一樣!!亮那一點!!算是4分之一燈管亮!!
這樣量出來的值!!算是正常嗎??
我是接在地板啦!!看文章沒仔細看!!殘念!!
他因該就是只有那瞬間的電壓吧!!
還是是持續的??

回复 网友D:
正常亮??可是只點亮那一點!!
檢查逆變壓器(升壓變壓器),各繞阻間看有沒有異常
可以用圖片跟我說那位子嗎!!
我不大懂每個元件是啥的說!!
你說的異常是指哪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小弟我是看到大大您拿那台安定器來點,看起來好像燈管沒問題。
升壓變壓器就是大大您一樓貼的第三張圖,那顆變壓器就是了。
因為兩邊點起來的亮度不一樣,可能是變壓器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