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了的電風扇

楼主(2010-02-24):
這台電風扇開機運轉之後
就無人看管
導致軸心潤滑不良
運轉電流升高
線圈溫度超溫
內部的溫度保險絲開路
更換新品後即可恢復正常運轉
前後軸心記得要先清洗污垢
再補上潤滑油

溫度保險絲的藏身處

溫度保險絲的藏身處

130度C的溫度保險絲(尚有其他外觀型式)

130度C的溫度保險絲(尚有其他外觀型式)

网友:
很麻煩的成功案例!
加油!
謝謝分享受

网友:
保險絲燒了還好~~~~~
我遇過保險絲沒燒...線圈燒掉的.....
拆了滿頭大汗....才知道線圈燒毀......

网友:
雄爸真不錯! 分享不少實例給大家!

以前我也常修理因軸心油乾掉卡死的風扇! 問題也是變壓器高溫燒斷溫度保險絲! 處理方法一樣是清潔軸心清乾淨後, 重新上油以及更換溫度保險絲, 問題就解決了!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