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LCD BENQ FP93V 螢幕變白色

楼主(2010-02-24):
各位好
新手發問

請問一下BENQ FP93V(過保固)使用時間4年2個月
最近螢幕關閉後 過3~7天要在使用時
開啟會先亮綠燈 然後過2秒 綠燈直接熄滅  不會變橘色的
然後再開開關關個10幾次 綠燈會持續亮著 畫面就一片白色

再重開主機3~7次就會有開機畫面了
進到系統之後 玩個魔獸三  有時候畫面切換到桌面 在換回遊戲時 又會整個白色
這時候 我在切回桌面 也是白的 可是我關閉螢幕電源 再打開 桌面又出現了  再切回遊戲 畫面也有了

我去看了一些文章
這應該是屬於白平故障的問題?
如果送去原廠維修大概會收費多少
自己維修 修復成功的機率高嗎  材料好買嗎
我沒修過電子產品

我連外殼都拆不開 所以沒辦法拍照片貼出來= =

网友:
有可能是P+I板上面的電容器爆頂了
送原廠修差不多是1千塊起跳

网友A:
如果要自己修

如果要自己修將螢幕拆開將照片上傳,這裡有很多高手(不包括我)幫你解決問題,不想自己修看你住哪,這裡也有一堆職業級的師傅幫你修(別找我.我很忙),過年沒休息一共做了8天半,半天下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自己修將螢幕拆開將照片上傳,這裡有很多高手(不包括我)幫你解決問題,不想自己修看你住哪,這裡也有一堆職業級的師傅幫你修(別找我.我很忙),過年沒休息一共做了8天半,半天下雨 ...

半天下雨還好~~我這邊....過年8天下了5天的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源不穩定,可能是因為該因素,使AD板和面板無法得到正確所需的電源,故白屏。
同樣的,開不起來,也是同樣情形。應該不難修。

网友:
這種情形電源問題較有可能
:)

楼主:
我是想拍照貼上來阿
是哪裡壞了 看自己維修成功機率高不高

我在問一下
我有收尋
教學用電話卡去刷LCD外殼的卡準 我刷到兩張電話卡都爛了 還是沒刷開
我又不敢硬拔  怕拔一拔 整個外殼爛掉= =

螺絲我全卸下了
我有找到圖片所以這邊我很確定

网友:
不怕拆得醜一點 ,就大膽一點用小一點的一字起子撬開即可

不怕拆得醜一點  ,就大膽一點用小一點的一字起子撬開即可.我都是這樣弄得  ,施力點由內向外撐開就可以

网友:
加油~~就當做壞掉@不拆白不拆~~拆壞了@最多用快乾黏一黏........有的是上下卡榫~有的是要前後推@

网友:
你在露天拍賣~~~ 可以找到有人賣 BENQ LCD的維修包 : 價格 : 多不太相同但多是NT:500元以下

但是~~ 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
"我沒修過電子產品"
"我連外殼都拆不開 所以沒辦法拍照片貼出來= ="
=========================================

你如果連,"電錶", "銲槍","吸錫器" ~ 多不會使用那你其實根本也不用維修了
就算有零件,你也不會拆也不會更換,就算換上了,有沒有短路,錫渣..等問題,你也沒法check
到時候會更慘!

你最起碼要會,"電錶", "銲槍","吸錫器" ~這三樣東西..才能再來說要自己維修

不然就是直接買"整個電路板"來自己更換---->這只需要"會拆" LCD + 小心拆壞 --->就可以辦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勉強,如果是想學習那可以繼續修下去,只想修這台的話送修才不會浪費自己時間,更何況買工具也要錢~~

网友:
這種故障情形 80%是電容問題 20%冷銲  問題是要打的開 .
如果想試看看  用鐵尺從下面縫隙伸入再向旁移 .遇到卡榫輕輕扳開.再用另一手拿一字起子 將卡榫扳開   動手看看 祝你成功

网友:
BNEQ FP93V這款的板子都不容易虛焊.或許是蕭特基晶體附近的電容膨脹.導致輸出不穩定.所以才會白屏或又正常!

這款板子還有一特點容易壞電源.大電容.K3530都會故障.不過這是題外話!

另外如果不會修.你也不用買工具.你先學會拆螢幕.如果拆開看到電容有膨脹的跡象.建議你去買個板子換上去

當然如果你有想研究如何修螢幕.那工具費是一定要花一筆不少的金額!

网友:
方便的話,我可以幫你看一看,免費,聯絡電話 0929980870 黃先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P+I 板上 C5706 C5707 AND 9024  宇電容更換後可以排除此狀況

网友:
我同意12樓的看法或再檢查軟排線是否接觸不良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