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1AM7跟1AM4這兩個三極體可以替換嘛

楼主(2010-02-24):
不好意思我只有查到1AM4的datasheet所以沒有辦法比較,請前輩指導一下 1AM4.pdf (298.86 KB, 下載次數: 8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型態若符合,大多可以代用,需注意B、C、E腳的位置。
可以量hfe值有沒有相近。

推廣一下正名運動......它叫雙極性接面電晶體,盡量不要講三極體,也可用英文專業術語稱呼,BJT。

楼主:
1AM我有查出來是MMBT3904L在E6管上的印字,那後面那個4跟7代表什麼我就搞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AM我有查出來是MMBT3904L在E6管上的印字,那後面那個4跟7代表什麼我就搞不清楚了

末尾的數字是 Date Code 製造日期或是在哪個廠所生產,通常是供公司內部辨識用我如是想 ,實際去查一下 ON Semi 的 MMBT3904L Datasheet 應該會有說明。

Google 搜尋 "SMD Code book" 或 "SMD Codebook" 可找到很多有用的資料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s大的指導,讓我毛塞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