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燈管怪問題

楼主(2010-02-24):
情況如下....單管(上下各1支共2支)...換了一根改焊上去的新管上架了....試燈時,只插壞燈,亮半支,只插新燈,亮半支,新壞都插上去....竟然又全亮了....怎麼回事???
lcd mon有光管啟動器的嗎?

网友:
燈管正常情況下,是亮一半沒錯.需靠OSD亮度調整100%才會全亮.

网友:
如果您的昇壓器只有一個變壓器,則燈管是兩支串聯的

楼主:
就是說如果其中一根壞了都會不亮是否這意思?那我全換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