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取代和MODFET測量

楼主(2010-02-24):
大家好
主機板上的電容爆漿找不到1200uf 6.3v的電容我可以用1500uf 16v代替他嗎?

另外mosfet在機板上測量好壞似乎量GD和GS和SD都有阻值就一定要取下測量嗎?如何不取下測量呢??

网友:
1.可以
2.不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二項說不準是代表無法正確的測良好壞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有錯!
譬如量到短路情形,有可能是MOS本身短路,但也有可能周圍的電路短路。
未拆下來量測,很容易因為該元件與其他電路的串並聯,而影響電表良測的準確度,也就是說,量到的數值是不可靠的,可能是元件本身,但也有可能是外部電路的。

楼主:
難怪我這麼量都有阻值,連抓s或d對地也有阻值才讓我一頭霧水
本身工具不多只有烙鐵和電表,所以看來設備不足也沒什麼搞頭囉

本想不要當一個只會換主機板的工程師,雖然版上有人教如何用烙鐵拆
但小弟自認目前無此功力沒壞零件被捕這樣搞弄得更糟

今天又有一台+5vsb過電燈有亮但無法觸發的板子
但沒設備也沒什麼經驗要修好可能藍難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先爬文看看,有很多教學文喔!
但很重要的一點是,電子的基本工、焊接的基本工,這一定要練。
小弟我本身的配備也跟大大您一樣,能夠將目前手頭上的工具發揮到最極致,功力肯定精進不少,到時就可以看需求、能力來購買所需工具。

网友:
沒傢伙真的很難玩.我也其中之一
一直爬文.一直爬文.

网友:
嗯~說到烙鐵使用基本功,s大,你的焊功還真了得,上次你幫修的電源版我收到後,呆看板子不下3分鐘,心中一直囋嘆如此乾淨利落的焊功.......我要再練練...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會啦!讀高職時,老師有逼著我們練焊功,原本要當選手的,但因故作罷,但也有培訓一小段時間,也有學到一些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會啦!讀高職時,老師有逼著我們練焊功,原本要當選手的,但因故作罷,但也有培訓一小段時間,也有學到一些東西。

你的烙鐵焊功真的很強......該不會~~~~助焊膏....用的量很大吧......
要焊的這摸漂亮...助焊膏~~~~可是必備的耶.....再來就是想辦法洗焊油......

网友D:
回复 网友F:

也還好,助焊油沒有用很多,一點點而已,看錫的光澤來決定助焊油的量。
洗焊油就還蠻好玩。 洗完後看起來亮晶晶的,好有成就感耶!
以前都不知道焊油可以洗掉.......夠白癡吧!為了要維持焊完後能夠看起來很漂亮,下了蠻多的苦功練烙鐵的焊功。

楼主:
大家果然搞得很專業
我都只有上錫而已,所以焊點都快焦囉,有變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還好,助焊油沒有用很多,一點點而已,看錫的光澤來決定助焊油的量。
洗焊油就還蠻好玩。 洗完後看起來亮晶晶的,好有成就感耶!
以前都不知道焊油可以洗掉.......夠白癡吧!為了要維持焊完後能夠看起來很漂亮, ...

你沒看到我那BGA洗的超級乾淨的...而且我用的清潔劑沒有刺鼻味道喔.....只是那一罐清潔劑超貴...

引用 楼主:
大家果然搞得很專業
我都只有上錫而已,所以焊點都快焦囉,有變黃

拿廢版多多練習~~~你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請問大大你們清理機板上的污漬都用甚麼清呢?有些報漿留下黃黃的污資如何清呢?
哪邊買呢?如何正確使用?

我發現烙鐵30w太熱容易黃,所以後來剛開始五分鐘調30w後來熱了之後改25 w就不會黃到變焦了
成功率也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新手區有談到。
W大之前的維修實例內也有談到,大大您可以翻看看。............香蕉水,或是去漬油(但價格高)。或是shunxing大說的清潔劑(就要問他囉!)

焊接時,注意時間的掌控,可以避免掉,那是助焊油(錫裡面的松香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I:

去漬油不是有腐蝕嗎?我會翻一下舊文看看,謝謝s大

為了不黃掉我都放大概五秒左右但有時候有些電容難拆放多次烙鐵就開始黃囉
但現在漸漸進步中比較少了但還是有些意外

网友:
奇怪 我焊的都霧霧的 久久才焊的出亮亮的焊點
是不是有什麼技巧阿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會不是用的焊錫含鉛量過高呀
太高的話又只是用 30W 烙鐵. 要不霧都很難.
加點助焊劑可能會好一點

网友:
我都用助焊劑加牙刷...給他刷下去...刷個2~3次亮晶晶ㄎㄎㄎ

网友:
新手報到.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