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NB X31 無法開機[已修復]

楼主(2010-02-25):
Hi, 各位大大, 我的NB 掛點了, 不知各位大大能提供意見或相關資料
過程是, 剛開始時, 偶而按電源開關按鈕要試好幾次才可以開機, 現在是根本無法開機(用電池或Adapter 都一樣)!
打開機殼, 零件超小的, 不知要從何下手?

网友:
大大您好,若您沒有維修經驗、電子基礎等,自己查電路起來,會比較沒有頭緒,可以看這篇吧!記得,所有的回文都看過,您就知道了。
該系列機種有此類問題,零件取得也相當困難,大多還是送修。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mp;t=418126&p=1

但也有可能是別種問題,那就要查電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大大,
看過了你所說的這篇內容, 感覺大都和C683 (220uf/4V)有關, 代換方式是用 330uf/6.3V, 我手上没有此顆電容, 若要代換,不知是要用 330uf/10V 還是用 560uf/6.3V 比較好?

网友:
330uf/10V <<用這個即可~
建議你可以先更換看看如果還是有問題~
去瀏覽了一下那串文~看了一下
你可以用電錶量看看開關是不是接觸不良~如果正常那可能要再查供電方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HI 大大,

我依據文中所提將 8 顆電容, 一口氣換掉, 可以開機了
我的小黑又回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很高興。恭喜您修復完成囉!
那篇文章是之前無意間逛網看到的,沒想到在這邊竟然可以幫到大大您。

网友:
呵呵我去年也是看到那篇文章,
才讓小黑復活,
恭喜大大小黑復活,
最近才在整理我的小黑,
換了硬碟40->100G
無線網路卡802.11b->802.11abg(需破解BIOS)

网友:
呵呵我去年也是看到那篇文章,
才讓小黑復活,
恭喜大大小黑復活,
最近才在整理我的小黑,
換了硬碟40->100G
無線網路卡802.11b->802.11abg(需破解BIOS),
最近想來升級CPU,
不知有沒人可以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