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266-M主板開機無畫面(已報廢)

楼主(2010-02-25):
P4B266-M主板開機無畫面,使用除錯卡代碼在a8就跳不過了(己經完成E000可選用ROM取得控制權之前的初始設定
E000 ROM準備取得控制權)不解這段說明的意思,請各位大大協助一下,我該從那個方向去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都不爬文喔...
我門打字回你也很辛苦耶
拜託啦...
先爬文了好嗎?

网友:
先查一下記憶體電路..

网友:
等了很久,都沒有相關的高手出面..................我也不太清楚這樣的code到底代表什麼。
有時候,有些code僅供參考而已,可能某些code僅有原廠才知道是代表什麼意義。

遇到這種狀況,大多往記憶體、顯卡查起,flashrom 內部程式是否完整,有沒有被破壞,都是一些思考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看過這篇嗎?看過再來說說你做了什麼檢驗
http://bbs.pigoo.com/thread-8818-1-1.html

CPR要懂了解嗎?
我潛水一年多了,理論懂一堆,實作呢?只修過電池座空焊造成不開機
南北橋我沒工具可換,直接殺肉囉

网友:
我的電腦買了快二.三年了ddr2-667 1g的記憶体,當512m在用因為bios 找不到了,要去買ddr2-533的記憶体,不好買,又很貴,改bios 又不好改,改主機板又不好改,風扇一壞,80oc 風扇不動,就當機了,pwm電路不改,真是的, 筆電電腦買了快二.三年多了去維修,要很貴,

网友:
現在這篇文????是在討論什麼?
我怎摸看了輝煞煞......
發文的也不出面回應???這文章發好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s10274chen和cjone5588321
我會朝你說的記憶體、顯卡地方去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位大哥大大
請注意看我打的內容"使用除錯卡代碼在a8就跳不過了(己經完成E000可選用ROM取得控制權之前的初始設定E000 ROM準備取得控制權)不解這段說明的意思"
請問如何說我沒爬文,在這網站裡有那一篇有寫到這段的意思。
如果大家都那麼懂,那這個網站的意義為何。
難怪很多人到最後都去潛水,而不出來互相討論。

楼主:
回复 网友D:

shunxing大
不是我不回文,而是這幾天有事沒在電腦前
今天一大早看到我就趕快回覆
有回覆的各位大大我都很感謝
感謝你們的協助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你的建議
我會再認真看你所說的這篇主機板滿足三大工作條件之後的檢測方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參考下列網址:http://bbs.pigoo.com/thread-8878-1-1.html看看全部發言應該可以稍微解除你的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你
我在你提到這篇裡是有看到再19#也有人詢問
可是沒有看到回答此問題
可能是小弟不才無法理解
因s10274chen和cjone5588321
有說過記憶體、顯卡部份,所以我已經再朝這2個方向
希望能找到問題所在
如能解決我會在實際維修範例裡發表檢修流程
再次感謝:)

网友:
有多餘的正常記憶體可以互換測試嗎???
換看看......如果出現的代碼不一樣或是...變成其他狀況...
那你該考慮~~~接點復活一下吧......方法~~有很多種~~~論壇裡面都有了...

网友:
回 6# 7#  ....

可否請2位大佬到別處討論?這版塊是討論主機板不是買賣?

論壇本來就是用來討論,不怕說錯最怕文不對題或不懂裝懂....

毀了......得罪人了..快跑.

楼主:
回复 网友G:

shunxing大你好
真是@@
如你所說真的是記憶體壞了~
換了一支好的記憶體就過了~
原來我原本拿另一支記憶體換上去也是一樣到A8就不動了
原來那一支也壞了~@@
我還真的是白癡
還以為是主機板有問題~
太感謝各位大大們的協助

楼主:
原本以為換一支好的記憶體就好了
可是好的那一支也記憶體燒掉了

楼主:
我在這塊主機板上發現在顯示卡插槽下方有棵ED5025會很燙
可是量他的G.S輸出電壓都是3.3v
在這棵旁邊有棵PHB45N03TL的G腳輸出3.4V,S腳輸出1.53V
是這棵PHB45N03TL有問題嗎
如果是因為這邊有問題,會造成記憶體燒毀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目前感覺應該是記憶體供電不良。
不要插記憶體,空載量測,檢查記憶體供電是否為2.5V。
MOS要檢查其好壞,須拆下測量為準。
電壓感覺有些怪異。

可以的話,大大您可以補上圖,更能夠方便大家抓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好意思,現在手邊沒有相機
所以用P4B266-M說明書截圖下來用

网友:
回复 网友J:

沒注意大大您寫的內容,以為那兩顆MOS是記憶體供電來源!那兩顆MOS根本不是記憶體供電來源,而是北橋或AGP電壓來源,或是南橋。
那電壓應該是正常的,不過還是拆下來做確認。
記憶體電壓還是要檢查。

网友:
發燙不代表他一定是壞的 拆下來量比較準  先測記憶體 第一針腳 應為1.25V 七腳應該為2.5V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謝s10274chenc和jone5588321
如果這2棵電壓是正常的我就放心了~
我原本還以為是這出問題~
我會再拆下測看看
那現在就針對記憶體方向去查了
再次感謝